求助;帮忙猜测下图中红框标记出来的6脚金封的器件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09-09-16):
电路板正反面合并的图,反面已经翻转过了 (原文件名:合并1.jpg)
苦思冥想了很久就是无法猜测出这是个什么东西,上面那个大的金封的是CA741T,单运放,主要功能是输入信号转成电流信号,这个电流的强度小于2ma
输入应该是小金封的6脚输入的,就是标志端右边的引脚,不要问我输入信号是个什么量,我也不知道,据我推测应该是个电阻量,这个电阻应该很大很大,应该在10MR级别的,大家帮忙推测下
注:图的右边是正面的图,大家可以点击查看
这台仪器我也没见过实物,功能推测是检测织物的电导率的(可能是这么描述的)
机器应该是个技术上走偏锋的大大搞的,而且都是些现在不用的器件。
不过板子看起来垃圾,但检测的灵敏度非常高,据称,织物上稍微喷点水都反应很剧烈。

假定这是个运放,2和5脚接电源+18V,但是却没有地,1,4分别接741运放的-+输入端,3脚通过一个电阻接741运放的输出,6脚是信号输入

楼主:
千万别沉,我都想了一天一夜了,找了N个器件都核对不上

楼主:
不能沉啊,帮忙啊

楼主:
大家给个提示,我会自行核对,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居然是手绘板,画板的不是模电大牛老头就是野路子出身的修配工,从布线的精细程度看后者可能性比较大。运放或者比较器,查查最古老的那些器件手册吧。

楼主:
设计者不认识,但就这么个电路,实在无能为力猜出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电路分析是一头雾水,开始图没发过来猜测是个基准,图发过来傻了,基准不能当输入器件用的,顺着741的-+端往下找,晕了,只能当运放来看了,运放居然没有地,又傻了

楼主:
这个仪器猜测设计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设计的,销售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还在销售,据估计价格不菲,最起码能抵得上台新本本,不得不佩服

网友:
我太低估这个班子了,罪过罪过,帮楼主顶下!

楼主:
估计没人能帮忙了,放弃了,不花这个脑筋了,也是给网友帮忙,没这兴趣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个场效应管?

网友:
可以先不管那几个器件把原理图绘出来,然后再分析。

网友:
似乎是孪生差分对管。

网友:
关注这个帖子!!!!

楼主:
12L,帮忙找个差分对管的型号,感觉你说的对,分析到现在了,只能是两路三极管,你说的倒提醒我了

网友:
型号说不上来了,近年少玩音响,很久没见过这玩意了。
你先根据线路判断一下是NPN、PNP还是FET,再问问玩音响的网友吧。

网友:
应该是FET,输入信号量应该是电荷,找静电计的电路比较一下

网友:
查了一下。挺贵的。

楼主:
在此多谢大家,真是帮了大忙了,再此感叹声:万能的坛啊,这东西很久没摸了,就是想不到这上面,可以断定是对管了,金封的确实比较少,型号现在也无法确定,但没关系,到旧货摊上根据实物对照了,这个电路测绘了下,头大至极,确实如同大胡子说的,是个机修工设计的,有些器件超常规应用,到现在原理还没有搞懂,叫网友把样品发来实测吧

网友:
机修工设计的也是开创性的事情啊!起码能抵得上台新本本说明东东还不错.
不过让楼主这么一"抄"(希望我没有猜对),马上扁值了!

楼主:
呵呵,我不认为我是在抄,我也是靠本事吃饭,现在提供最新进展,终于找到这管子是什么东西了,确实是对管,已经买了一堆对管,一个一个上去替代然后测试参数,找到接近的和能完全替代的了,下一步是把原理搞透,彻底改掉这机器

网友(2010-01-26):
盗版就此产生了

网友:
你做出来的东西估计就没人家效果好,别小瞧作东西的人,虽然布局乱了点,可能人家是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才出来的

网友(2010-03-10):
哪儿那么严重。。。

布线乱不乱不要紧,工作正常是真格的。

大致想了下,这种电路布线需要注意的地方没几处。

网友(2021-09-23):
十年前的老一辈电子功底那是没有话说
那时候的技术人  静得下心做技术
三座大山没有   技术才能得以深耕

现在来看这样的pcb简直就是不及格  不过  当初纯手工打造的精神和动手能力  咋们这一代相差太远
离开了靠科技  技能还有多少呢  原来 CAD   EDA也是我们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

网友:
用来检测织物导电率?好新奇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