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GB LED 颜色显示问题

楼主(2009-09-16):
现有一个案子,需要用PWM方式让RGB LED显示各种颜色。
现在的情况是输入RGB值,显示的颜色总会有比较大的偏差,估计是跟红绿蓝不同的LED的参数特性不同所致。
不知有没有兄弟有过这个方面的经验,采用的什么LED,工作电压用的多少?每个颜色的限流电阻多少?PWM的占空比如何设置比较好?

网友:
用贴片的试一下,效果很好的 F5的颜色偏差很大。
控制单个LED还是多个并联控制?
这个跟LED没多大关系,若是单只LED好办主要是占空比设置合适即可。

楼主:
多谢!我只需要用单个LED,我用了六脚贴片的LED,效果确实好很多。

网友:
用恒流ic驱动,如果要符合人眼的效果,要gamma调整

网友(2012-04-11):
我也是用贴片的5050的那种,颜色偏差也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PWM号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