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能在这样的材料上雕刻吗?

楼主(2009-09-16):
我想购买一台雕刻机,
请问阿莫老大,
咱们的雕刻机能否在2.2mm*5.2mm的牛角材料上阳文雕刻8个字符 (仅英文字母和数字)。

雕刻样式如下:
          ┏━┱────
          ┃2B┃   ↑
          ┃CF┃   │
          ┃89┃   5.2mm
          ┃EF┃   ↓
          ┡━╃────
          │  │
          │  │
          ├─┤←─2.2mm

网友:
说不定下一步要买根象牙测测了

楼主:
阿莫老大能否帮忙测试一下 我想看一下雕刻效果

楼主:
对了 字是突出来的那种 阳刻的

网友:
象牙就算了吧,好像犯法的

网友:
宽2.2mm刻2个自,除去边框,一个字是0.5MM,如果是阴刻,用尖刀还能划出来。阳刻就别想了

网友:
确定不是2厘米?我想楼主弄错了

网友:
楼主是做饰品的吗

网友:
我买了一台58000的CNC,精度在0.01MM ,最小的雕刻字母是0.8MM的O字, 1MM的E字。没有雕刻过更小的了,估计没有那么容易雕刻出来。

楼主:
【7楼】 armok 阿莫

我的理解是: 楼主只是用文本画一个示意图。2.2 mm 应该是不包括边框的。扣除中间分隔,每个字有1.0mm

---------------------------------------------------------------------
你能否寄一些样品给我们?

1. 雕刻出来的成品。
2. 牛角的一些样品。最好数量多一点。试雕刻需要较多的样品。

---------------------------------------------------------------------

恭喜阿莫理解正确,牛角数量不多,我明天看看还有没有,2.2mm*5.2mm的牛角可能都被拿去加工了,我会尽量提供一些样品。

网友:
可以定做0.1毫米 5度的尖刀

另外,你雕刻这么小的字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凸字可能雕刻出来,凹字基本是很难的

,以为宽度不够,刀路根本就出不来

网友:
应该非常困难,牛角的材质很特殊,因具有纹理,并且有弹性和韧性,估计不能侧向受力,而且一迸就是一层,手工刻也得目测调整方向。
推测如果雕刻机雕刻,转速应该非常高,刻刀的抖动必须要小,进刀要一次完成,走刀速度不能快,应该雕刻前放在水里浸泡下要好刻点。
以上推测仅仅是多年前研究过篆刻的经验得出的,一切都以实际试验的结果为准

楼主(2009-11-08):
to 【16楼】 czzhouyun   【17楼】 armok 阿莫

谢谢提供宝贵建议,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不过还是不行,原因种种如:1 材料 牛角纹理问题;2 雕刻机 主轴转速,进刀速度等;3 刀具问题(所用刀具市场不易购得,如自制或修理刀具还需购买磨刀机增加了成本);4 设备控制软件的易用性等。
最终经过实验通过了购买激光雕刻机的方案,效果不错

在此,鸣谢 阿莫等各位朋友

网友:
欣赏 雕刻机雕刻的产品  是一种艺术享受!!!

网友:
【12楼】 rensongming
    我买了一台58000的CNC,精度在0.01MM ,最小的雕刻字母是0.8MM的O字, 1MM的E字。没有雕刻过更小的了,估计没有那么容易雕刻出来。
--------------------------------------------
那你买亏了,我们公司3万多的机器就能轻松搞定0.8MM的所有英文字母和笔画不多的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