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50单片机配置过VREGEN之后管脚Vusb一定能输出3.3v的电压么?

楼主(2009-09-16):
写完配置字,烧到片子里面,但是测管脚上电压还是0,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IO方向寄存器也需要设置的,TRISX寄存器对应IO如果设置为输入模式则置1输出模式置0

楼主:
我用的PIC18f4550,Vusb管脚是独立的,没有用作IO口啊,应该不用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