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无线牛人,关于空中发射速率和频偏的关系?

楼主(2009-09-16):
在CC1020的文档中看到如下规则:
         FSK模式下,为得到最好的性能,频率背离应该至少为baud率的一半。
这个规则在射频通信中是一个通用的规则吗? 还是只是针对CC1020
在接收带宽足够的情况下,发射频偏的大小影响距离吗?
如: 在宽带通信下  接收中频带宽200K  发射的速率4.8K   频偏设置为10K 和20K都能正常通信,这时候选择那个好呢?
谢谢大家、

网友:
频偏大,要求接收端接收(滤波器)带宽就大,接收信噪比下降,要求接收信号场强增加,导致通信距离下降。

楼主:
谢谢1楼的。

假如接收的滤波器带宽是固定的200K,不能做调整。
那发射的占用的射频带宽在不超过接收滤波器带宽的情况下 是不是频偏越大越好呢?
频偏和解调的信号电平强度有关。

网友:
从解调的分辨率来说,频偏大当然好些。担当大于baud率的一半以上,性能改善就不明显了。

楼主:
再次谢谢 【3楼】 jamlee

使用ADF7020-1 采用GFSK   在频偏40K的时候接收最可靠,在20K 10K的情况下可靠性差点。一直不明白什么原因。

再摘抄点在在CC1020上面看到的 关于接收带宽的介绍

12.2.接收器信道滤波带宽
为了满足不同的信道间隔要求,接收器信道滤波器带宽为可控的。可在9.6到307.2kHz间变动。
最小接收器信道滤波器带宽取决于baud率、频率分隔和晶体容差。
信号带宽必须小于可用接收器信道滤波器带宽。信号带宽(SBW)近似为(卡森规则):
     SBW=2*fm+2*频率背离
其中fm为调制信号。曼切斯特模式下,最大调制信号在发送一个0(或1)的连续序列后发生。NRZ模式下,最大调制信号在发送一个0-1-0连续序列后发生。曼切斯特模式和NRZ模式下,2*fm等于设定的baud率。SBW的等式可写为
     SBW=baud率+频率背离
更进一步,发送器和接收器的频率偏移也必须被考虑。假定发送器和接收器(同型晶体)中有相同的频率误差,则总频率误差为:
     f_error = ±2 · XTAL_ppm · f_RF
其中XTAL_ppm为包括初始容差、温度漂移、装载和老化的晶体总精确度。f_RF为RF工作频率。
最小接收器信道滤波器带宽(ChBW)能被估计为:
     ChBW>SBW+2*f_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