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i启动问题,急寻苹果猫

楼主(2009-09-16):
帮忙分析一下,我的TC35i模块为什么启动不了。
供电4.2V是稳定的,上电后由SYNC控制的LED 600ms闪烁正常,我把IGT引脚对地短接了一下,没有任何反应,不能启动,那个SIMVCC一直没电压,请问怎么回事啊?
峰值电流2A,我用的电压芯片是2575,只有1A,是不是这个电流无法启动呢?以及IGT和Powerdown引脚需要怎么配合才能启动?
谢谢啦,了解的朋友们帮分析一下,看了苹果猫的其他相关解答,非常感谢,还是希望能多多指导!

网友:
上电后由SYNC控制的LED 600ms闪烁正常
-----------------------------------
看到这个现象,说明已经启动了。2575可以使用,在TC35i接插件的电源管脚附件加上大电容就行,电解电容1000uF,或者钽电容470。

网友:
苹果猫
请教下,TC35启动正常,但识别不到SIM卡,一般会是哪有问题?  谢谢啦

网友:
SIM卡电路问题最大
其次是电源容量不够,电源纹波大。

网友:
有时候会静电击毁

网友:
1、2575只有1A,不推荐用在正式产品中,模块的发射功率跟信号质量(强度、误码率)有关系,距离基站比较远时,发射功率会增大,发射虽然是脉冲,但整个发射时间会增加(误码重传),这样1000uF或者再大一点的电容就不一定能撑得住;
2、如果确实一直没有SIMVCC,首先排除焊装问题,然后就是检查CCIN是否电平正确。如果有短时的SIMVCC输出,那是无法跟SIM卡通信,检查各信号接线是否正确,如果在信号线上对地加了电容或者ESD之类的,先拆掉再试,有些ESD两级间电容比较大,对波形影响严重。

网友:
回复Appcat 苹果猫:淘宝拍了PCB板,还你的邮费......谢谢您的照顾哈!

网友:
vccsim  是开机检测的时候会输出,乳沟没有检测到sim卡会自动关闭这个电压
你可以看看 他有个vdd输出看看模块是否工作的,

我建议你吧simdetect直接拉低 拉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