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驱动HT1621.。。

楼主(2009-09-16):
我用STM32驱动HT1621做断码液晶显示,只有在晶振调的很低的时候才能够显示,晶振调的稍高了,就不显示了。
起初我认为是延时的问题,后来我在高晶振下加了很长的延时都不可以,在低晶振下不加都可以。????

还有在低晶振下显示后,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换到比较高的晶振再开机,还能显示,不过时间稍长,在开机就不行了。???

我看到说明书说HT1621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限制,和这个关系大吗?

网友:
只要按1621的时序要求驱动,没发现过问题

楼主:
1楼的朋友用STM驱动过吗?
给个参考吧

网友(2012-11-20):
stm32 + ht1621b能不能驱动4.5V的液晶,VLCD电压是不是一定要小于VDD

网友:
直接用STM32L。。带液晶驱动

网友:
你好,我现在用的是STM32F103RCT6 驱动HT1621B来驱动4.5V段码的液晶,电路是这么接的,现在才发现VLCD电压要小于VDD,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