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调同一占空比下转速的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09-09-16):
刚刚试了一下自己做的I2C电调,同一占空比下,转速大概有100rpm的变化,这正常吗?
3S电池6000rpm电流6A,正常吗?
小弟没用过商品电调,各位帮我看看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电机安在平板上向上吹的问题,换个桨向下吹就好了。
另外我在换向时加了延时角,同样4000rpm的情况下,不加延时角电流1.96A,7.5度延时角1.9A,15度2.0A,30度2.46A,只有7.5度的时候稍微好些,15、30度反而效率下降了,是不是因为电机三相的分压电路加了0.1uF的电容导致过零检测产生了滞后,这相当于加了一个换向延时角,软件里再加延时角反而是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能源效率啊!!关键啊!!

我手里没有电调板和程序————我只能给定:测试方法:螺旋桨架设应该孤立,尽量不受旁边影响,
假设测试的时候,空气温度湿度稳定而且无风,,用激光转速表测量转速!!稳定的直流供电电源。

————电流最小的那个换向角度就必然是最佳的了————你可以试试:0.1uF电容改变0.22uF或者0.047uF对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