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的AS下载模式下怎么改变配置芯片的设置?

楼主(2009-09-16):
我开发板是EP1C6Q240C8,板上的配置芯片是EPCS1,但是我新建的工程默认的是EPCS4,
如图:

下载的时候老是提示: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我打开以前建的一个工程,上面默认的配置是EPCS1,能够烧写进去。
请问怎么把这个配置从EPCS4更正到EPCS1?

网友:
双击可以选择

楼主:
双击的话是选择另外一个空的配置,但是没有.pof文件。也不可以加载具有EPCS1的配置文件。
也不能下载。

楼主:
我的意思是要将我已经编译好的.pof文件的配置从EPCS4改到EPCS1。

网友:
assignments - device & pin - configuation

楼主:
我试了一下,改成了EPCS1之后,编译完还是EPCS4,不知道怎么搞的。。。
帮忙啊。
各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2010-05-27):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楼主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