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上气压计的效果

楼主(2009-09-16):
在飞行中,打开气压计与不打开气压计的效果感觉差不多啊,飞不出什么感觉。飞行中高度容易变化,遇到上升气流或下降气流都得手操纵,很难做到那种把飞行器按下去又恢复高度的程度,不知是哪方面没调好,请各位帮忙指导下,先谢了!

网友:
激光测距会不会准点。。。

网友:
MD200上的气压计采样是用24位ADC,据说可以稳定到米
一般十几位采样的气压计稳定程度也就几十米吧,对业余玩玩的东西不能要求太高啊

网友:
24位ADC 对电源要求就高了,我现在用bmp085看读数还行

网友:
bmp085是数字输出的吗?检测高度能精确到啥程度?

网友:
气压方法 数据仅供参考,千米以下数据没有多大的价值,气压随天气变化很不稳定

网友:
【5楼】 loongsuns 李阿连

一般应用中都是检测气压(或高度)在短时间内的相对变化,并非绝对值

网友:
feng大侠好久不见,对bmp085感兴趣么?

BMP085分一米,应该没问题,毕竟分辨率在ultra high resolution mode下面可以分到0.25米。适当加入一些滤波处理,就可以分到1M。

网友:
feng 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给你个样品 玩玩

楼主:
差分GPS对高度控制是否有效果?不大明白,还有加了自驾仪的无人直升机可在给定高度上做到很稳的悬停,高度也不大,是不是用了其他的传感器?

网友:
RTK GPS 可以到5cm 但成本功耗都是上不了4轴的

我选的GPS 可以在水平50cm内 高到没仔细分析过 1k多吧

网友:
【9楼】 luzhengmao

有兴趣啊,前段时间搞了两片摩托罗拉的MPX4115,准备有空时用24位ADC采样试下高度检测的
BMP085听说过但没找到那里有卖,很想对几种常用的气压计做个对比

网友:
德国开源的并非真用mpx4115测量高度.它使用运放做了大倍率放大.从他的室内开关门实验视频看出,这个低高度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2-08-08):
看到不少对bmp085诟病的,甚至怀恨有加的,只想说,10块的东西,你让他起100块钱东西的作用,未免太贪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