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轮调整还没有成功起飞!!有点失望了

楼主(2009-09-16):
据狼蚂蚁的建议,起飞前先用遥控上的微调整一下,让四个马达的转速尽量相同,又用MK_TOOL将STICK参数调大了到NICK ROLL P 调为180 ,NICK ROLL D 调为250
但效果不明显,差不多,还是偏向一边,一次还是一边马达突然加速,来不及反应,整个四轴反过来扣在地上了,吓我一大跳,还好,桨也没坏!!!

真是搞不通,到底是什么问题了???谁能帮我?

差不多将本坛14页,都看几次了,还还未找到办法

网友:
失败是成功他妈。

楼主:
没错,但问题是现在不知从那找问题,不知从何解决

楼主:
运动时的波形,好象不大对?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楼主尽量按照MK的飞控手册操作说明来进行调整。
感觉MK-TOOL里面的“Gyro”陀螺选项页里面的参数设置很重要,你重点检查检查这里面的参数,直到感觉用手拖住四轴,倾斜任意的轴,都有较强的恢复平衡的力。
另外,“Stick”选项页里面的PID参数不用调整得那么大。

网友:
飞控拍个清晰的图上来

楼主:
看看这张行不行,用手机拍的,不行我再找相机拍

网友:
啥城市的?上海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多谢了,但太远了,广东江门的哦, 你有QQ或MSN吗?我们可以网上交流,我的QQ:10931957

网友:
只有MSN ,需要的话可以把飞控寄给我测试1下

楼主:
我的MSN是epwwm@hotmail.com,谢谢,DIY,当然要自已搞,实在搞不好再寄吧,

网友:
我可以帮助你!!QQ就是我用户名后面的数字!

楼主:
谢谢,已加为了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