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用JLINK编程Xilinx的FGPA/CPLD

楼主(2009-09-17):
据说用jlink server实现,高手请指教如何实现啊

网友:
只要你知道J-Link的控制协议,就没有什么大问题。所有的CPLD/FPGA厂商的软件都能够产生标准的SVF及jam之类的编程文件。

网友:
用jlink可以?

网友:
同问,用jlink可以?

网友:
用JLINK真的可以吗?

网友:
用jlink真的可以?

网友:
可以!      ?

不可以吧?

网友:
即使可以,我觉得也应该是SVF这种方式来的,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
sourceforge上有两个项目xilprg,cblsrv,如果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话可以参考。
xilprg is a Xilinx FPGA/PROM/CPLD JTAG programmer tool for Win32/Linux. Supports Parallel III cable, Digilent USB.
cblsrv is a Open-Source CableServer for Xilinx Impact.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xilprg/files/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这个项目,它只是一个服务程序而已,支持并口的Parallel III和Digilent USB。前者不说了,就是我们用的并口下载线,后者我找了一下,这是个Xilinx的下载线,的确是USB的,不过并不是开源项目,而是商品,售价$59.00

网友:
嗯,这两个项目都很久没有更新了,直接拿来用意义不大。
cblsrv透露了一些Xilinx Impact的TCP/IP协议,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其他项目或文档有涉及这一块。用Cable Server的好处是把主要工作交给impact去处理,不要担心器件更新了需要重新修改软件。
xilprg则适合做第三方下载软件,只针对有限的几个器件。
就下载线硬件而言,Parallel III适合软件调试阶段使用。Digilent USB应该是基于ft2232 的JTAG USB Cable,还不是楼上说的那款,这个芯片太贵了,所以也不推荐。如果能增加对JLink 或者USB blaster(可以用cy7c68013A模拟)的支持倒是比较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