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电调开发问题

楼主(2009-09-17):
在许多地方看到说在大功率无刷无感电机电调开发上,有许多难点。但是我弱弱的觉得,其实只要把MOS管多用几个大功率的并起来不就可以驱动大功率的电机了嘛?请教高手这样可行嘛??

网友:
你把窜天猴打成捆能发射人造卫星?

楼主:
那会出什么问题呢??

楼主:
理论上讲一只窜天猴如果能把10克的东西送上100米,那么1000只窜天猴就能把10吨的东西送上100米高~只要做到1000只窜天猴能同步喷火和喷火方向一致就OK了~~

网友:
按三楼的算法实现8个现代化都快的,1000只穿天猴一般就只能把10公斤的东西送上100米哦

网友:
1楼精辟

不如回到楼主的话题。
大功率无感起动应该是个难点,就是普通三相电机,功率大的不能直接启动,要星-三角转换

网友:
就是普通三相电机,功率大的不能直接启动,要
.-------------------

开环直接启动 要不烧 电机,要不烧电调。 所以才要 星-三角转换

楼主:
谢谢5楼6楼~那么除了启动上有区别那么还有什么难点了??我找这方面的资料不太好找,所以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关于大功率电调难点的资料~

楼主:
另外据我们做直流电机调速器的经验,交流电机启动不能直接启动时由于启动时无法调整电压频率才不能直接启动,当使用变频或者直流电机再启动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大功率,直接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
1楼的“窜天猴”例子比喻很恰当

1000支“窜天猴”绑起来不是很难,但要同时点火,并保证同样的燃烧速度与控制曲线就不容易了
“窜天猴”与火箭的区别不简单是功率问题,而在控制。

同理,抛开启动问题不谈,并联MOS是不难,可是要保证MOS阵列在相同的时间点同步高速开关就要考虑不少问题了。

楼主:
我手上有块标称100A电调控制器~我测试到电流到70-80A是没问题的~他就并了8支MOS管~上下桥3路一共64只MOS管,仿佛同步开关并没问题~现在有200A60V的MOS管~那么我并2只就到400A了~我想并两只应该也没有开关同步问题呀(他并8只都没问题)~

网友:
【10楼】你怎么知道那8支并联的MOS没有经过精心挑选?

楼主:
就算他是精心挑选过的~那么他已经是产品化得东西了,那么他八只能精选起来,那用200A60V的两只MOS管不是更好挑~但是据我所知很多大公司都认为大功率电调是难题~~要是光是MOS管的匹配上来讲那么可能不会难到那么多公司,应该是其他的问题吧~~

楼主:
我在琢磨是不是散热问题~如果一个200A60V的MOS管,内阻是3毫欧,那么他满负荷时功耗有120W,这么大的发热量可能散热就很麻烦了。

网友:
升压驱动、内阻匹配、散热、无刷电机启动、电压环、电流环、速度环控制、异常保护等等
这些技术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不简单的解决方案了

楼主:
刚刚试验了100A电流~没问题~现在等定做的电池到了再往上升电流看会遇到什么问题~定了一块大电池~光重量就6公斤~
现在就是发现负载重了低速启动性能不是很好,回头再找找问题,修改下程序和电路~通过波形分析,要是能平均电流到400A,那么至少要并4只200A的MOS管~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做比人不容易做出来的东西~公司小~别人都做出来的我们再去做竞争不过~没有成本优势但是有技术优势

网友:
做出来就通知一声,让大家长点见识!!

网友:
MOS管的并联扩流是比较容易的,因为RDSON的温度特性,电流可以自动均衡。但MOS并联后输入电容会增加,为了降低开关损耗,要改用驱动峰值电流大的驱动电路。并联后过大的DI/DT容易引起干扰,甚至会造成误触发,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实在话!

网友:
引用————“现在就是发现负载重了低速启动性能不是很好,回头再找找问题,”

无传感器的无刷电动机,,若是带转矩启动,,肯定又是一个新难点啊!!——祝贺你早出成果!!

你说的大功率————是:多高的电池电压????————400A的电流你已经说了!就是电压没说啊!??

在有200A60V的MOS管~那么我并2只就到400A了~————200A 60V 的,请问是什么型号?,请教!?
并连本身不是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的“大电流工艺”,,以及控制G极的防止干扰工艺!!

楼主:
48V电池。电机内阻7豪欧。电池内阻200豪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