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导一个简单的C语言的语法问题

楼主(2009-09-17):
函数内部嵌套一个死循环,当条件满足时就从内部嵌套的死循环中跳出,并退出整个函数。目的就是为了当条件满足时退出整个函数,并不要求返回值。
不知道用return语句可不可以,还是用break,我有些混淆了。请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找本C的书。我手上都有几本的,你不会一本也没有吧。

网友:
return 从当前函数返回
break 从当前循环for/while或switch中跳出,只能跳出一层

网友:
while(1)
{
  if(1)
  break;
}
用break;

网友:
这种问题还专门发个帖子问效率太低了,我也是新手,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编个小程序试一下就好了嘛

网友:
我一般用BREAK!!

网友:
用break;的面壁去,LZ要求不光是跳出循环,还要求返回!!
看清楚了再回答...

楼主:
我现在手头就是没有书查,都是凭记忆。我会尽快准备一本。8楼的是在说反话嘲讽,我清楚。我知道应该用return,但是不能完全肯定。我想实现的效果就是,只要满足条件就从函数中随心所欲的推出,是整个函数的推出,无论它处在函数的任意一条语句位置,也不管他嵌套了基层,有无死循环。只想实现这个全身而退的功能,并不是为了用返回值的功能。显然用break语句不能实现这个要求,因为它只能有条件的跳出,只能跳出一层。这一点我以前看书时就不太确定,但是编程时发现有时需要实现这种要求,因此相求知道的直接说明一下。

网友:
return就可以,函数如果有返回类型,也可以随处用return返回值的。
其实随处return是不好的习惯,好的习惯是一个出口---有时候这个要求有点难。

网友:
我没说反话,批评的也不是LZ,
LZ不翻书固然不好,但肯问也不错了,所以我在3L已经回答了,
我批评的是7L,麻烦LZ看回帖仔细点...

网友:
我觉得用return才要面壁,在函数的中间退出是非常不规范的写法。

先break;

return 放到最后。

如果没有返回值,可直接把条件在while 或者for

网友:
return,在函数中一遇到rerurn就返回,退出函数.

网友:
就用return就可以 而且只要条件满足就可以从中间推出 我不觉得这样不规范

网友:
12L错了,循环外如果还有语句,你break岂不是照样执行了,又或是多层循环,break又如何跳出
该用return的就用return,

谁教你说程序中return是不规范的做法?

楼主:
我向snoopyzz道歉,谢谢你!怨我没看清楚。也感谢各位的回应,谢谢你们的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