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仿真的波形怎么是这样啊?

楼主(2009-09-17):
代码很简单如下:
module Counter (Clk, Reset, Count);
   input Clk, Reset;
   output [2:0] Count;
   reg [2:0] 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Count = 0;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endmodule
但是仿真的结果怎么会这样啊?

仿真的结果 (原文件名:count.JPG)

网友:
没有判断一下?加到3以后,该清0了吧

111->明显计数满了

这个是什么软件仿真的?是10还是11版本?

网友:
Count[2:0] 仿真的时候被设定为有符号数,所以Count出现负数.

应该在仿真的时候把Count[2:0]设定无符号数.

网友:
想请教楼主这个是哪个仿真软件?

楼主:
Xilinx ISE 10.0

网友(2010-02-2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Count = 0;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Count <= 0;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改一下赋值

网友:
阻塞赋值才对啊,LZ还要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