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2BCD再讨论——由自写printf引出的另类Hex2BCD算法

楼主(2009-09-17):
转自大虾网 http://www.daxia.com/list_1683.shtml

有一个矛盾总是在困扰我们---那就是计算机喜欢2进制(16进制)而人类已经习惯了10进制
传统的HEX--BCD通常都按二进制定义按权展开,再付以10进制调整来实现,速度太慢,效率低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2的12次方=4096=4100-4=1000H及每一个1000H可以看着"4100"如果有误
差可以从余数中扣除,如双字节数最多扣除16*4=64个,如果有余数,够扣就扣,不够扣从4100
个中次高位减一当100已经够了!如果你问16是怎么来得我告诉65536/4096=16下面是程序
DPTR中是待转换的双字节16进制数,转换的数据保存在34H33H32H31H30H五个连续单元中34H
为高,同样的道理把100=60H+4    4096/96最多商42   4*42=168
16=4096/256 64和128因为都是单字节所以运算非常简单,经过仿真对比其运行速度比传统
方式快12倍!!!!!!!
       HEXBCD:MOV A,DPH   ;16进制高位送A
              ANL A,#0F0H  ;屏蔽A低四位
              XRL DPH,A    ;屏蔽DPH高四位
              SWAP A       ;A除以16 ( 注意这技巧)
              MOV 32H,A    ;把A个100放百位单元
              RL A
              RL A         ;两次RL A相当于乘以4,这个4表示4A个千,也表示要扣除4A
             ;A*4096=A*(4000+100)-4A=4A*1000+A*100-4A
              XCH A,DPL
              SUBB A,DPL
              XCH A,DPH
              SUBB A,#00H  ;以上四条指令完成4A的扣除,结果高位在A,低位在DPH
              JNC   "够扣"
              DEC 32H ;不够扣32H减一当百
              MOV A,#101 ;本来是100这里用101是考虑C=1这样就节省一条指令CLR C
              SUBB A,DPL
              ADD A,DPH  ;A肯定小于64为什么?所以高位不计算了!
              MOV B,#10
              DIV AB
              MOV 31H,A
              MOV 30H,B
这是个简易的printf,一次只能带一个参数,printf代码在下面。
============================================================
这里是main.c
============================================================
#define _X
#include<myprintf.c> //mypr换成printf时,将此项注释掉

//mypr换成printf时,包含下面三项
//#include<regx52.h>        //mypr换成printf时,包外含这三项,将上面一项注释掉
//#include<inituart.c>
//#include<stdio.h>
main()
{
        unsigned int k=0x1234;
        InitUart();
        while(1)
        {
                mypr("Hello World!\r\n K is %x",k);//定义_U时%x换成%u,用printf时用%u和%x各一次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0
{
}
#define _X  Program Size: data=15.0 xdata=0 code=256
#define _U  Program Size: data=27.0 xdata=0 code=716
printf ...一样
%x Program Size: data=32.1 xdata=0 code=1131
%u Program Size: data=32.1 xdata=0 code=1131

============================================================
下面是myprintf.c
============================================================
#include<regx52.h>
#ifndef     BaudRate
     #define BaudRate 57600L
#endif
#ifndef     OSC
     #define OSC      22118400L     //11.0592M
#endif
#include<inituarts.c>

#ifndef _X
     #ifndef _U
             #define _X
             #define _U
     #endif
#endif

unsigned char code hex2ascii[]={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1,0x42,0x43,0x44,0x45,0x46};

//putchar
void prc(unsigned char c)
{
     while(!TI)
             ;
     TI=0;
     SBUF=c;
}

//xu=1 或2 说明包含输出%u功能
#ifdef _U
     void Hex2BCD(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s;
             if(t<10000) goto ca0;
             if(t>=40000) {i =4;t-=40000;}   //如果t<=9999,则这部分可不用。
             if(t>=20000) {i+=2;t-=20000;}
             if(t>=10000) {i++; t-=10000;}
                  *p++=i+48;        //LCDascii

             i=0;
             ca0:
             if(t>=8000) {i =8;t-=8000;goto ca1;}
             else
                  if(t>=4000) {i=4;t-=4000;}
                  else ;

             if(t>=2000) {i+=2;t-=2000;}
             ca1:
             if(t>=1000) {i++; t-=1000;}
             *p++=i+48;
             i=0;
             if(t>=800) {i =8;t-=800;goto cb1;}
             else
                  if(t>=400) {i=4;t-=400;}
                  else ;
             if(t>=200) {i+=2;t-=200;}
             cb1:
             s=(unsigned char)t;
             if(s>=100) {i++; s-=100;}
             *p++=i+48;
             i=0;
             if(s>=80) {i=8;s-=80;goto cc1;}
             else
                  if(s>=40) {i=4;s-=40;}
                  else ;
             if(s>=20) {i+=2;s-=20;}
             cc1:
             if(s>=10) {i++; s-=10;}
             *p++=i+48;
             *p++=s+48;
             *p='\0';
     }
#endif

//miniprintf
void mypr(unsigned char code *p,unsigned int ap)
{
     unsigned char* apbufp;
#ifdef _U
     unsigned char apbuf[6];
#endif

     for( ;(*p) != '\0';++p)
     {
             if(*p!='%')
             {
                  prc(*p);
                  continue;
             }
             p++;

#ifdef _X
             if(*p=='x')
             {

                  prc('0');
                  prc('x');
                  apbufp=(unsigned char *)(&ap);       //指向ap的高位,简化除法。(只用高位)
                  while(ap)
                  {
                          if(ap&0xf000)        //说明ap>0x1000
                               prc(hex2ascii[(unsigned char)(*apbufp>>4)]);   //提取高位,然后除8 ,如0x1234提出0x12,0x12>>4=0x01
                          else
                               prc('0');
                          ap<<=4;               //向高位移4位,0x1234变成0x2340变成0x3400变成0x4000变成0x0000
                  }
             }
             continue;
#endif

#ifdef _U
             if(*p=='u')
             {
                  Hex2BCD(apbuf,ap);                //变成BCD数组
                  apbufp=apbuf;
                  while(*apbufp)
                  {
                          prc(*apbufp);
                          apbufp++;
                  }
             }
#endif
             continue;
     }
}

楼主:
变参数,myprintf2.c
#define _X
#include<myprintf2.c> //mypr换成printf时,将此项注释掉

//mypr换成printf时,包含下面三项
//#include<regx52.h> //mypr换成printf时,包外含这三项,将上面一项注释掉
//#include<inituart.c>
//#include<stdio.h>
main()
{
unsigned int k=0x1234;
InitUart();
while(1)
{
mypr("\r\n K is %x, K is %u",k,k);//定义_U时%x换成%u,用printf时用%u和%x各一次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0
{
}
#define _X  %x%x Program Size: data=31.0 xdata=0 code=369
#define _U  %u%u Program Size: data=45.0 xdata=0 code=835
#define _XU %x%u Program Size: data=48.0 xdata=0 code=922

printf ...一样
%x%x Program Size: data=32.1 xdata=0 code=1146
%u%u Program Size: data=32.1 xdata=0 code=1146
%x%u Program Size: data=32.1 xdata=0 code=1146

看来是在Hex2BCD上花了太多资源。高手来指点。!

==================================================================
下面是myprintf2.c inituarts.c在最本贴最下面。
==================================================================
#include<regx52.h>
#include <stdarg.h>
#ifndef    BaudRate
    #define BaudRate 57600L
#endif

#ifndef    OSC
    #define OSC      22118400L     //11.0592M
#endif
#include<inituarts.c>

//#define _XU
#ifndef _X
    #ifndef _U
        #define _X
        #define _U
    #endif
#endif

unsigned char code hex2ascii[]={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1,0x42,0x43,0x44,0x45,0x46};
//putchar
void prc(unsigned char c)
{
    while(!TI)
        ;
    TI=0;
    SBUF=c;
}

#ifdef _U
    void Hex2BCD(unsigned char *fmt,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s;
        if(t<10000) goto ca0;
        if(t>=40000) {i =4;t-=40000;}   //如果t<=9999,则这部分可不用。
        if(t>=20000) {i+=2;t-=20000;}
        if(t>=10000) {i++; t-=10000;}
            *fmt++=i+48;        //LCDascii

        i=0;
        ca0:
        if(t>=8000) {i =8;t-=8000;goto ca1;}
        else
            if(t>=4000) {i=4;t-=4000;}
            else ;

        if(t>=2000) {i+=2;t-=2000;}
        ca1:
        if(t>=1000) {i++; t-=1000;}
        *fmt++=i+48;
        i=0;
        if(t>=800) {i =8;t-=800;goto cb1;}
        else
            if(t>=400) {i=4;t-=400;}
            else ;
        if(t>=200) {i+=2;t-=200;}
        cb1:
        s=(unsigned char)t;
        if(s>=100) {i++; s-=100;}
        *fmt++=i+48;
        i=0;
        if(s>=80) {i=8;s-=80;goto cc1;}
        else
            if(s>=40) {i=4;s-=40;}
            else ;
        if(s>=20) {i+=2;s-=20;}
        cc1:
        if(s>=10) {i++; s-=10;}
        *fmt++=i+48;
        *fmt++=s+48;
        *fmt='\0';
    }
#endif

//miniprintf
void mypr(unsigned char code *fmt,...)
{
    unsigned char * apbufp;
#ifdef _U
    unsigned char apbuf[6];
#endif
    va_list pp;
    va_start(pp,fmt); /* 用最后一个具有参数的类型的参数去初始化ap */

    for( ;(*fmt) != '\0';++fmt)
    {
        if(*fmt!='%')
        {
            prc(*fmt);
            continue;
        }
        fmt++;

        if(*fmt=='%')
        {
            prc('%');
            continue;
        }
        if(*fmt=='\0')         //错误,格式符不完整
        {
            prc(16);           //输出一个小方框...表示错误
        return ;}

        {
            unsigned int ap =va_arg(pp,unsigned int);  //作用范围{}内
            if(*fmt=='x')
            {
    #ifdef _X
                prc('0');
                prc('x');
                apbufp=(unsigned char *)(&ap);      //指向ap的高位,简化除法。(只用高位)
                while(ap)
                {
                    if(ap&0xf000)       //说明ap>0x1000
                        prc(hex2ascii[(unsigned char)(*apbufp>>4)]);  //提取高位,然后除8 ,如0x1234提出0x12,0x12>>4=0x01
                    else
                        prc('0');
                    ap<<=4;          //向高位移4位,0x1234变成0x2340变成0x3400变成0x4000变成0x0000
                }
    #else
                goto error;
    #endif
                continue;
                }

            if(*fmt=='u')
            {
    #ifdef _U
                Hex2BCD(apbuf,ap);           //变成BCD数组
                apbufp=apbuf;
                while(*apbufp)
                {
                    prc(*apbufp);
                    apbufp++;
                }
    #else
                goto error;
    #endif
                continue;
                }
            }
#ifndef _XU
error:
            prc(15);          //定义时未包含此格式,例如定义了_U,却用了%x
            continue;
#endif
    }
}

=======================================
下面是inituarts.c
=======================================
//22.1184M Hz 晶振
//#define BaudRate 57600L   //波特率
//#define OSC      22118400L     //晶振频率//22.1184M

#ifndef BaudRate //波特率
#error BaudRate undefined! Now BaudRate is Defaut(115200)!
#define BaudRate 115200L //晶振频率
#endif
#ifndef OSC
#error OSC undefined! Now OSC is Defaut(11059200)!
#define OSC      11059200L     //11.0592M
#endif
#define TimerInitNum            (256 - (OSC/192L)/BaudRate)   // 255 //定时器1初值

//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if (BaudRate==2400)||(BaudRate==4800)||(BaudRate==9600)||(BaudRate==14400)||(BaudRate==19200)||(BaudRate==28800)||(BaudRate==38400)||(BaudRate==57600)||(BaudRate==115200)
void InitUart(void)
{
SCON=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PCON=0x80; //设定SMOD为1
TH1=TimerInitNum; //0xfe 22.1184M-57600bps
TL1=TimerInitNum;
TR1=1; //启动定时器 //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ET1=1;TI=1;
EA=1;
ES=1;
}
#else
#error "BaudRate" defination do not match,must be one of (19200,57600,115200)!
#endif

网友A:
你的hex2bcd太臃肿了
用keil自带的库,反汇编回来看看

楼主:
下面就是printf了
printf("Hello World!\r\n K is %x, K is %u",k,k);
C:0x0450    1187     ACALL    PRINTF(C:0087)

C:0x0087    E4       CLR      A
C:0x0088    C207     CLR      0x20.7
C:0x008A    F519     MOV      0x19,A
C:0x008C    8B0A     MOV      ?_PRINTF517?BYTE(0x0A),R3
C:0x008E    8A0B     MOV      0x0B,R2
C:0x0090    890C     MOV      0x0C,R1
C:0x0092    E4       CLR      A
C:0x0093    F51A     MOV      0x1A,A
C:0x0095    F51C     MOV      0x1C,A
C:0x0097    F51D     MOV      0x1D,A
C:0x0099    E51A     MOV      A,0x1A
C:0x009B    6007     JZ       C:00A4
C:0x009D    7F20     MOV      R7,#0x20
C:0x009F    120060   LCALL    C:0060
C:0x00A2    80F5     SJMP     C:0099
C:0x00A4    751BFF   MOV      0x1B,#0xFF
C:0x00A7    C201     CLR      0x20.1
C:0x00A9    C200     CLR      0x20.0
C:0x00AB    C202     CLR      0x20.2
C:0x00AD    C203     CLR      0x20.3
C:0x00AF    C205     CLR      0x20.5
C:0x00B1    C206     CLR      0x20.6
C:0x00B3    C208     CLR      0x21.0
C:0x00B5    12002E   LCALL    C:002E
C:0x00B8    FF       MOV      R7,A
C:0x00B9    700D     JNZ      C:00C8
C:0x00BB    300705   JNB      0x20.7,C:00C3
C:0x00BE    7F00     MOV      R7,#0x00
C:0x00C0    120071   LCALL    C:0071
C:0x00C3    AF1D     MOV      R7,0x1D
C:0x00C5    AE1C     MOV      R6,0x1C
C:0x00C7    22       RET
C:0x00C8    B4255F   CJNE     A,#0x25,C:012A
C:0x00CB    C2D5     CLR      F0(0xD0.5)
C:0x00CD    C204     CLR      0x20.4
C:0x00CF    12002E   LCALL    C:002E
C:0x00D2    FF       MOV      R7,A
C:0x00D3    24D0     ADD      A,#PSW(0xD0)
C:0x00D5    B40A00   CJNE     A,#?_PRINTF517?BYTE(0x0A),C:00D8
C:0x00D8    501A     JNC      C:00F4
C:0x00DA    75F00A   MOV      B(0xF0),#?_PRINTF517?BYTE(0x0A)
C:0x00DD    781A     MOV      R0,#0x1A
C:0x00DF    30D505   JNB      F0(0xD0.5),C:00E7
C:0x00E2    08       INC      R0
C:0x00E3    B6FF01   CJNE     @R0,#0xFF,C:00E7
C:0x00E6    06       INC      @R0
C:0x00E7    C6       XCH      A,@R0
C:0x00E8    A4       MUL      AB
C:0x00E9    26       ADD      A,@R0
C:0x00EA    F6       MOV      @R0,A
C:0x00EB    20D504   JB       F0(0xD0.5),C:00F2
C:0x00EE    7002     JNZ      C:00F2
C:0x00F0    D203     SETB     0x20.3
C:0x00F2    80D9     SJMP     C:00CD
C:0x00F4    24CF     ADD      A,#0xCF
C:0x00F6    B41A00   CJNE     A,#0x1A,C:00F9
C:0x00F9    EF       MOV      A,R7
C:0x00FA    5004     JNC      C:0100
C:0x00FC    C2E5     CLR      0xE0.5
C:0x00FE    D204     SETB     0x20.4
C:0x0100    020271   LJMP     C:0271
C:0x0103    D201     SETB     0x20.1
C:0x0105    80C6     SJMP     C:00CD
C:0x0107    D200     SETB     0x20.0
C:0x0109    80C0     SJMP     C:00CB
C:0x010B    D202     SETB     0x20.2
C:0x010D    80BC     SJMP     C:00CB
C:0x010F    D2D5     SETB     F0(0xD0.5)
C:0x0111    80BA     SJMP     C:00CD
C:0x0113    D205     SETB     0x20.5
C:0x0115    80B4     SJMP     C:00CB
C:0x0117    7F20     MOV      R7,#0x20
C:0x0119    120060   LCALL    C:0060
C:0x011C    200207   JB       0x20.2,C:0126
C:0x011F    7401     MOV      A,#0x01
C:0x0121    B51A00   CJNE     A,0x1A,C:0124
C:0x0124    40F1     JC       C:0117
C:0x0126    120025   LCALL    C:0025
C:0x0129    FF       MOV      R7,A
C:0x012A    120060   LCALL    C:0060
C:0x012D    020099   LJMP     C:0099
C:0x0130    D208     SETB     0x21.0
C:0x0132    D206     SETB     0x20.6
C:0x0134    8095     SJMP     C:00CB
C:0x0136    120025   LCALL    C:0025
C:0x0139    FB       MOV      R3,A
C:0x013A    120025   LCALL    C:0025
C:0x013D    FA       MOV      R2,A
C:0x013E    120025   LCALL    C:0025
C:0x0141    F9       MOV      R1,A
C:0x0142    4A       ORL      A,R2
C:0x0143    4B       ORL      A,R3
C:0x0144    7006     JNZ      C:014C
C:0x0146    7942     MOV      R1,#0x42
C:0x0148    7A03     MOV      R2,#0x03
C:0x014A    7BFF     MOV      R3,#0xFF
C:0x014C    20022E   JB       0x20.2,C:017D
C:0x014F    E51A     MOV      A,0x1A
C:0x0151    602A     JZ       C:017D
C:0x0153    7E00     MOV      R6,#0x00
C:0x0155    8E82     MOV      DPL(0x82),R6
C:0x0157    758300   MOV      DPH(0x83),#0x00
C:0x015A    12039A   LCALL    C?CLDOPTR(C:039A)
C:0x015D    6006     JZ       C:0165
C:0x015F    0E       INC      R6
C:0x0160    EE       MOV      A,R6
C:0x0161    651B     XRL      A,0x1B
C:0x0163    70F0     JNZ      C:0155
C:0x0165    C2D5     CLR      F0(0xD0.5)
C:0x0167    EB       MOV      A,R3
C:0x0168    C0E0     PUSH     ACC(0xE0)
C:0x016A    EA       MOV      A,R2
C:0x016B    C0E0     PUSH     ACC(0xE0)
C:0x016D    E9       MOV      A,R1
C:0x016E    C0E0     PUSH     ACC(0xE0)
C:0x0170    EE       MOV      A,R6
C:0x0171    1202B8   LCALL    C:02B8
C:0x0174    D0E0     POP      ACC(0xE0)
C:0x0176    F9       MOV      R1,A
C:0x0177    D0E0     POP      ACC(0xE0)
C:0x0179    FA       MOV      R2,A
C:0x017A    D0E0     POP      ACC(0xE0)
C:0x017C    FB       MOV      R3,A
C:0x017D    120381   LCALL    C?CLDPTR(C:0381)
C:0x0180    FF       MOV      R7,A
C:0x0181    60AA     JZ       C:012D
C:0x0183    EB       MOV      A,R3
C:0x0184    C0E0     PUSH     ACC(0xE0)
C:0x0186    EA       MOV      A,R2
C:0x0187    C0E0     PUSH     ACC(0xE0)
C:0x0189    E9       MOV      A,R1
C:0x018A    C0E0     PUSH     ACC(0xE0)
C:0x018C    120060   LCALL    C:0060
C:0x018F    D0E0     POP      ACC(0xE0)
C:0x0191    2401     ADD      A,#0x01
C:0x0193    F9       MOV      R1,A
C:0x0194    D0E0     POP      ACC(0xE0)
C:0x0196    3400     ADDC     A,#0x00
C:0x0198    FA       MOV      R2,A
C:0x0199    D0E0     POP      ACC(0xE0)
C:0x019B    FB       MOV      R3,A
C:0x019C    E51B     MOV      A,0x1B
C:0x019E    04       INC      A
C:0x019F    60DC     JZ       C:017D
C:0x01A1    D51BD9   DJNZ     0x1B,C:017D
C:0x01A4    8087     SJMP     C:012D
C:0x01A6    7BFF     MOV      R3,#0xFF
C:0x01A8    7A02     MOV      R2,#0x02
C:0x01AA    79B4     MOV      R1,#0xB4
C:0x01AC    D202     SETB     0x20.2
C:0x01AE    809C     SJMP     C:014C
C:0x01B0    7910     MOV      R1,#0x10
C:0x01B2    8002     SJMP     C:01B6
C:0x01B4    7908     MOV      R1,#0x08
C:0x01B6    C206     CLR      0x20.6
C:0x01B8    C208     CLR      0x21.0
C:0x01BA    8008     SJMP     C:01C4
C:0x01BC    D2D5     SETB     F0(0xD0.5)
C:0x01BE    790A     MOV      R1,#?_PRINTF517?BYTE(0x0A)
C:0x01C0    8004     SJMP     C:01C6
C:0x01C2    790A     MOV      R1,#?_PRINTF517?BYTE(0x0A)
C:0x01C4    C2D5     CLR      F0(0xD0.5)
C:0x01C6    E51B     MOV      A,0x1B
C:0x01C8    04       INC      A
C:0x01C9    7002     JNZ      C:01CD
C:0x01CB    F51B     MOV      0x1B,A
C:0x01CD    E4       CLR      A
C:0x01CE    FA       MOV      R2,A
C:0x01CF    FD       MOV      R5,A
C:0x01D0    FE       MOV      R6,A
C:0x01D1    FF       MOV      R7,A
C:0x01D2    120025   LCALL    C:0025
C:0x01D5    FC       MOV      R4,A
C:0x01D6    7B08     MOV      R3,#0x08
C:0x01D8    200113   JB       0x20.1,C:01EE
C:0x01DB    120025   LCALL    C:0025
C:0x01DE    FD       MOV      R5,A
C:0x01DF    7B10     MOV      R3,#0x10
C:0x01E1    30000A   JNB      0x20.0,C:01EE
C:0x01E4    120025   LCALL    C:0025
C:0x01E7    FE       MOV      R6,A
C:0x01E8    120025   LCALL    C:0025
C:0x01EB    FF       MOV      R7,A
C:0x01EC    7B20     MOV      R3,#0x20
C:0x01EE    EC       MOV      A,R4
C:0x01EF    33       RLC      A
C:0x01F0    82D5     ANL      C,F0(0xD0.5)
C:0x01F2    92D5     MOV      F0(0xD0.5),C
C:0x01F4    5013     JNC      C:0209
C:0x01F6    C3       CLR      C
C:0x01F7    E4       CLR      A
C:0x01F8    300006   JNB      0x20.0,C:0201
C:0x01FB    9F       SUBB     A,R7
C:0x01FC    FF       MOV      R7,A
C:0x01FD    E4       CLR      A
C:0x01FE    9E       SUBB     A,R6
C:0x01FF    FE       MOV      R6,A
C:0x0200    E4       CLR      A
C:0x0201    200103   JB       0x20.1,C:0207
C:0x0204    9D       SUBB     A,R5
C:0x0205    FD       MOV      R5,A
C:0x0206    E4       CLR      A
C:0x0207    9C       SUBB     A,R4
C:0x0208    FC       MOV      R4,A
C:0x0209    E4       CLR      A
C:0x020A    CB       XCH      A,R3
C:0x020B    F8       MOV      R0,A
C:0x020C    C201     CLR      0x20.1
C:0x020E    EC       MOV      A,R4
C:0x020F    700C     JNZ      C:021D
C:0x0211    CF       XCH      A,R7
C:0x0212    CE       XCH      A,R6
C:0x0213    CD       XCH      A,R5
C:0x0214    CC       XCH      A,R4
C:0x0215    E8       MOV      A,R0
C:0x0216    24F8     ADD      A,#0xF8
C:0x0218    F8       MOV      R0,A
C:0x0219    70F3     JNZ      C:020E
C:0x021B    8017     SJMP     C:0234
C:0x021D    C3       CLR      C
C:0x021E    EF       MOV      A,R7
C:0x021F    33       RLC      A
C:0x0220    FF       MOV      R7,A
C:0x0221    EE       MOV      A,R6
C:0x0222    33       RLC      A
C:0x0223    FE       MOV      R6,A
C:0x0224    ED       MOV      A,R5
C:0x0225    33       RLC      A
C:0x0226    FD       MOV      R5,A
C:0x0227    EC       MOV      A,R4
C:0x0228    33       RLC      A
C:0x0229    FC       MOV      R4,A
C:0x022A    EB       MOV      A,R3
C:0x022B    33       RLC      A
C:0x022C    FB       MOV      R3,A
C:0x022D    99       SUBB     A,R1
C:0x022E    4002     JC       C:0232
C:0x0230    FB       MOV      R3,A
C:0x0231    0F       INC      R7
C:0x0232    D8E9     DJNZ     R0,C:021D
C:0x0234    EB       MOV      A,R3
C:0x0235    300105   JNB      0x20.1,C:023D
C:0x0238    F8       MOV      R0,A
C:0x0239    D0E0     POP      ACC(0xE0)
C:0x023B    C4       SWAP     A
C:0x023C    48       ORL      A,R0
C:0x023D    B201     CPL      0x20.1
C:0x023F    C0E0     PUSH     ACC(0xE0)
C:0x0241    0A       INC      R2
C:0x0242    EC       MOV      A,R4
C:0x0243    4D       ORL      A,R5
C:0x0244    4E       ORL      A,R6
C:0x0245    4F       ORL      A,R7
C:0x0246    7820     MOV      R0,#0x20
C:0x0248    7B00     MOV      R3,#0x00
C:0x024A    70C2     JNZ      C:020E
C:0x024C    EA       MOV      A,R2
C:0x024D    B51B00   CJNE     A,0x1B,C:0250
C:0x0250    40BC     JC       C:020E
C:0x0252    C0E0     PUSH     ACC(0xE0)
C:0x0254    1202BA   LCALL    C:02BA
C:0x0257    D0F0     POP      B(0xF0)
C:0x0259    D0E0     POP      ACC(0xE0)
C:0x025B    200104   JB       0x20.1,C:0262
C:0x025E    C4       SWAP     A
C:0x025F    C0E0     PUSH     ACC(0xE0)
C:0x0261    C4       SWAP     A
C:0x0262    B201     CPL      0x20.1
C:0x0264    C0F0     PUSH     B(0xF0)
C:0x0266    120049   LCALL    C:0049
C:0x0269    D0F0     POP      B(0xF0)
C:0x026B    D5F0EB   DJNZ     B(0xF0),C:0259
C:0x026E    020099   LJMP     C:0099
C:0x0271    1203E9   LCALL    C?CCASE(C:03E9)
C:0x0274    0136     AJMP     C:0036
C:0x0276    5301B0   ANL      0x01,#P3(0xB0)
C:0x0279    58       ANL      A,R0
C:0x027A    0107     AJMP     C:0007
C:0x027C    4C       ORL      A,R4
C:0x027D    0103     AJMP     C:0003
C:0x027F    4201     ORL      0x01,A
C:0x0281    B44F01   CJNE     A,#0x4F,C:0285
C:0x0284    BC4401   CJNE     R4,#0x44,C:0288
C:0x0287    BC4901   CJNE     R4,#0x49,C:028B
C:0x028A    1C       DEC      R4
C:0x028B    4301C2   ORL      0x01,#0xC2
C:0x028E    5501     ANL      A,0x01
C:0x0290    A646     MOV      @R0,0x46
C:0x0292    01A6     AJMP     C:00A6
C:0x0294    4501     ORL      A,0x01
C:0x0296    A647     MOV      @R0,0x47
C:0x0298    03       RR       A
C:0x0299    6250     XRL      0x50,A
C:0x029B    010B     AJMP     C:000B
C:0x029D    2D       ADD      A,R5
C:0x029E    010F     AJMP     C:000F
C:0x02A0    2E       ADD      A,R6
C:0x02A1    0132     AJMP     C:0032
C:0x02A3    2B       ADD      A,R3
C:0x02A4    0113     AJMP     C:0013
C:0x02A6    23       RL       A
C:0x02A7    0130     AJMP     C:0030
C:0x02A9    20034B   JB       0x20.3,C:02F7
C:0x02AC    2A       ADD      A,R2
C:0x02AD    00       NOP
C:0x02AE    CB       XCH      A,R3
C:0x02AF    48       ORL      A,R0
C:0x02B0    00       NOP
C:0x02B1    00       NOP
C:0x02B2    012A     AJMP     C:002A
C:0x02B4    3F       ADDC     A,R7
C:0x02B5    3F       ADDC     A,R7
C:0x02B6    3F       ADDC     A,R7
C:0x02B7    00       NOP
C:0x02B8    790A     MOV      R1,#?_PRINTF517?BYTE(0x0A)
C:0x02BA    A2D5     MOV      C,F0(0xD0.5)
C:0x02BC    200314   JB       0x20.3,C:02D3
C:0x02BF    300509   JNB      0x20.5,C:02CB
C:0x02C2    B91002   CJNE     R1,#0x10,C:02C7
C:0x02C5    04       INC      A
C:0x02C6    04       INC      A
C:0x02C7    B90801   CJNE     R1,#0x08,C:02CB
C:0x02CA    04       INC      A
C:0x02CB    A2D5     MOV      C,F0(0xD0.5)
C:0x02CD    200602   JB       0x20.6,C:02D2
C:0x02D0    5001     JNC      C:02D3
C:0x02D2    04       INC      A
C:0x02D3    200268   JB       0x20.2,C:033E
C:0x02D6    9202     MOV      0x20.2,C
C:0x02D8    B51A00   CJNE     A,0x1A,C:02DB
C:0x02DB    5034     JNC      C:0311
C:0x02DD    C0E0     PUSH     ACC(0xE0)
C:0x02DF    7F20     MOV      R7,#0x20
C:0x02E1    300319   JNB      0x20.3,C:02FD
C:0x02E4    7F30     MOV      R7,#0x30
C:0x02E6    A202     MOV      C,0x20.2
C:0x02E8    7206     ORL      C,0x20.6
C:0x02EA    7205     ORL      C,0x20.5
C:0x02EC    500F     JNC      C:02FD
C:0x02EE    120311   LCALL    C:0311
C:0x02F1    C202     CLR      0x20.2
C:0x02F3    C206     CLR      0x20.6
C:0x02F5    C205     CLR      0x20.5
C:0x02F7    C208     CLR      0x21.0
C:0x02F9    7F30     MOV      R7,#0x30
C:0x02FB    800F     SJMP     C:030C
C:0x02FD    300503   JNB      0x20.5,C:0303
C:0x0300    E9       MOV      A,R1
C:0x0301    C0E0     PUSH     ACC(0xE0)
C:0x0303    120060   LCALL    C:0060
C:0x0306    300503   JNB      0x20.5,C:030C
C:0x0309    D0E0     POP      ACC(0xE0)
C:0x030B    F9       MOV      R1,A
C:0x030C    D0E0     POP      ACC(0xE0)
C:0x030E    B51ACC   CJNE     A,0x1A,C:02DD
C:0x0311    300517   JNB      0x20.5,C:032B
C:0x0314    7F30     MOV      R7,#0x30
C:0x0316    B9100C   CJNE     R1,#0x10,C:0325
C:0x0319    120060   LCALL    C:0060
C:0x031C    7F58     MOV      R7,#0x58
C:0x031E    300407   JNB      0x20.4,C:0328
C:0x0321    7F78     MOV      R7,#0x78
C:0x0323    8003     SJMP     C:0328
C:0x0325    B90803   CJNE     R1,#0x08,C:032B
C:0x0328    120060   LCALL    C:0060
C:0x032B    300205   JNB      0x20.2,C:0333
C:0x032E    7F2D     MOV      R7,#0x2D
C:0x0330    020060   LJMP     C:0060
C:0x0333    7F20     MOV      R7,#0x20
C:0x0335    2008F8   JB       0x21.0,C:0330
C:0x0338    7F2B     MOV      R7,#0x2B
C:0x033A    2006F3   JB       0x20.6,C:0330
C:0x033D    22       RET
C:0x033E    9202     MOV      0x20.2,C
C:0x0340    80CF     SJMP     C:0311
C:0x0342    28       ADD      A,R0
C:0x0343    6E       XRL      A,R6
C:0x0344    756C6C   MOV      0x6C,#0x6C
C:0x0347    29       ADD      A,R1
C:0x0348    00       NOP
C:0x0349    D201     SETB     0x20.1
C:0x034B    120025   LCALL    C:0025
C:0x034E    3001F8   JNB      0x20.1,C:0349
C:0x0351    C201     CLR      0x20.1
C:0x0353    781A     MOV      R0,#0x1A
C:0x0355    30D501   JNB      F0(0xD0.5),C:0359
C:0x0358    08       INC      R0
C:0x0359    F6       MOV      @R0,A
C:0x035A    0200CB   LJMP     C:00CB
C:0x035D    2D       ADD      A,R5
C:0x035E    5043     JNC      C:03A3
C:0x0360    49       ORL      A,R1
C:0x0361    58       ANL      A,R0
C:0x0362    120025   LCALL    C:0025
C:0x0365    2403     ADD      A,#0x03
C:0x0367    B40500   CJNE     A,#0x05,C:036A
C:0x036A    4001     JC       C:036D
C:0x036C    E4       CLR      A
C:0x036D    90035D   MOV      DPTR,#0x035D
C:0x0370    93       MOVC     A,@A+DPTR
C:0x0371    120051   LCALL    C:0051
C:0x0374    743A     MOV      A,#0x3A
C:0x0376    120051   LCALL    C:0051
C:0x0379    D203     SETB     0x20.3
C:0x037B    751A04   MOV      0x1A,#0x04
C:0x037E    0201B0   LJMP     C:01B0
C:0x0381    BB0106   CJNE     R3,#0x01,C:038A
C:0x0384    8982     MOV      DPL(0x82),R1
C:0x0386    8A83     MOV      DPH(0x83),R2
C:0x0388    E0       MOVX     A,@DPTR
C:0x0389    22       RET
C:0x038A    5002     JNC      C:038E
C:0x038C    E7       MOV      A,@R1
C:0x038D    22       RET
C:0x038E    BBFE02   CJNE     R3,#0xFE,C:0393
C:0x0391    E3       MOVX     A,@R1
C:0x0392    22       RET
C:0x0393    8982     MOV      DPL(0x82),R1
C:0x0395    8A83     MOV      DPH(0x83),R2
C:0x0397    E4       CLR      A
C:0x0398    93       MOVC     A,@A+DPTR
C:0x0399    22       RET
C:0x039A    BB010C   CJNE     R3,#0x01,C:03A9
C:0x039D    E582     MOV      A,DPL(0x82)
C:0x039F    29       ADD      A,R1
C:0x03A0    F582     MOV      DPL(0x82),A
C:0x03A2    E583     MOV      A,DPH(0x83)
C:0x03A4    3A       ADDC     A,R2
C:0x03A5    F583     MOV      DPH(0x83),A
C:0x03A7    E0       MOVX     A,@DPTR
C:0x03A8    22       RET
C:0x03A9    5006     JNC      C:03B1
C:0x03AB    E9       MOV      A,R1
C:0x03AC    2582     ADD      A,DPL(0x82)
C:0x03AE    F8       MOV      R0,A
C:0x03AF    E6       MOV      A,@R0
C:0x03B0    22       RET
C:0x03B1    BBFE06   CJNE     R3,#0xFE,C:03BA
C:0x03B4    E9       MOV      A,R1
C:0x03B5    2582     ADD      A,DPL(0x82)
C:0x03B7    F8       MOV      R0,A
C:0x03B8    E2       MOVX     A,@R0
C:0x03B9    22       RET
C:0x03BA    E582     MOV      A,DPL(0x82)
C:0x03BC    29       ADD      A,R1
C:0x03BD    F582     MOV      DPL(0x82),A
C:0x03BF    E583     MOV      A,DPH(0x83)
C:0x03C1    3A       ADDC     A,R2
C:0x03C2    F583     MOV      DPH(0x83),A
C:0x03C4    E4       CLR      A
C:0x03C5    93       MOVC     A,@A+DPTR
C:0x03C6    22       RET
C:0x03C7    BB0106   CJNE     R3,#0x01,C:03D0
C:0x03CA    8982     MOV      DPL(0x82),R1
C:0x03CC    8A83     MOV      DPH(0x83),R2
C:0x03CE    F0       MOVX     @DPTR,A
C:0x03CF    22       RET
C:0x03D0    5002     JNC      C:03D4
C:0x03D2    F7       MOV      @R1,A
C:0x03D3    22       RET
C:0x03D4    BBFE01   CJNE     R3,#0xFE,C:03D8
C:0x03D7    F3       MOVX     @R1,A
C:0x03D8    22       RET
C:0x03D9    FA       MOV      R2,A
C:0x03DA    E6       MOV      A,@R0
C:0x03DB    FB       MOV      R3,A
C:0x03DC    08       INC      R0
C:0x03DD    08       INC      R0
C:0x03DE    E6       MOV      A,@R0
C:0x03DF    F9       MOV      R1,A
C:0x03E0    25F0     ADD      A,B(0xF0)
C:0x03E2    F6       MOV      @R0,A
C:0x03E3    18       DEC      R0
C:0x03E4    E6       MOV      A,@R0
C:0x03E5    CA       XCH      A,R2
C:0x03E6    3A       ADDC     A,R2
C:0x03E7    F6       MOV      @R0,A
C:0x03E8    22       RET
C:0x03E9    D083     POP      DPH(0x83)
C:0x03EB    D082     POP      DPL(0x82)
C:0x03ED    F8       MOV      R0,A
C:0x03EE    E4       CLR      A
C:0x03EF    93       MOVC     A,@A+DPTR
C:0x03F0    7012     JNZ      C:0404
C:0x03F2    7401     MOV      A,#0x01
C:0x03F4    93       MOVC     A,@A+DPTR
C:0x03F5    700D     JNZ      C:0404
C:0x03F7    A3       INC      DPTR
C:0x03F8    A3       INC      DPTR
C:0x03F9    93       MOVC     A,@A+DPTR
C:0x03FA    F8       MOV      R0,A
C:0x03FB    7401     MOV      A,#0x01
C:0x03FD    93       MOVC     A,@A+DPTR
C:0x03FE    F582     MOV      DPL(0x82),A
C:0x0400    8883     MOV      DPH(0x83),R0
C:0x0402    E4       CLR      A
C:0x0403    73       JMP      @A+DPTR
C:0x0404    7402     MOV      A,#0x02
C:0x0406    93       MOVC     A,@A+DPTR
C:0x0407    68       XRL      A,R0
C:0x0408    60EF     JZ       C:03F9
C:0x040A    A3       INC      DPTR
C:0x040B    A3       INC      DPTR
C:0x040C    A3       INC      DPTR
C:0x040D    80DF     SJMP     C:03EE
C:0x040F    EF       MOV      A,R7
C:0x0410    B40A07   CJNE     A,#?_PRINTF517?BYTE(0x0A),C:041A
C:0x0413    740D     MOV      A,#0x0D
C:0x0415    12041A   LCALL    C:041A
C:0x0418    740A     MOV      A,#?_PRINTF517?BYTE(0x0A)
C:0x041A    309811   JNB      RI(0x98.0),C:042E
C:0x041D    A899     MOV      R0,SBUF(0x99)
C:0x041F    B8130C   CJNE     R0,#0x13,C:042E
C:0x0422    C298     CLR      RI(0x98.0)
C:0x0424    3098FD   JNB      RI(0x98.0),C:0424
C:0x0427    A899     MOV      R0,SBUF(0x99)
C:0x0429    C298     CLR      RI(0x98.0)
C:0x042B    B811F6   CJNE     R0,#0x11,C:0424
C:0x042E    3099FD   JNB      TI(0x98.1),C:042E
C:0x0431    C299     CLR      TI(0x98.1)
C:0x0433    F599     MOV      SBUF(0x99),A
C:0x0435    22       RET

楼主:
转自大虾网 http://www.daxia.com/list_1683.shtml

有一个矛盾总是在困扰我们---那就是计算机喜欢2进制(16进制)而人类已经习惯了10进制
传统的HEX--BCD通常都按二进制定义按权展开,再付以10进制调整来实现,速度太慢,效率低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2的12次方=4096=4100-4=1000H及每一个1000H可以看着"4100"如果有误
差可以从余数中扣除,如双字节数最多扣除16*4=64个,如果有余数,够扣就扣,不够扣从4100
个中次高位减一当100已经够了!如果你问16是怎么来得我告诉65536/4096=16下面是程序
DPTR中是待转换的双字节16进制数,转换的数据保存在34H33H32H31H30H五个连续单元中34H
为高,同样的道理把100=60H+4    4096/96最多商42   4*42=168
16=4096/256 64和128因为都是单字节所以运算非常简单,经过仿真对比其运行速度比传统
方式快12倍!!!!!!!
       HEXBCD:MOV A,DPH   ;16进制高位送A
              ANL A,#0F0H  ;屏蔽A低四位
              XRL DPH,A    ;屏蔽DPH高四位
              SWAP A       ;A除以16 ( 注意这技巧)
              MOV 32H,A    ;把A个100放百位单元
              RL A
              RL A         ;两次RL A相当于乘以4,这个4表示4A个千,也表示要扣除4A
             ;A*4096=A*(4000+100)-4A=4A*1000+A*100-4A
              XCH A,DPL
              SUBB A,DPL
              XCH A,DPH
              SUBB A,#00H  ;以上四条指令完成4A的扣除,结果高位在A,低位在DPH
              JNC   "够扣"
              DEC 32H ;不够扣32H减一当百
              MOV A,#101 ;本来是100这里用101是考虑C=1这样就节省一条指令CLR C
              SUBB A,DPL
              ADD A,DPH  ;A肯定小于64为什么?所以高位不计算了!
              MOV B,#10
              DIV AB
              MOV 31H,A
              MOV 30H,B
              ;以下的程序留给大家自己编写,按时叫作业哦社员们

网友:
5楼的思路有意思,不过本人现在基本不用纯汇编折腾了,隔几天再回头看自己写的汇编代码都觉得晕……至于printf,我也是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5楼的兄弟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谢谢了。

楼主:
5楼的思路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整理出来,让我们这些习惯了C的人们能够方便的用上。

网友:
经过仿真对比其运行速度比传统方式快12倍!!!!!!!
===============================================
快12倍表示有多快?能在100us内完成吗?(以标准12T的51运行于12MHz来算)

楼主:
新思路:人类算法 51适用
万位 千位 百位 十位 个位
              2   5   6
+         2   5   6
------------------------------
             12    30     36
+      10    25    30
  4    10    12
------------------------------
  4    20    49    60     36
+                 3  <-36->6
------------------------------
  4    20    49    63     6
+            6<-63->3
------------------------------
  4    20    55     3     6
+       5<-55->5
------------------------------
  4    25     5     3     6
+ 2<-25->5
------------------------------
  6     5     5     3     6

----------------------------------------------------------------------------
我不会汇编,所以只能写个类汇编出来了。等高手来改写优化。这个用在12MHz S51上,123周期(仅计算,没测)
WW EQU 30H;万位
QW EQU 31H;千位
BW EQU 32H;百位
SW EQU 33H;十位
GW EQU 34H;个位

MOV DPH,#FFH
MOV DPL,#FFH

;将DPH(ff)变成2.5.6
MOV A ,DPH
MOV B ,#100
DIV AB
MOV R0,A
MOV A,B;余数放A继续/10
MOV B,#10
DIV AB
MOV R1,A
MOV R2,B
;将DPL(ff)变成2.5.6
MOV A,DPL
MOV B,#100
DIV AB
MOV R3,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R4,A
MOV R5,B

;开乘了256*6--6*6
MOV A,R5
MOV B,R2
MUL AB
MOV GW,A
;5*6
MOV A,R5
MOV B,R1;
MUL AB
MOV SW,A
;2*6
MOV A,R5
MOV B,R0
MUL AB
MOV BW,A
;256*5--6*5
MOV A,R4
MOV B,R2
MUL AB
ADD SW,A
;5*5
MOV A,R4
MOV B,R1
MUL AB
ADD BW,A
;2*5
MOV A,R4
MOV B,R0
MUL AB
MOV QW,A
;256*2---6*2
MOV A,R3
MOV B,R2
MUL AB
ADD BW,A
;5*2
MOV A,R3
MOV B,R1
MUL AB
ADD QW,A
;2*2
MOV A,R3
MOV B,R0
MUL AB
MOV WW,A
;开始合并--36/10=3(+QW) 余6(GW)
MOV A,GW
MOV B,#10
DIV AB
ADD SW,A
MOV GW,B
;sw
MOV A,SW
MOV B,#10
DIV AB
ADD BW,A
MOV SW,B
;bw
MOV A,BW
MOV B,#10
DIV AB
ADD QW,A
MOV BW,B
;qw ww
MOV A,QW
MOV B,#10
DIV AB
ADD WW,A
MOV QW,B

网友:
思路错了。0xabcd != 0xab * 0xcd

楼主:
0xab=171
0xcd=205
0xabcd=43981
171*205=35055
是错了呢。高手就是高手。
那就只能DPH*256+DPL了

楼主:
顺便问下cowboy你在另个贴中说的汇编<60us的算法是什么?能不能贴出来改造下方便C调用?

网友:
号称世上最快的16bit二进制数转5位压缩BCD码的程序,最长56周期(标准51)。原理还没弄懂。
原作者:DENGM
;R2R3-->R5R6R7 小端
BIN2BCD:
       MOV  A, R3
       ANL  A, #0FCH
       RR   A
       RR   A
       MOV  R5,A
       ADD  A, R5
       ADD  A, R5
       MOV  R7,A
       MOV  A, R2
       ANL  A, #3
       MOV  R6,A
       XRL  A, R3
       ANL  A, #3
       XRL  A, R2
       RR   A
       RR   A
       ADD  A, R7
       JNC  L2
       INC  R5
       ADD  A, #6
L2:    ADD  A, R7
       MOV  B, #25
       JNC  L3
       INC  R5
       ADD  A, #6
       DIV  AB
       SJMP L4
L3:    DIV  AB
       CJNE A, #10, L4
       INC  R5
       CLR  A
L4:    MOV  R7,A
       MOV  A, #10
       XCH  A, B
       ADD  A, #(L5-$-3)
       MOVC A, @A+PC
       ADD  A, R6
       DA   A
       XCH  A, R5
       DIV  AB
       XCH  A, R7
       SWAP A
       ORL  A, B
       SWAP A
       MOV  R6,A
       RET

L5:    DB 00H, 04H, 08H, 12H, 16H
       DB 20H, 24H, 28H, 32H, 36H
       DB 40H, 44H, 48H, 52H, 56H
       DB 60H, 64H, 68H, 72H, 76H
       DB 80H, 84H, 88H, 92H, 96H
       END

楼主:
能不能改造下方便C调用啊,做成库?

楼主:
无法验证正确性

R2=0x12 R3=0x34 测试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0x34 12 = 1 33 30
  r3 r2  r7 r6 r5

网友(2009-11-30):
强~~~正在验证~~~

网友(2013-07-14):
引用 网友A:
你的hex2bcd太臃肿了
用keil自带的库,反汇编回来看看

SIR:

WHERE IS THE "keil自带的库"?

THANKS.

网友:
懂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