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2.85的宏定义为什么多了‘u’字?

楼主(2009-09-17):
奇怪了,为什么这个版本的宏定义都多了一个‘u’字
哪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啊?大家说说。。。

2.51版本的定义是这样的:
#define  OS_VERSION              251                    /* Version of uC/OS-II (Vx.yy mult. by 100)    */

而2.85版本的定义又是这样的:

#define  OS_VERSION                 285u                /* Version of uC/OS-II (Vx.yy mult. by 100)    */

*********************************************************************************************************
*                              TASK STATUS (Bit definition for OSTCBStat)
*********************************************************************************************************
*/
#define  OS_STAT_RDY               0x00u    /* Ready to run                                            */
#define  OS_STAT_SEM               0x01u    /* Pending on semaphore                                    */
#define  OS_STAT_MBOX              0x02u    /* Pending on mailbox                                      */
#define  OS_STAT_Q                 0x04u    /* Pending on queue                                        */
#define  OS_STAT_SUSPEND           0x08u    /* Task is suspended                                       */
#define  OS_STAT_MUTEX             0x10u    /* Pending on mutual exclusion semaphore                   */
#define  OS_STAT_FLAG              0x20u    /* Pending on event flag group                             */

#define  OS_STAT_PEND_ANY         (OS_STAT_SEM | OS_STAT_MBOX | OS_STAT_Q | OS_STAT_MUTEX | OS_STAT_FLAG)

/*
*********************************************************************************************************
*                           TASK PEND STATUS (Status codes for OSTCBStatPend)
*********************************************************************************************************
*/
#define  OS_STAT_PEND_OK              0u    /* Pending status OK, not pending, or pending complete     */
#define  OS_STAT_PEND_TO              1u    /* Pending timed out                                       */
#define  OS_STAT_PEND_ABORT           2u    /* Pending aborted                                         */

网友:
u嘛, 说明是指定类型, 可以表示的范围更大
#define  OS_VERSION              251         这个251是没有指定类型..

网友:
#define  OS_VERSION              251
//这里251是int型

#define  OS_VERSION              251u
//这里251u是unsigned int型

【1楼】 yajira
这个251是没有指定类型..
---------------------------------------
只是没有显式指定类型。
字面值整型常量的类型,C语言标准有明确规定。

楼主:
哦,想起来了,一直都是直接写数字,看来我的代码得规范起来啊,呵呵,谢谢

网友:
哈哈, 果然厉害..羞愧了....

楼主:
查过,C标准如果写成:#define  OS_VERSION      251
中的数字251在缺省情况下整型文字常量被当作是一个int 型的有符号值

网友(2012-07-16):
heh ,学习了,看来的规范啊

网友:
本来也在纳闷这意思,受教了

网友(2013-01-08):
markmark ucos定义数字后面的u 呵呵

网友:
如何定义简短的常量呢?
比如0~255的无符常量

网友:
哈哈,每次来OurAVR论坛都能很快轻松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