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提供一些工作在-40-80温度下的单片机

楼主(2009-09-17):
哪位大侠帮忙提供一些工作在-40-80温度下的单片机

网友:
随便一个工业级的可以吧

测试过不少工业级单片机 基本在-55到+85都能稳定工作
其中包括c8051f0xx 和 飞思卡尔mc9s08acxx mc9s08awxx 在关闭外部晶振启动内部晶振时,串口通讯正常。

楼主:
在温度 -40温度下 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我没有测试过
想做个东西 害怕低温 单片机启动不了

网友(2009-11-20):
M8就能在-45度正常运行了,主要看你晶振好不好

网友:
在片子上下各帖一个1W的电阻,电阻直接接电源。上电就加热。

网友:
大多数民用mcu的工作温度范围就是-40~+85C
工业的温度范围更大些比如-55~+105C
我觉得楼主还是要关心下mcu周边元器件,比如电容,晶振,电阻什么的温度范围

网友:
晕,LS的回答会误人的

网友:
7L确实不太准确,大多数商用一般是0~70度

网友:
工业级的芯片,不过还是看一下数据手册确认一下,我记得有些标称工业级的芯片的温度范围实际上是-20~8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