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MC34063的兄弟注意啦!!

楼主(2009-09-17):
第一次用MC34063的兄弟注意啦,千万别用翻译过来的中文数据手册啊!由于本人E文不好,所以一般器件手册都喜欢找些翻译的中文手册来看,我参照MC34063中文数据手册,搭建了一个逆向升压电路,输入5V,输出-9V。板子做好死活调不出来。外围器件不多啊,逐个检查也没发现问题,对照手册也没发现问题,折腾了大半天。后来没办法了,找了份E文的再看了看,结果发现电路中的那个肖特基二极管1N5819接法和E文手册中的接法不同,刚好是极性相反。我按照E文手册的接法将二极管取下重新焊接上,电路正常,输出-8.99.
我看了下自己保存的其他几份摘自网上中文应用说明,发现这些二极管的都是一样的,都接反了!所以提醒下E文不好的兄弟们,最好看E文手册,哪怕是边查字典边看呢,都比你看一份错误的中文手册,然后出问题了又去找错要好得多!!!

错误的接法 (原文件名:TM截图未命名.jpg)

正确的接法 (原文件名:MC34063E.jpg)

网友:
中文只能和来参考,看得懂的从来不去翻译.翻译的多是看不懂的人做的你说能好吗?
注意把反馈器件走线尽量和芯片距离近,否则因为反馈走线上的延时会导致输出上大的抖动和波纹.

网友:
先E文,搞不懂在 中文 的

网友:
我一般看E文手册!

网友:
有些中文的看着看着就蛋疼。

网友:
上个软件给大家(源于电源网),html版的,很方便。

我验证过了,是对的。

网友:
做电路一般先分析一下原理,把原理弄懂了,实验就简单了

有中文的最好,看完中文的,英文的也浏览一下。

网友:
各位,请问下,设计输入9V 输出4.6V,当输入在5-12V范围内调整时,输出会是怎样样的?

网友:
电感的安装位置设计时也要注意。

楼主:
回【5楼】 lmserver
哈哈,你的东西真的很不错啊,很方便,谢谢分享啊!

回【7楼】 xy-mcu 竹竿
这个没试验过啊,你自己搭个电路试试啊,就三四个元件啊,很快就好了

网友:
在CNKI上下的论文的图,也是降压的,换个画法,更容易看清楚

网友(2010-10-09):
那不懂E文是不是就搞不了电子设计啊?datasheet确实99.9%是E文的,剩下的0.1%中文版却不能保证翻译无误
那怎么办??
E文实在太差,也太难了~~

网友:
我也下了一份中文的,确实反了

网友:
这个东西扩流随着工作方式在发生变化

网友:
对于该二极管接反,恐怕LZ的实力也是有点问题

个人觉得稍微懂点电路知识的都知道该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该二极管接反,恐怕lz的实力也是有点问题
个人觉得稍微懂点电路知识的都知道该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LZ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是出于好心 LZ是个热心人
不该浇冷水

网友:
其实看完数据手册后,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电路的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掌握了,这个问题应该能看出来。
还是原版的东西可信度高些

网友(2011-07-29):
这芯片很好用啊

网友:
一般都是分析原理对了  才回去搭电路的

网友:
这么明显的电路 也能接错????

网友:
偶也不懂E文,还好我一直都是用34063降压用,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二极管的方向就知道了,
楼主还是满热心的,好人一个,

网友:
芯片资料一定要看英文的

网友(2011-11-05):
回复 网友A:

说得确实很中肯。
上述二极管按照中文版的接法连接后,将使二极管导通,直接导致芯片的2脚和4脚短路。
所以楼主自己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电子知识,自己要有判断。

网友(2011-12-06):
学习了  mark  现在正在用它呢

网友:
现在翻译的资料 大部分都不是电子专业的人翻译的 错误肯定是有的了!!

网友:
翻译错就错了,电路图不用翻译吧?

网友:
对于任何IC资料,我电脑上有的,呵呵。从来都是一份英文,几份中文,防止翻译出错。楼主我找的这份pdf翻译这个图倒是正确的

  别说翻译会出错,连中文资料抄为另一份中文都会出错,就像读书抄同学作业。
  最近在使用中兴新出的GSM/GPRS模块MG2639,MG2639的指令集pdf这样说:“手册第一次发行,完全借用ME3000_V2指令集文档”,硬件pdf上虽然没有说借用ME3000,但是它的电源电路、UART部分电路、SIM卡电路、MIC和Phone电路完全是从ME3000抄过来的,居然MIC电路抄错了:

  驻极体MIC内部一般有一个MOSFET,大家可以猜猜红色圈中这个电路能不能工作?还好我知道一点点,不然板子做好了,还得焊接0Ω电阻了

网友:
传了好久图片都没有传上来,抱歉啊

网友(2012-09-20):
楼主,不接负载静态电流多大,我用4V变-12V,空载60mA

网友:
我今天第一次用

刚刚发现中文和英文版的二极管接法相反的!

网友(2013-06-17):
谢谢楼主提醒,看资料尽量看原版的,翻译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
一般喜欢看E文的。
PS:某些硕士论文的这种电路也会错。。。

网友(2013-09-13):
这货震荡频率竟然和输入电压有关,看的就火大。

网友(2014-08-18):
好电路赞一个

网友:
attach://218540.pdf

没发现问题啊??

网友:
没发现问题啊???

网友(2014-10-11):
学习了,这个电路正好用上

网友:
先弄明白电路原理就能发现电路错误啦

网友:
正要开始用这个芯片,谢谢提醒

网友:
我也要用这个芯片 啦 哈哈

网友(2016-12-31):
想要-5V电压,为毛死活输出只有0.6不同也有些V,二极管用的IN4007,电感电容

网友(2017-11-28):
就是,二极管接反了,电感上电流波动吓死了,哥用仿真试过,电路启动瞬间,至少26A以上,加个10欧姆的电阻和3A的保险丝,直接烧掉保险丝

网友:
翻译手册的还重新画图,也真够敬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