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焊脚电池到的时候,是不是就算带电焊接了?

楼主(2009-09-17):
一直被教育说焊接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电,也就一直养成了习惯,但是从来没有深究过是什么原因,大概是工作中焊接会有冲击吧。

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要用到 3V 的纽扣电池,尝试过电池盒和电池扣,但都过不了抗冲击测试,一摔电池就跳出来了。

所以决定换成焊脚电池,就是阿莫邮购部里面卖的那种黄圈2032。

不过想了一下,这样我在焊接的时候不就算带电焊接了吗?电池引脚都是直接连到芯片的 VCC 上的,也不想为了这个电池再加个开关或者跳线隔离了。

尝试焊了几个,似乎没出现问题,请问大家可以这样干吗?

网友:
不焊怎么弄上去?用胶粘上去吗?

楼主:
回 guantingwei : 的确啊,但是不知道大批量加工的时候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焊了变是,原来我们公司做锂电池产品,一个月出货或高达100W,没见过出啥大问题

网友:
......要是焊接有电的东西,一定要保证别的东西都焊接完成了再进行,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理解:
之所以不要带电焊接,是因为绝大部分烙铁的焊接头是接地的,也就是电源插座中间的那根线,正规的插座的地线是应该接大地的。要焊接的板如果是单独电源一般没问题,即类似电池供电,地线没有接到大地的板子。如果焊接交流供电或者是虽然电池供电但是共地的板子,如果带电焊接时,要焊接的点就会和大地形成通路,造成短路或者其他故障。

归纳:
焊接时,你只要想要焊接的点如果连到地会不会形成短路,就可以判断能不能带电焊接。

楼主:
原来如此,今天才明白原理,受教了~

楼主:
今天先焊接上电池和处理器,跑起来之后再把剩余的元件焊接完,没出现任何问题,印证了~ 可以放心了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9-20,21:03:4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2070]其它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