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09-09-17):
我最近在调试一个步进电机,自己做的驱动电路,用的是全桥,可不知为什么在低速下转的还比较平稳,但是速度较高时,要保证能转需要电流能到3、4A,并且转的还不平稳,有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看看驱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推荐你有集成电路来做吧,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332可以驱动2相或3相都可以的.

楼主:
驱动电路没问题,有问题低速下就直接不能转了

楼主:
各位有成功的驱动电路吗 有给我发一个
我全桥是用上桥做续流,三个线圈公用一端接电源,即星型揭法。我不知道这种接法是否合理

网友:
星型接法 三个共用端也不用接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