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新手一问,红外是一种通信方式吧!

楼主(2009-09-18):
如题,红外通信是不是很难,一般的单片机上都带有那个红外接收器,外部的红外发射器控制容易吗?如果有的话,麻烦传点资料,谢谢!

网友:
红外是一种电磁波

网友:
我理解应该算一种通讯 信道,外部发射器,简单的就是一个红外 二极管了,控制发与不发,形成信号。

网友:
海上两船还用灯光通讯呢   都属于电磁波  应该都能叫通信吧

网友:
“吼”都算通信。。。

网友:
红外只是一种"波"...用途很广,就好像铁,可以用来做菜刀,也可以用来做锄头

只有符合一定协定的,经过调制的"红外"才可以通信...
吼,也要吼得有意义才行.

网友:
没有单片机自带红外接收器的好吧~

LZ不会连开发板和单片机都分不清吧,真是这样的话,囧~

楼主:
没有单片机自带红外接收器的好吧~

LZ不会连开发板和单片机都分不清吧,真是这样的话,囧~
-------------------------------------------------------------------
我的错,我指的是开发板,单片机带红外的没见过,但我也不敢说就是没有。
另外:五楼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关键是你想通什么信
开发板上那种38kHz载波 红外一体化接收头主要是做红外遥控,可以直接用家电的红外遥控器

网友:
红外是电磁波,也是‘光’,是人眼看不见的光,波长和可见光不一样的!它是负载信号的,所以能用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