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上测电流的电阻一般多大啊?

楼主(2009-09-18):
德国电调的是多少,0.01欧?

网友:
按照你要检测的电流精度自己设计啊,比如:

采样精度2进制10位,参考电压3.3V
采样电压最小分辨率:3.3V/1024 = 0.00322265625V

要分辨0.5A电流变化率:
采样电阻最小阻值:0.00322265625V / 0.5A = 0.0064453125 欧

要分辨10mA电流变化率:
采样电阻最小阻值:0.00322265625V / 0.01A = 0.322265625 欧

这是最小阻值,实际应该还要大些,但阻值过大会造成采样电阻分压过大,热损耗加剧
所以串联电阻法检测电流,设计时需要在电流精度与损耗间寻找平衡点

楼主:
用NMOS的导通电阻检测可以吗?
NMOS导通电阻随温度变化教大,但比电路板导线的温度特性差不多,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1楼说得很明了、精要,补充一下,这个电阻应该越小越好,大了会耗电、发热,要看单片机的检测精度,如果你的设计最大耗电是10安,检测电阻设置为6毫欧,则压降为0.006×10=0.06伏。对atmega单片机而言10位(模数),如果模/数转换的参考电压设为5v那么检测值=0.06/(5/1024)=12,即模/数转换>=12时触发过流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