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豆浆机有人研究过吗?蛮有意思。

楼主(2009-09-18):
上周末陪老妈买了一个豆浆机,现在很后悔不是九阳的,老人家打电话说不好用,郁闷。

据老妈描述,那个豆浆很淡,留下的豆渣都很大,很浪费粮食,豆浆又不好喝。以前家里做豆浆都是用那种料理机的,吧豆子打的粉碎。。。然后用纱布过滤,在放进锅里煮。。。。吼吼。

简单找了一下豆浆机的工作流程,原来和料理机打豆子然后自己煮的这种方法完全不同。

豆浆机具体制作全营养豆浆工作程序如下

①加热:通电后按下“全营养豆浆”键,电热器开始加热,约8分钟后(使用常温水时),水温达到打浆设定的温度。
②预打浆:当水温达到设定温度时,九阳豆浆机电机开始工作。进行预打浆1次,然后全功率加热至打浆温度。
③打浆:当水温达到设定温度时电机开始工作,电机带动刀片打浆二次,然后加热至防溢,再打浆三次。
④煮浆:打浆结束后,电热器继续加热至豆浆第一次沸腾。
⑤防溢延煮:豆浆沸腾后,本机防溢加热功能自动启动,进入延煮过程。电热器间断加热,使豆浆反复煮沸,充分煮熟。
⑥断电报警:工作结束后,电热器、电机等部件自动断电,机器发出声光报警,提示豆浆已做好。拔下电源插头后,即可准备饮用豆浆。
上述过程均采用微电脑自动控制,用时20分钟左右,用电不足0.2度,醇香滑口的全营养豆浆即制作成功。

完全不是那种传统的方法,更不是模仿手磨豆浆的方法。

而且据说要将水温加热到80度才进行打豆。。。。

大家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讨论一下。

网友:
低头不语

网友:
而且据说要将水温加热到80度才进行打豆。。。。

这个是九阳的专利,80度打浆大大降低了加热管上粘粘豆浆的强度,易于清洗。

网友:
我拿了部分第一个月工资给爸妈买了个九阳的豆浆机,那些美的之类的都是小厂代工的。

网友:
每天都在用
我也想了解一下 这个过程
楼主说的很详细

有时候我再想如果它坏了 可不可以自己写个程序 控制做豆浆啊
那样想 做什么样的豆浆都可以了

网友:
【2楼】 makesoft
-------------------
加热管上确实不沾豆渣

不过豆浆放凉后 再加热就要沾了不知道 怎么回事

楼主:
【4楼】 346675655
积分:515
派别:
来自:河北
每天都在用
我也想了解一下 这个过程
楼主说的很详细

有时候我再想如果它坏了 可不可以自己写个程序 控制做豆浆啊
那样想 做什么样的豆浆都可以了

----------------------------

感觉说明书上描述的过程挺神秘的,而且数据当然都是保密的,在不知道原来工作过程的条件下很难搞控制。

不过模仿料理机那种,先打烂了  在煮  估计也是不错了,以前都是用料理机做的,喝起来要浓的多,现在的豆浆机据网友描述,大多数打出的豆浆都很淡。

网友:
以下仅仅是个想法

豆浆机,挺好的,效果很不错,可以搞个街边拐角连锁店,每个店买上10台,每台机器固定出某种豆浆,搞上一套自动控制设备和控制方案,在网上搞个网站,提前预定,选择豆浆的品种,取货时间,数量等信息,网上支付,凭密码索取。控制器根据这些信息设定出什么时候开哪台机器,出多少豆浆等等。
对豆浆机要做较大改动,加水,上料,清洗,出成品,包装等等全实现自动操作。
利润嘛,一杯豆浆2块不贵吧,原料不值多少钱,设备可能贵一些,发挥连锁经营方式的优点可以摊薄成本。

想法而已。

网友:
带豆渣的喝不下,还是喜欢5合1榨汁机打的豆浆再过滤后煮沸放糖冷却再喝,爽啊,就是麻烦点而已

网友:
N年前老媽買的那個九陽豆漿機~目前被閒置~~好用倒是好用~就是過濾出來的豆漿口感不好~但是味道很不錯~再一個就是工作起來聲音巨大~直逼拖拉機~

网友:
【楼主位】 wear778899 低头不语

以前家里做豆浆都是用那种料理机的,吧豆子打的粉碎。。。然后用纱布过滤,在放进锅里煮。。。。吼吼。

-------------------------
目前我家就是这样磨豆浆的,过滤豆沫用的可是老家带来土布,好用得很...
我妈不爱用那些的“豆浆机”,说只能做豆浆,不能打果汁...

网友:
自己做豆浆就是麻烦点,但比喝牛奶好多了。

网友:
看看,需求来了,大部分人都嫌麻烦,就喝那么一杯豆浆,还得泡啊,忍受噪音啊,涂啊抹啊擦啊洗啊的。。。
正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懒人,才有那么多发明。。。
我们应该谢谢懒人!

网友:
现在美国在卖的一款,转速50000rpm,刀具特殊设计,把细胞直接敲破,做豆浆完全无渣!

网友:
现在最新的 都是阿尔法特技术
大孔 清洗液方便 用水直接冲洗即可
打浆之后 用自带的 过滤网 直接过滤至碗中即可

另 每天晚上泡一盅豆子(从老家拿的),
早上起来后 先开豆浆机  等洗漱完收拾一番之后  正好豆浆出来了
哈哈 觉的挺适合年轻人一族的 简单省事

放点花生米味道更好

简直在做广告  申明:本人除了使用九阳的豆浆机之外,与九阳 没有半毛钱关系

楼主:
【13楼】 lollipop 天堂里没有猪头猪脑

积分:320
派别:
来自:上海
现在美国在卖的一款,转速50000rpm,刀具特殊设计,把细胞直接敲破,做豆浆完全无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晕,那你这个刀可真够薄的,纳米技术吧?
【14楼】 346675655
积分:517
派别:
来自:河北
现在最新的 都是阿尔法特技术
大孔 清洗液方便 用水直接冲洗即可
打浆之后 用自带的 过滤网 直接过滤至碗中即可
----------
那个打孔好像叫 拉法尔技术  拉法尔网,流体力学吧

楼主:
感觉豆浆机不好,因为打豆这个过程很复杂,回顾原始的豆浆制作方法,将豆子磨碎,并且人为的控制豆渣的情况,这样才能获得最浓,口感最好,最营养,最不浪费的豆浆

对于豆浆机来说,不同的豆子,不同的浸泡时间,很难把握将豆子打好的程度。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也就是网友们说的,大部分豆浆机自动产生的豆浆都太淡,豆渣多。现在毕竟市场上拉法尔技术的还不是很普遍,就算是九阳的也不全是那个技术吧?

网友:
豆浆机和电饭煲都是要做大量的实验取得数据,并且能自动动态调整才能做出好产品。

网友:
现在的豆浆机都是底盘加热,带加热管的该淘汰了,目前的豆浆机都是无法和石头磨盘碾出来的传统工艺相媲美的。

网友:
家里的九阳豆浆机还供在那里呢,用了懒得清洗,而且每次用完那个豆渣都觉得挺麻烦的。

网友:
我做过,是PIC的程序,汇编写的

网友:
什么 拉瓦尔网?!

炒作概念!!!

网友:
严重同意17楼

东西好做,关键是实验,得到大量经验数据,归纳出控制方案。所以现在玩“虚”的比玩产品的赚钱,比如说金融,钱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直接就产生利润了,哈哈哈。

楼主:
【22楼】 song1km

钱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直接就产生利润了,哈哈哈。
-------------

汗  !   - -!

网友:
银行就是这样的啊,你挣的钱是银行发的吧,你一划卡,钱又回银行了,这个时候他就赚取手续费了,所以啊,银行一摸左口袋,钱儿出去了,一摸右口袋,钱儿回来了,\(^o^)/~
21世纪干什么最挣钱?
开银行!!!

网友:
【15楼】 wear778899 低头不语

晕,那你这个刀可真够薄的,纳米技术吧?

薄就能切破细胞?

我们分析了一下,觉得主要是敲破的。打出来的东西据说口感真的不一样。。。

网友:
移动交1000元话费赠送了一个九阳蓝色的豆浆机,用着还行,就是没有打果汁的功能,我也琢磨怎么改改,让它不加热呢。

网友:
自己家打的豆浆和商场演示给喝的豆浆感觉不一样,商场的好喝。自己家打的还是有渣。
我看了一下,刀具有的是3片,有的是4片,营业员说4片的好。

楼主:
(1)了解被修设备的电路功能

据用户及自动豆浆机使用说明书介绍:当放入适量浸泡好的黄豆、加入适量的冷水,将豆浆机电源插头插入220V交流电源,豆浆机指示灯亮起、发热管开始对水进行加热。当水温加热到80度左右,豆浆机停止加热。然后开始每粉碎15秒停5秒共三次的粉碎过程。再经过2分钟左右的烧煮,最后豆浆机发出提示音,即告豆浆加工结束。

(2)'L~-I-新控制电路图

使用反绘图法对原印刷电路板进行分析后.绘制出原控制电路图。该自动豆浆机原控制电路板上使用的是PCVl6V8H型号的单片机和一块CD4040数字集成电路及—些元器件组合而成。

根据豆浆机的功能要求,选用 ATMEL公司的单片机AT89C2051。并根据豆浆机的功能要求设计了新的控制电路图(见图1所示)。从而也确定了该自动豆浆机的新工作原理:

控制电路采用变压器降压、晶体二极管整流等方法获得工作电源。当电源插头XPl插入220V交流电。T1开始对220V交流电进行降压.从次级输出12V左右的低压交流电.从而适应电路的使用要求;同时电源变压器还对220V交流电进行电网隔离,以提高控制电路的使用安全性能。整流硅堆URl对次级输出的交流电进行桥式整流,再由C2、C3进行滤波,以形成较平滑的直流电.送给三端集成正输出稳压器 ICl进行稳压调整。经ICl稳压作用后.输出+5V直流电压。经 C4、C5滤波后输出纹波很低的+5V电压。作为单片机的工作电源.就能保证IC2

工作时的稳定和可靠。

IC2得到+5V工作电压后。就进入工作状态。首先.+5V电压对C6进行充电,使IC2①脚RST(复位)端瞬间变成高电位。从而使单片机硬件复位。由于R1的放电作用,又使RST端电位逐渐降低。最后,RST端由高电位变成了低电位,完成了复位任务。随后单片机将进入初始化。

单片机完成初始化后即开始运行程序。程序的第一步是通过单片机中的 CPU(中央处理器)将P1.4口变成高电位。使绿色发光二极管VDl发光显示,以示电源电路正常,单片机也已开始工作。

第二步为水位检查程序。单片机进2kT作状态后。CPU将以访问P3.5端电位的形式来判断检查豆浆机中是否有水,以及检查水位是否符合要求。如果 P3.5端为高电位.说明水位不符合要求,单片机就令P1.3端输出提示信号.通过 VT3放大后推动BL.使蜂鸣器发出“嘀、嘀、嘀”的急促响声;同时CPU令P1.4端输出间断的电信号。使VDl闪烁发光显示。如P3.5端为低电位.则说明水位的高度符合要求.单片机即进入下一工作程序。

第三步为水加热程序。当水位符合要求后。CPU就令P3.7口由低电位变成高电位,使VTl导通,驱动继电器 K1动作,通过K1的触点作用将电热管与220V电源接通。于是电热管对冷

水开始加热。直至将水加温到80度左右。这种加热也称之为预加热。主要是为了防止在以后粉碎黄豆等物时.避免产生大量的泡沫。在烧煮豆浆时就不会因泡沫过多而造成频繁的溢出.造成加热频繁的被迫停止,延长了豆浆的加工时间。所以,预加热在自动豆浆机中是很有必要的。当冷水被加热到80度左右时.温度传感器TK的内部触点就闭合。通过P3.4口给单片机输入一个控制信号。当CPU接受到来自P3.4口的“停止加热”控制信号后,即令P3.7口为低电位,使VTl截止一K1释放一电热管失电而停止加热。至此水加热程序结束。

第四步为粉碎程序。当水温加热到80度左右后,单片机进入粉碎程序。在粉碎程序中。CPU令P112口输出高电位,使VT2导通,驱动继电器 K2吸合,再接通粉碎电机的工作电源。使粉碎电机高速旋转。带动刀片高速切削,实施对粉碎物的粉碎。为了减少电机的发热量,粉碎电机每粉碎15秒.就休息5秒,然后再开始第二轮粉碎。在粉碎过程中。如果出现溢出现象。CPU即令P1.2口停止高电位输出而变为低电位输出,于是VT2截止一 K2复位一电机断点停转一粉碎停止。待溢出现象消失。粉碎工作再次进行。粉碎电机每粉碎工作15秒休息5秒钟为一轮。这种工作过程共循环5次.然后结束粉碎程序。 (上接32页) 第五步为烧煮豆浆程序。当粉碎程序结束,接下来就进入烧煮豆浆阶段。由于黄豆被粉碎时。虽然是在80度左右水温下进行粉碎的,但是还是会产生较多的泡沫。所以,该阶段表现的是加热与溢出之间的一对矛盾。为了使豆浆机适应较多种类植物的加工需要,该程序中采用了加热一次如溢出一次为一次循环,并对循环次数进行累计计算.或是计算总的加热时间(包括溢出时间在内)的两种计算方式并用,即在“加热一溢出—停止加热”共循环1 0次或是煮豆浆到达2分钟的两种计算方式中。只要一种先被确认。就告“烧煮豆浆程序”结束。这种智能控制设计,可以保证得到满意的豆浆加工效果。煮豆浆的过程为:P3.7口高电位--~'VTl导通--*K1吸合一开始煮豆浆;如出现溢出现象时,就将豆浆的一个电位与溢出触点相通路,将P3.2的高电位拉低为低电位。于是形成了P3.2口的中断信号。当P3.2口中断控制信号送给单片机,CPU即令 P317口为低电位--~VTl截止一K1释放一电热管失电一煮豆浆停止。当P32口的中断控制信号消失.电热管又一次得电开始加热。

第六步为报捷程序。一旦豆浆煮好,CPU令P1.3口输出慢节奏的1000Hz音频信号.通过VT3推动蜂鸣器BL发出“嘀、嘀”的响声;同时。 P1.4端输出间断的电信号。使VDl也随着“嘀、嘀”节奏而闪光。当然。在此之前,你也已经闻到香浓的豆浆味了。

在粉碎过程中,或在烧煮豆浆过程中出现溢出时,均使用中断程序。从而使电机迅速停止工作或使电热管迅速停止加热。采用中断形式后,使豆浆机更具有人性化的智能特性,提高了豆浆机的自动控制性能和整机的含金量。

控制电路中保护熔断器FU的熔断值为5A,对配合800W的电热管比较合适。如使用快速熔断器,可以将熔断值降为4A,那样对电热管的保护更为有效。

S1是一只轻触按钮,在烧煮豆浆程序中。当按下S1。可以进行手动粉碎。如果此时正在加热。则加热暂时停止;如果此时恰好溢出。则自动让位于溢出保护.但BL发出与按钮按下同节奏的按键提示音,以示用户操作。

SKl和SK2分别是水位检测传感器和溢出检测传感器。为了减少制造成本,许多厂家都是采用探针来代替这两

个传感器。使用中,将装植物的金属杯接控制电路的公共点“地”。探针分别通过传输线与单片机的P3.5端和P3.2端连接。

TK是一只双金属片式温度传感器。TK在80度温度以下时.内部呈现断开形式。当在80度以上温度时。内部呈现接通形式。

U形发热管的功率为800W.也有一些豆浆机中使用的是600W发热管。粉碎电机为异步交流电机。该种电机力矩大,转速高,特别适合豆浆机中使用。其功率为60—120W左右。

K1、K2为普通的12V小型继电器。其触点最大电流为2A,型号为:4123/12V。

BL为一只外径12mm的蜂鸣器。直流电阻为32Q左右。

VD2和VD3是两只整流二极管。在电路中起续流之用,以提高K1、K2的复位速度,减小触点问的接触火花.保护继电器触点。

楼主:
【25楼】 lollipop 天堂里没有猪头猪脑

积分:321
派别:
来自:上海
【15楼】 wear778899 低头不语

晕,那你这个刀可真够薄的,纳米技术吧?

--------------------------------------------------------------------------------

薄就能切破细胞?

我们分析了一下,觉得主要是敲破的。打出来的东西据说口感真的不一样。。。

---------------
对 有线粒体 高尔基体什么的

【26楼】 re_set
积分:157
派别:
来自:
移动交1000元话费赠送了一个九阳蓝色的豆浆机,用着还行,就是没有打果汁的功能,我也琢磨怎么改改,让它不加热呢。

我看了一下,刀具有的是3片,有的是4片,营业员说4片的好。

------------
改加热管吧,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导致报错。

营业员一般都是瞎扯。。。。买过手机就知道了。。。

网友:
有真相,没图啊。。

好像中间应该有个减速的过程嘛。

楼主:
豆浆机控制电路工作过程大致是:上电-水位检测-水位合适开始加热-加热5分钟-开始打浆(打15秒,停15秒,共4次)-继续加热10分钟(溢出检测到时暂时停止加热)-完成全部工作。
  电路见下图,单片机输入有水位检测,溢出检测,输出有电机控制、加热控制、工作指示、报警蜂鸣器控制。工作过程中指示灯闪烁,完成全部工作时常亮,蜂鸣器响。当水位检测失败时为防止干烧,停止加热和打浆,蜂鸣器报警。

水位检测和溢出检测的公共端是加热管的外壳,水位检测是温度探头外壳或电机外壳,溢出检测有专用电极。

网友:
还挺快的,不是减速,是低速运行。。。

楼主:
哇哈哈  决定改造家里的豆浆机啦!!!

网友:
我家买的仿9阳的无网型,出厂价200块,作出来的效果也不错,程序就和楼主说的一样,只是很疑惑,既然都是程控打浆了,为啥不加上定时开机的功能呢?有空的时候拆开看看,想办法加个定时开机功能,那样晚上直接就把豆子泡在豆浆机里面,到早上6点自动打浆,6点半起床直接喝就行了

网友:
我家新买一个不错,比以前的好多了,加热管粘的比较少

楼主:
以前在家里用那种榨汁,绞肉,的料理机,经常打豆子做豆浆。  这次这个豆浆机给我的感觉就是打豆子太不彻底了。

相信喝粥的朋友都知道,粥冷了之后会有一层“皮”,称为“米油”(哈哈,我还是有研究的),家里以前做的豆浆,都会有这个“皮”,但如果用这个豆浆机做的就不会有,还很淡。

用料理机做豆浆的时候,单单是打豆子就在半小时左右,边打边停,很麻烦的。。。不过很好喝。 这个豆浆机居然只15秒打几次,开玩笑嘛!!!不负责任。

网友:
加个定时,加个打水果(不加热)就够用了吧。

楼主:
恩,好想法!!!顶你! 哈哈

网友:
【34楼】 zzy9903 9903
商家说,泡豆子的水不好,最好不喝

网友:
是吗?还有这么一说吗?那么看来他们不给豆浆机设计定时功能是有道理的呀?

网友:
大胆的想法

弄个触摸屏,可以设定启动时间,某种工作模式等等一系列。。
搞套自动过滤循环系统,安个泵,过滤几次。。。

牛了!!

网友:
简单,开机之前先把水放掉,重新注入新水。得安电磁阀了。。。

楼主:
【40楼】 zzy9903 9903

答案在这里

“泡豆浆的水是否倒掉,要分不同人群。”大连职业技术学院营养教研室高级营养师罗冰介绍说,泡豆型豆浆机要求提前8~12小时泡豆,因为大豆外层是一层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厚纤维,它妨碍了大豆蛋白被人体吸收利用。做豆浆前先浸泡大豆,可使其外层软化,再经粉碎、过滤、充分加热后,可相对提高大豆营养的消化吸收率。而且豆子有豆腥味,充分浸泡能去味,把妨碍钙、铁、锌等元素吸收的物质去掉。所以用干豆做出的豆浆在浓度、营养吸收率、口感、香味等方面都比不上用泡豆做出的豆浆。

  对于高血脂、糖尿病的人来说,可以适当保留泡豆水,用泡豆水做豆浆,其中泡豆后留下的植酸和单宁此时起了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糖和血脂的上升速度,它们和花青素、类黄酮等都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消化功能没问题的高血脂、糖尿病患者可以如法炮制。如果是缺锌贫血,或者有肾结石,就应该把泡豆的水倒掉了。

另:

从口感上来说,去掉泡豆、泡米水可以改善口感。这是因为,粗粮、豆类浸泡后,表皮中的植酸、单宁、草酸、花青素、类黄酮类等会溶出,它们都或多或少有涩味。所以,去掉浸泡水可以让饭、粥和豆浆的口感更好。同时,这些成分也属于“抗营养成分”,会妨碍钙、铁、锌等元素的吸收,去掉它们,对于那些贫血缺锌、消化不良、身体瘦弱的人来说有一定好处。

  不过,对于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症的人来说,扔掉浸泡水就弊大于利了。因为这些“抗营养成分”同时也是抗氧化的保健成分。植酸和单宁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糖和血脂的上升速度,它们和花青素、类黄酮等都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能减少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

  所以,是否要扔掉浸泡水,完全可以按照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果能够接受那些淡淡的涩味,消化吸收功能也没问题,那么不妨保留下来;如果苛求口味,身体瘦弱,贫血,有肾结石问题,可把浸泡水扔掉。

总的来说:对于三高的人来说 泡豆子的水不错。

楼主:
【42楼】 song1km

感觉这个豆浆机快被你搞成洗衣机了。。。。

网友:
。。。。嗯。。。思想一活跃就有些收不住。。。。

网友:
【40楼】 zzy9903 9903

恩,说豆子一泡会产生一种东西!

网友:
1.非常独特的抽气、抽水两用泵,工作介质可以为气体和液体(非油且无强腐蚀、无颗粒等);
并可定做成耐高温型水泵(最高耐80度),最大流量:0.6L/MIN;
2.既可抽水、也可抽气;可长时间缺水空转、干转不损坏;有水抽水、有气抽气。
3.可靠自吸功能,自吸高度可到1.5米,避免每次传统水泵使用前手工加“引水”麻烦。
4.噪音极低(约30多-40分贝),低能耗。
5.排水(气)端必须通畅;不能布置大阻尼元件。
6.无污染传输,免维护;可以24小时连续运转;
7.可以任意方向安装;
8.广泛用于医疗、科研、实验室、环保等行业,具体应用有:水采样分析、水循环、水提升、高档咖啡机等等多种场合

产品分类: 小流量、低扬程
产品系列: PHW系列(包含1个型号)
特    点: 1.最大吸程:1.5米;最大扬程:3米;开口流量:0.6L/Min;
2.功  率:<2.4~4.8W;
3.作气泵用时:泵的排气端必须通畅,在排气管路中不得有任何阻尼元件!
4.作水泵用时:泵的排水端必须通畅,在排水管路中不得有任何阻尼元件!
5.体积(最大外形尺寸,单位:mm):98×50×60;重量:400克。

用    途: 广泛应用于医疗、科研、高校实验室、环保等有溶液采样、循环、转移、冲洗等多种用途,特别是需要干转、空转的场合

网友:
哈哈,谢谢低头不语,一连贯的疑惑终于都搞清楚了,这样说来,加不加定时这个功能那就是因人而异了

网友:
【48楼】 zzy9903 9903

其实你可以加,用不用是他的事。

网友:
其实只要知道了九阳豆浆机的工作流程,这里的人自己做一个都不难,还会被定时和上下水这样的小菜难倒吗?呵呵

买了莫jj的人直接给主轴配把搅拌刀,再加个感温探头用avr控制就可以做豆浆啦,再设计一段G代码,还可以边搅拌边打浆,比九阳都强多啦,哈~~~ 建议老大把这个功能也收录进雕刻机说明书里吧

网友:
【50楼】 zzy9903 9903

兄弟你太有才了!!
其实创新本来就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顶你了!!

楼主:
【50楼】 zzy9903 9903
积分:388
派别:
来自:山东
其实只要知道了九阳豆浆机的工作流程,这里的人自己做一个都不难,还会被定时和上下水这样的小菜难倒吗?呵呵

买了莫jj的人直接给主轴配把搅拌刀,再加个感温探头用avr控制就可以做豆浆啦,再设计一段G代码,还可以边搅拌边打浆,比九阳都强多啦,哈~~~ 建议老大把这个功能也收录进雕刻机说明书里吧

-------------
强!买块餐具塑料型材,先雕个杯子出啦  哇哈哈!

网友:
听说那个豆浆机的加温达不到烧开的温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并不是达不到,应该是经过大量实验证明了,某个温度下,某些种指标是最优的。

网友:
记得李小龙就是用洗衣机来做蔬菜汁,我想用洗衣机的甩干功能把豆渣和豆浆分离开,这样就是不带豆渣的纯豆浆了;
豆浆机应该做成全自动滚筒洗衣机,或者滚筒洗衣机带豆浆机功能就OK了

楼主:
86度左右打浆效果最好,首先就能保证粉碎效果好,浓度佳,同时还能保证豆浆吸收率,三保持大豆的最佳营养,四可消除两种不利于人体的酶——脂肪氧化酶和抗胰蛋白酶。目前,市场上能实现磨浆和煮浆都精确控温的豆浆机只有九阳,九阳独有智能温度传感器的专利技术,能精确保证豆浆在86度开始磨浆,并在过程中严格监视豆浆温度,根据温度调整加热方式。既保证出浆充分,浓度适中,口感好;同时又能充分煮熟,不会流失营养,更不会出现豆浆“假沸”和“过沸”现象。

一、家用豆浆机要做出香浓好豆浆,豆浆第一次煮沸触碰防溢电极时的最佳温度为98℃。

  若低于98℃,则可能煮不熟,熬煮不出好豆浆的那种粘度和浓香味。豆浆第一次煮沸能否达到98℃,与网罩底孔的大小和豆子粉碎后浆沫的多少密切相关。因为网罩底孔必须保持一个科学的大小,才能使做出的豆浆泡沫适中。底孔太大或太小都会产生太多的浆沫,造成浆沫和防溢电极之间的距离短,浆沫受热上升,很快就触碰到防溢电极停止加热,而温度则达不到98℃;反之浆沫较少时,浆沫和防溢电极之间有一个较长的距离,受热上升时,有足够的受热时间,从而能顺利达到98℃。

  二、要想做出优质豆浆,必须在豆浆第一次煮沸达到98℃的基础上再延煮4-5分钟,从而将豆浆彻底煮熟煮透,浓香四溢。

  延煮时间太短则煮不熟,太长则易使部分营养素挥发掉,是浪费,豆浆也不香。

  三、豆浆是否浓香与豆量以及粉碎程度有关。

  当水量一定时,应保持一个合理的豆量。豆量少,则浓度不高;豆量太多,浓度也不会再增加,因为豆子太多了,就会影响粉碎程度,豆子不能完全粉碎,未被粉碎的部分就浪费了,并不能增加浓度。因此,应保持一个合理的豆量,既能做出高浓度的豆浆,又不至于浪费。

  四、豆浆能否彻底煮透和浓香,与熬煮时浆沫中的细小泡沫是否很快变成大泡沫密切相关。

  因为细泡沫密度大,豆浆煮沸上升,碰到防溢电极后停止加热,下落时速度较慢,与下次再加热的间隔时间一到,马上又升上去很快触碰防溢电极,再次停止加热慢慢下落,如此恶性循环,使得真正的延煮加热时间过短,从而豆浆不能彻底煮透,也煮不出浓香味。而大泡沫则正好相反,密度小,易破裂,下落快,使得真正的延煮加热时间长,从而能做出熟透浓香的好豆浆。

网友:
全是科学啊!!
这么小的东西都包含这么多的学问,难怪卖的好。。

网友:
应该研究下九阳的豆浆机,去买个来打豆浆喝,以前用的是九阳的料理机,果汁,豆浆,研磨一体化,但打完豆浆,洗网太麻烦了,打了几次就不想用它来打豆浆了

网友:
科普了,非常好。以前早上喝牛奶,今天早上花1块钱在豆腐铺买了一大袋豆浆喝,很烫很浓。不知道是泡豆法还是现磨法,有空问问去。

网友:
大家自己做的时候要小心,听说未煮熟的豆浆是有毒了,喝了可能会提前见马克思啊……

网友:
现在是每天打那么一杯喝,简单省事

网友:
wear778899 低头不语
分析很详细呀。

网友:
长见识了!没用过!

网友:
每天都用,二十分钟,呵呵,整点花生核桃放进去一起!

网友:
豆浆还是用石磨磨出来的好吃。

网友:
跟日本的电饭锅一样,牛的就是牛。
用过再用国产的,就知道差距了。

网友:
豆浆机还是九阳的好,其实九阳也只是专做豆浆机做得好,其它的产品也不咋的。

市场上有个叫ACA(Appliance Co.of America)的,中文名叫北美电器,号称是米国的,晕 上网一查发现是珠海一公司打着美国一破产公司的牌子,米国消费者保护协会都已经声名不要再使用该公司的产品,竟然在国内吹,卓越淘宝上都有卖,。。国内人看着是个米国货就觉得还不错,据说卖得还不错。。。

网友:
广州那边做小家电的都这样啊,只要能卖出机器什么都不管,质量呀、售后服务呀,都很烂

网友:
我感觉九阳的豆浆机已经垄断了国内的中高端市场。

我家就买过3台,价格都在500元以上的。也帮朋友买过几台。

网友:
豆浆机里面用的是什么电机?噪音太恐怖了,是串激式电机吗?

网友:
500元以上的就基本没有噪音。 这东东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是呀,小家电,看似简单,要做好,还不容易呀.

楼主:
豆浆是中国的传统饮料,貌似九阳在这方面很有优势,目前还没发现哪个国外的厂家制造豆浆机,这个东西很可能只有中国人用。

网友:
有个朋友给九阳供变压器,量很大。九阳的要求挺高的

网友:
Today,i bought a new Replica Watches. The elegant appearance and favourab accurate  function of the watch appeals me.It has various collections for you to choose from and most important is the conveniet means of payment,you can recieve your Replica Watches soon after you pay it.If you have any problem,you can call online customer service,there you can get a satisfactory reply.058

网友:
我买的美的的,600块,噪音好大。

网友:
我买了九阳的豆浆机差不多已经有3年了,感觉很不错,是我家除电磁炉外使用频率最高的小家电。另外买了德尔的酒店专供果汁机,使用频率就低很多。

网友:
国庆放假正打算买个九阳的豆浆机回家 呵呵

网友:
家里有个大约2年前吧买的豆浆机 正好退休可以拆开看看啦

网友:
九阳啊,哪里产的?

网友:
豆浆还是磨出来的好喝!

干嘛不弄一个小型的化工行业经常用的研磨机不就完了!还是停留在果汁机的设计层次上。

网友:
国庆买了台九阳豆浆机JYD-C10P86,有4种工作模式,打出来的豆浆很好喝,简单方便,才407元(国庆打8折)

网友(2009-12-14):
要一打好豆酱赶快洗,
洗完了再吃,
等凉了就不好洗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买了九阳的p13s82,感觉非常不错~~~打出来的豆渣很细。声音还可以。价格也算是不便宜了。要将近600块

网友:
回复,赚点积分

网友:
关注lz 改造进程

网友:
豆浆虽好但不能天天喝(太寒)
食用一星期的结论

网友:
我知道如何解决楼主的问题,因为你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家的还是九阳的机器,最开始买回来时,效果的确不错,但用的时间长了,就出现你说的问题了,我是这样解决的,当提示已经打好时,你将机器关闭,1分钟后再开机,这时机器会重新打豆子,我记的是打三遍,等再提示打好时,再关闭机器,1分钟后再开机,就这样重复3-4次,出来的豆浆就会很好了,豆渣会很少,而且很细。

如果你觉得麻烦,可以买个定时器,让定时器来为你操作开关机,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晚上先准备好材料,早晨5点时豆浆机开始工作,6点起床时就可以喝到很不错的豆浆了,剩下的那点豆渣打入2-3个鸡蛋,搅拌一下,放点盐和葱,下锅,做个饼吃,味道很不错的。

网友:
500元以上的就基本没有噪音。 这东东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
这个? 不肯能吧?啥牌子的?

网友(2010-02-18):
哇 长知识了

网友:
这类的帖子讨论着讨论着,就能获得COOL了。

网友:
谈谈我的做豆浆的经验:先用塑料盒(买方便面时送的)把黄豆泡几个小时,一定要把水沥干(以方便用时好取),放入冰箱冷冻,到时用多少拿多少。还有新版的美的与九阳的已不分上下

网友:
其实豆浆机也是高科技。

网友:
豆浆机里面也蕴含这么多知识,有点意思哈!

网友:
是不是在黄豆中加点其他的, 应有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点花生可以更香。那个杏仁就不太好有点苦味的。

网友:
小家电要是做好的话,也是很不容易的。豆浆机有很多数据是要通过实验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