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时不时就蓝屏,关键字:DRIVER_IRQL_NOT_LESS_OR_EQUAL, STOP:0X000000D1 ,ar

楼主(2009-09-18):
最近电脑有时候就蓝屏,不知道怎么搞,在此请教,谢谢!
蓝屏内容如下:

系统:Windows XP SP2 2002
在蓝屏之前有个现象:笔记本外接的鼠标不能使用,接着就蓝屏!

网友:
已经提示了!
重点检查ar5211.sys是什么设备的驱动,更新驱动或者不使用这个设备,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xp蓝屏主要都是驱动问题+硬件,其它原因比较少。

网友:
时不时蓝屏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建议下一个memtest测试一下内存。

网友:
遇到蓝屏,我的一般做法是   拆开机箱,把内存,硬盘,显卡什么的全部拔出来再檫下灰尘重新插回去.

网友:
自己上 Google 搜一下“ar5211.sys”,马上就能找到答案

有时候人不能懒得太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