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串口信号的占空比和其它参数

楼主(2009-09-18):
刚才测试串口信号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示波器的型号rigol1202,如何才能准确地测出232信号的占空比。测这个有意义没?

还有,请教一下,如果才能使传输中的波形好一些。高速率下共模噪声很大。

占空比 (原文件名:占空比.jpg)

网友:
所谓占空比是指周期电信号中有电信号输出的时间(Duty)与整个信号周期(cycle)之比,也就是英文中的duty cycle。显然,占空比是周期信号的指标,对于周期信号才有意义。RS232串口信号并非周期性重复的信号,因此不能讨论它的占空比。

不知道您所测试的数据的具体格式如何?例如同步位,校对位等等。如果知道,或者人为地反复发送一些特殊的数据,例如:0x55 或 0xaa 等等就可以测量其波特率,对于了解通信数据是否正常通常有帮助。

至于要使传输中的波形好一些,主要是改善电源质量,适当处理地线,并且考虑采用一些隔离措施。不过,您所提供的图片中的波形质量已经相当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