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控制器为什么都是共正极的

楼主(2009-09-18):
手上有几个太阳能充电控制器发现它们的电源、蓄电池、负载三个的正极是连在一起的,而是在负极上加了处理电路。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功率管容易驱动,成本低。

楼主:
【1楼】 ZealotNH 发仔
积分:816
派别:
来自:广东佛山南海
功率管容易驱动,成本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先感谢LS的回答。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为什么这样功率管就容易驱动了?

网友:
buck电路或直充
用的是PNP的管 或p沟道mosfet

网友(2010-04-16):
这样做可能是要求符合某种标准,发个电原理大家分析看看.

网友:
为了驱动nmons的管子,我设计过一个,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MOS管驱动容易 同事N-MOS相对P-MOS便宜 RDS-ON小 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