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给无光驱的X200装XP,在PE系统下为找到电脑的硬盘

楼主(2009-09-18):
对象:X200s thinkpad学生机 刚拿到手的
工具:MaxDOS_v58s_U_G83.exe,4Gu盘

vista系统用着不习惯,于是重装,装完了PE后,打开却发现只有RAMDISK(B)只有1M;另外有一个C盘,是我的U盘;有一个X盘应该是pe的系统。

没找到250G的硬盘,如何安装,请教?

网友:
进bios,将SATA模式改为兼容
装好系统后,安装ACHI驱动,然后再进入bios,修改SATA模式为ACHI

楼主:
硬盘是看到了,但是lenove在vista下的硬盘分了四个,主硬盘是200g多,其他都很小是恢复相关的。

需要先格式化哪个盘呢? 用PE下UltraISO工具打开安装盘镜像,却没找到setup.bat

网友:
刚买回来我就把vista全格了,重新分区,然后把安装文件或者GHOST放到硬盘上,设置硬盘为兼容模式,进入PE就可以装了,记得把U盘拔下来,PS:我用SD卡装的

网友:
u盘可以量产为光驱用的

楼主:
【3楼】 little Monkey

什么时候拔U盘啊,进入PE以后

网友(2014-04-26):
可能是你没有赋予磁盘分区驱动器号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