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通讯模块被屏蔽怎么解决

楼主(2009-09-18):
现在手头的一台设备使用了315M的通讯模块,采用2272解码的,模块本身装在设备的金属机壳内,机壳上有一些小的开孔,对通讯应该没多大影响,但是设备要安装到机柜上,机柜有微波屏蔽功能,导致无线信号接收不到,问各位高手,是否用线绕制天线,增加天线长度到机柜外面就可以接收到?另外对天线的绕制直径以及长度有何要求?怎么样做才能确保能接收到??

网友:
可以用天线的,用天线引出来就可以了,天线长度和频段有关系,你可以去网上查下

楼主:
天线引到外面可能得有10cm以上,会有影响吗?

网友:
没关系的,我们有一个系统(虽然距离不远30米以内),也是315M无线接收的,引了22cm左右,刚好天线的长度,呵呵
主要是用好点天线也有影响

楼主:
谢谢了
先去试试看
我准备先用细的焊线在网线上饶一段直接挂到外面
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算了一下,24cm左右做好了,不知对不对
波长=光速/频率=0.95m,天线长度=波长/4=0.24

网友:
差不多 呵呵  上次算过

楼主:
我算了一下,24cm左右做好了,不知对不对
波长=光速/频率=0.95m,天线长度=波长/4=0.24
--------------------------------------------
24CM不是很明白
能否帮我算下我要绕制的天线的直径大概多少

网友:
这是我在数据手册上看到的,貌似你的绕制天线的效果会很差,最好是直的

楼主:
但是我买到的模块上已经有一段绕制好的天线
照 hobbyfirst兄弟的意思那个也是不匹配的吗?
我会测试两种方式的效果,比较下看采用哪种

网友:
re:【8楼】 hobbyfirst

我现在做了个手持,那24cm,18cm长的天线怎么连接。我现在使用收音机上的导线加24cm或者18cm到发射模块,导线是弯曲的。盒子那么小,怎么拉直啊???

网友:
【8楼】 hobbyfirst :能否把你的数据手册上传上来。想仔细研究下。我现在也是由于空间小,把18CM的天线绕成弹簧状的。用的是超外差模块,遥控距离可以到80米。

网友(2010-03-31):
急需这方面知识哦!!求教了!!

网友:
用4.5cm弹簧或者sma天线就可以了。要求高的可以用洗盘天线,鞭状天线。

网友(2010-10-19):
原来天线是这么算的呀,哈哈,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4.5cm弹簧或者sma天线就可以了。要求高的可以用洗盘天线,鞭状天线。

不明白4.5cm弹簧是什么规格?

网友:
天线封在里面没关系,只要外壳不接地就行了.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但它就是能用,而且受外壳影响并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