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103 ISP方式擦片子

楼主(2009-09-18):
那位大侠用过 LPC2000系列的ISP方式擦除新芯片,由于写程序将JTAG屏蔽了,所以无法下载程序了,只能用串口擦片子了,可是 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这个软件在选芯片型号的栏里不支持鼠标、键盘,无法选择芯片型号,很不解,在我们公司试了三台电脑都不行,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

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软件ourdev_482256.rar(文件大小:1.86M) (原文件名:Philips Flash Utility Installation.rar)

网友:
低一点的版本好像可以,自动识别吧,好久不用了

网友:
直接READ ID 自动识别的。

网友:
自动识别的. 串口号一定要对,P14脚电平要正确.

网友(2012-05-19):
标准的太监贴

网友:
xtal 是KHZ

波特率改了试试

按read后复位芯片!

感觉这个比FLASHmagic好用!

网友:
先选择将硬件上的ISP模式选上,
read 一下,
之后应该可以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