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下放在我桌面上的三款实验电源的纹波(图)

楼主(2009-09-18):
我的桌面上,放了三款电源,分别是:

   1. 兆信 RXN-3010A, 30V 10A ,指针显示, 可能是国产中便宜的品牌。 我们购买了数台,用于雕刻机线路板生产上的测试。
      价格 280元。
      一般用于长时间测试,或需要提供较大电流的场合。价格便宜得我觉得DIY也做不了来。烧坏不可惜,也不用维修,扔掉再买 :)

   2. Matrix MPS-6005L-1, 60V,5A,LED数字显示。 可能是国产中最好质量的,据供应商说质量比固纬还好。
      价格 980元。(由于我急用,有近300元的快递运费,合计1280元)
      一般用于开发,或需要提供高电压的场合。

   3. Agilent E3644A, 20V 4A, 8V 8A ,荧光数字显示。我拆开过它里面的用料精良到令人吃惊,线路复杂得无法想像。
      价格 10800元。
      一般用于精细电路的开发,为了排除电源干扰。

一分钱永远是一分货。 有空我会将它们的内部结构拍出来,你就会承认, 安捷伦的 E3644A是最超值的 :)

  以下会简单的测试一下几款电源残留的干扰波。 会使用以下的两种负载测试,前一种是阻性,后一种是感性:

(我DIY的可调功率电阻,50欧,100W)

测试一: 空载 20V 输出时的电压纹波。

         测试方法: 不接任何负载。直接连接到TEK 1012B-SC示波器。探头X10,耦合方式:交流, 测试参数在下图能看到,参数都是统一的,方便比较。

         结论: 三种的波形一样。

(示波器本身的噪音波形,测试方法直接将探头的勾子与钳子短接)

(兆信 RXN-3010A)

(Matrix MPS-6005L-1)

(Agilent E3644A)

测试二: 20V, 加负载到1.5A的电流试试。 我同时使用了共立精密交直流钳表检查输出电流,顺便校验一下电源上显示的电流值是否准确。

  结论: 三种的波形基本一样。匀能发现一个干扰波。

(兆信 RXN-3010A)

(Matrix MPS-6005L-1)

(Agilent E3644A)

测试三: 用20V 为我刚制作的主轴电机调速线路供电。

     测试方法: mach 软件里设置 S=5500。 均用20V供电。

     结果: 三种的波形基本一样。

(兆信 RXN-3010A))

(atrix MPS-6005L-1)

(gilent E3644A)

三个测试, 分不出结果。

当然,这三个测试都是很皮毛的。 要做一些更复杂的,比如在很大干扰的场合,或静态变化很快的场合,就应该能分出区别了。

网友:
阿莫,能否照几张Agilent E3644A的内部电路的照片?

楼主:
【5楼】 zhaoxucsu
阿莫,能否照几张Agilent E3644A的内部电路的照片?
-------------------------------------------------
可以。迟些我会将它拆解后拍出来。

新机时我已经拆过一次,太恐怖了。控制电路复杂得不是我们能想像的。

Matrix MPS-6005L-1 的线路就简单很多。但用料很扎实,性价比很高。

兆信 RXN-3010A 就完全代表了国产的普通水平:偷工减料,能用就行 :)

网友:
阿莫的技术帖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水平直追情_色贴!

楼主:
谢谢8楼的支持。

刚才已经完成测试一: 空载 20V 输出时的电压纹波。。

网友:
【1楼】 armok 阿莫
Agilent E3644A, 20V 4A, 8V 8A ,荧光数字显示。我拆开过它里面的用料精良到令人吃惊,线路复杂得无法想像。
------------------------------------
当然,否则怎能做到20.00V输出,接34401A也是显示20.000?
期待拆解图开开眼界,最近整准备做一只数控电源,成本预算不高,E3644A的水平暂时不敢想,但是电压精度、纹波抑制、负载调整率指标还是打算做好得点的,那种M8 PWM/R2R DAC的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10楼】 gzhuli 咕唧霖
最近整准备做一只数控电源,成本预算不高,E3644A的水平暂时不敢想,但是电压精度、纹波抑制、负载调整率指标还是打算做好得点的,那种M8 PWM/R2R DAC的满足不了要求。
----------------------------------
期待啊。。。

有没有兴趣为我们主持一个开源活动? 如果 HP 34401A 对你有帮助的话,我送一只给你。(就是上次收购NOKIA的那批。虽然是二手,但外观及内部应该基本上是全新的)。

网友:
争取测一下动态响应,就是在负载切换瞬间电源输出的变化情况。这个其实挺考验电源质量的。

楼主:
三个测试, 分不出结果。

当然,这三个测试都是很皮毛的。 要做一些更复杂的,比如在很大干扰的场合,或静态变化很快的场合,就应该能分出区别了。

网友:
目前的模拟部分还没超出春风那个的水平,画了2版电路都不满意,所以还是想拓宽一下思路。主要的出发点还是想做一款USB口连电脑可下载程序的程控电源,方便做一些复杂的测试,闲时还可以兼着做万能充电器,呵呵……
至于开源活动,我看还是有个初步实物出来了,效果不错了再考虑吧,到时候肯定是开源的。如果没超过坛里的水平,那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呵呵。
34401A嘛……口水ing,不过这么贵重的东西不敢收,迟下手头宽裕点时(和朋友搞了2年公司,投入不少,积蓄见底了,最近才开始好转,但空余时间又少了),如果还有货的话我自己进一台吧,如果卖完了就找你帮忙测评一下。 :)

楼主:
【14楼】 gzhuli 咕唧霖
34401A嘛……口水ing......如果还有货的话我自己进一台吧,如果卖完了就找你帮忙测评一下。 :)
--------------------------------
那就先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协助的话,随时告诉我。比如要借安捷伦或其它的设备。 我们的包装很好,发到广州不会有问题的。

上面三款电源,我感觉 Matrix MPS-6005L-1 的造工与用料很好。不过我感觉它少了一个 output 控制开关。

比如,我希望调好电压值后,才接上负载。 Agilent 有一个output 开关,不需要将负载拆下来再调电压。

网友:
只有Agilent E3644A像王者。

网友:
安杰伦王者风范啊 在测量检测领域领头羊

网友:
我的几台安捷伦电源比你的EXXX还恐怖、。。。功率也只几十瓦   。。

楼主:
安捷伦的E36XX系列最大只有80W。

网友:
阿莫的测试对三款电源来说都属于轻负载的情况,这个一般的市售实验电源纹波不会太大。
我觉得主要要测试两种情况:
1. 大电流输出,即重负载情况下电源输出纹波的大小。
2. 电流瞬间变化,如从轻负载到重负载或反之情况下测电源的瞬态响应速度,好的电源响应快,负载上电压跳变快,不会有很大的过冲或下冲。差的电源一般会有较大的过冲或下冲。

PS:用电子负载+示波器可以很方便测试

网友:
我最近也测试了几种开关电源的纹波与噪声特性。
有个体会:做这样的测试,一不小心便会产生“冤假错案”。
有时,眼见并不为实。
阿莫的测试中,没能显示出PWM频率,以及对应的纹波。
测试三中的高频成分,频率、包络形状极相似,不象是由三种不同的电源本身产生的。真凶是谁尚待侦破。

网友:
扫描时间太短。扫描速度调到mS-S/DIV级别再看测试结果(幅值),呵呵

网友:
目前初步的测试(无负载)结果,正好证明兆信 RXN-3010A是超值的选择。估计在轻负载(<200mA)的情况下,
三者的测试结果也会很接近。

也许在大负载、长时间、大动态的测试中,Agilent E3644A才会显示其优越性能。

楼主:
【24楼】 su_mj000
目前初步的测试(无负载)结果,正好证明兆信 RXN-3010A是超值的选择。
-------------------------------
兆信横扫了整个低端市场,其它品牌在东莞已经无法生存。

我拆过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低端品牌与型号(呵,我是大客户,供应商均欢迎我拆机看完再决定的),发现兆信的用料还算是不错的。它标称能达到10A的电流,应该也是足的(当然,长期工作电流应该会有缩水)。

这也是为何我们购买了数台用在雕刻机的生产测试上的原因。虽然便宜,但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如果作为开发,兆信就绝不适合了。 电压不超过20V,我总是用 Agilent 的。 超过20v会使用 Maxtrix.  兆信仅是作为不重要应用,并且已经用其它电源证实可用。

网友:
对于电源来说,如果拓扑结构是一样的话,动态是相差不会太多的.
如果有调件的话,可以测试不同的输入电压情况下,长时间工作以后,输出的电压稳定度,以及效率,功率因数,开机输出电压过冲等.

网友:
2台垃圾,1台好东西!!!

网友:
太失望了,按啊莫的风格应该是买30台Agilent E3644A的用于测试,怎么现在也像其它商家一样向现实低头了

网友:
ls杀鸡的牛刀一把就够,没必要把把都是牛刀吧。。。。

楼主:
28楼只是过来捣乱的,不必理会。

网友:
电源 不好做的啊 ,也做过  停工了  纹波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估计是方案 没有选好。
可惜啊  连电源的面板、外形、参数  都开始 设计了

方案是很 重要的    要是 楼上的哪位 真的 开始 了  希望把我 带上的 哟

网友:
我也秀一下我家里的电源:

两路可调,0-30V 0-5A. 还有一路固定5V 3A的.

网友:
喜欢指针的,前些时候去买都是LED的。

网友:
【32楼】 chengtom 的 CALTEK这种电源差不多也是千元级别的吧?

网友:
【32楼】 chengtom 的 CALTEK这种电源差不多也是千元级别的吧?
--------------------------------------------------------------

你的眼力还真好,是超出千元的,是属于千元级别的。

网友:
agilent的电源实在很不错.
自用一台旧的6632B  20V5A
20V+用固纬的GPQ3030D

网友:
买龙威的64V10A才六百多块钱,有电路图提供,方便维修

网友:
我使用的是Itech实验电源,价格是安捷伦的1/3左右(8K价位),性能也相当强悍
采用环牛供电,用料扎实,整机20多Kg
自带5位半精度,使用Fluke 8846A测试,精度完全达标

0~10V高精度可调基准正在研发中,如采用功率运放扩展即可输出较大功率(50W左右),预计指标要比安捷伦的电源好
基于LTZ1000ACH基准,采用双16位PWM,双16位DAC和31位ADC方案,运放都是低噪高稳定发烧级别的,这是目前能想到最强悍的配置
做这个东东,已经几乎不计成本了,光芯片的价格都超过2K了,每个器件的选用都多重论证和评估,它的复杂程度,绝对超乎一般人的想象^_^

网友:
呵呵,我淘了个西门子的 16V 4A的(二手),做工也不错,什么时候,把内部拍了给大家看看。也学AMORK做下测试。

楼主:
哈哈,大家都将电源拆开,将内部图拍出来吧。。

网友:
阿莫的发的帖要顶

网友:
【楼主位】 armok
Agilent E3644A, 20V 4A, 8V 8A ,荧光数字显示。我拆开过它里面的用料精良到令人吃惊,线路复杂得无法想像
----------------------------------------------------------------------------------------------------
用料精良不假,因为品牌值钱,可以卖得贵,但电路并不太复杂,相对来说属于简单的仪器。
这种电路输出有电解电容镇着,纹波小是自然的事。
看过keithley的一个电源,由于输出高动态,输出端只有不到1uF电容,那个纹波才不容易。

这3种电源都是单管输出,大电容滤波,一般来说上升沿会好一些,下降沿比较差。
其实谁的输出电容小,谁的性能更好。因为输出电容对动态的下降部分限制很大。
36xx系列说明书中上升和下降时间差了将近一个量级。

【39楼】 lysoft
采用环牛供电,用料扎实,整机20多Kg
----------------------------------------
仪器通常用E型和R型变压器,用环形的可能图便宜,重量还可以。

网友:
【41楼】 armok 阿莫

积分:54864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哈哈,大家都将电源拆开,将内部图拍出来吧。。
------------------------------------------------------------------------------------------
呵呵、、我响应 上个我想扔掉的电源的内部图

网友:
片片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网友:
看看楼主的与HP的6632A和6632B内部比较一下!
HP6632B:http://www.bbcnn.net/bbs/read.php?tid=633
HP6632A:http://www.bbcnn.net/bbs/read.php?tid=781

网友:
ls的   根本是不能比的东西。。。。价格就差好几倍啦。  当然lz的好啦。。而且lz的电源轻巧   bbcnn的帖子里面的太笨重了你说是吧。技术落后啊。。。哎

楼主:
【43楼】 shichen717
Agilent E3644A ........但电路并不太复杂,相对来说属于简单的仪器。
----------------------------------
你看过它的内部图片?

传上来给大家判断一下,是否属于复杂?

网友:
除了能做标准源的电源,其它复杂不到哪里去的。如果普能电源过分复杂了,那就有可能是开关电源了。开关电源,不在讨论内。

网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2859.jpg(文件大小:59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安捷伦可可编程电源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2860.jpg(文件大小:579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安捷伦可可编程电源7.jpg)

网友:
【48楼】 armok

研究过他的电路,图在E3644A service manual里,很普通的电源。
基本靠调,重要的在于控制发热功率。
里边好像用了mos的pwm调压,也可能是高级型号,不太记得住了。

以前拆过一个固纬的180W程控电源6030,7000多,3U半宽,电路不复杂,可控硅调压预稳压。
变压器很好,E型加固,整个变压器用加固螺栓四周锁紧,基本听不到交流声。
DAC/ADC一块板,488一块板,控制显示键盘一块板,功率一块板。

lz要是拆过hp4145B,才知道复杂是什么定义,SMU就好几块,加上电源,控制,显示,十几块大板,4U全宽,大致500深,满的。
CRT显示器,集成软驱,那个年代很先进。原理图就十几张,A3幅面字还很小。
36xx系列相对很简单,尤其是几十W的型号,不过是4145B内部电路的一个零头。

ls的图很漂亮,前一段在中发看到能做成这种质地的PCB。

网友:
【51楼】 shichen717

HP4145B和E3644A是不同用途的东西,怎么比。
这么说拿一台HP NonStop服务器和HP4145B比,HP4145B也不算什么了。

一台20V 4A的电源,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很复杂了,一些细节设计也是值得推敲的。
E3644A确实不是万能的电源,有些情况会应付不了,但是作为一般实验电源算是很好的了。

网友:
【52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1583
派别:
来自:GZ
【51楼】 shichen717

HP4145B和E3644A是不同用途的东西,怎么比。
这么说拿一台HP NonStop服务器和HP4145B比,HP4145B也不算什么了。

一台20V 4A的电源,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很复杂了,一些细节设计也是值得推敲的。
E3644A确实不是万能的电源,有些情况会应付不了,但是作为一般实验电源算是很好的了。

------------------------
我那台也是10V4A   比起3644  复杂很多了  不过我还没感到lz说的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楼主:
【53楼】 y9090201
我那台也是10V4A   比起3644  复杂很多了  不过我还没感到lz说的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
每个人的评价会有不同的。

有人说INTEL 的四内核至强,只是很简单。我却认为是复杂到无法想像。

实验室电源,一般感觉是比较简单的。但 Agilent E3644A 复杂得超过了我对电源的期望许多。

网友:
听阿莫的上图.

网友:
【52楼】 gzhuli 咕唧霖
HP4145B和E3644A是不同用途的东西,怎么比。
======================================
比较的是复杂度,4145其实是脉冲电源测量组合,拆个晶体管图示仪,和4145B比较一下,就更会惊叹4145B超常的复杂度,便不会惊叹36xx与手拧电源的差别。

这么说拿一台HP NonStop服务器和HP4145B比,HP4145B也不算什么了。
===========================================
3644的复杂度就更更不算什么了。

E3644A确实不是万能的电源,有些情况会应付不了,但是作为一般实验电源算是很好的了。
==========================================
3644可不算一般的实验电源,1万多,才单路80W,指标一般,忽悠人的。牌子占了一半钱。不过可以完全遵循指标也是可买之处。
况且核心除了运放好点,用了mos,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现在设计程控线形电源都这么干。
指针和数显的都是手拧的,核心电路抄的日本板,要是有工夫扒几个就会发现,除了大管数量,基本都一样。
36xx除了用了电子调压,与手拧的用继电器切换的区别以外,就是数字电路复杂点儿,用了AD和DA,可程控电源皆如此,如果不是agilent,这个价格实在无法接受。

很推崇hp和agilent,但不是这么个爱法。

网友:
【56楼】 shichen717

呵呵,复杂度要同一种东西才能比才有可比性,电源就拿个电源比。

从原理上来说,线性电源模拟部分都一个样,运放扩流闭环控制而已。
像3644的大指标,简单的数控电源用个12位DAC和16位ADC,8位单片机,模拟部分用2片TL084就完事了。
相对来讲,3644对细节是很讲究的,细节决定成败。在中国想做大事的人很多,但是肯从细节做起的很少,所以至今还没有一家能达到像HP/IBM/AT&T这种高度的企业。

争论无谓,踏实做事去吧,我也期待中国能做出Agilent品质的仪器。

网友:
环牛肯定比E牛好啦
当然用R更爽点的,但功率不会大的

电源有2类的,一种是前端开关电源后端线性电源,LZ这个就这种吧,和我手头的那个ITech低端电源类似的,这类电源效率较高
另外一种就是全线性电源,例如ITech高端那种通常都是这个,耗电太大了,风扇吵死人的,安捷伦也有这类电源,价位在数万的那种

我也在努力做一个高品质的参考级电源,都是IC年代,表面的复杂已经没什么好比较的
指标没掺假,用的放心就是
更多时候,买个高端的东东为的是"品牌信赖",象我上次测试一个串行通讯系统,软件的码率显示和实际用Tek分析的不一样,这个情况下,我只能认为通讯系统的软件问题,而不会怀疑Tek示波器的问题的

网友:
怎么三个都一样啊,我原以为, Agilent E3644A会好很多的啊.

网友:
高档点的功放和电源,从来就没见过用环型变压器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说环形变压器好呢?

楼主:
【60楼】 xpxp
高档点的功放和电源,从来就没见过用环型变压器的
---------------------
我记得我家有一台音乐传真品牌的英国功放,我拆过好像就是使用环牛的。

我一会拆的另一款电源,也是使用环牛的。

网友:
环形变压器刚出来时都是手工绕,很难批量制造,因此很贵。
足见music fidelity也要迎合大众心理的。

后来出来穿梭机,环形变压器成了便宜货,去掉了光环。

环形变压器缺乏必要的气隙,对电网干扰没有太多过滤,抗饱和能力比较差,而且上电冲击是所有变压器里最大的。
100多瓦还将就,更大功率的无非就是图便宜,很容易掉闸。质量一般的800W就能把15A空开干掉。

多数好仪器都用E型。比如英国的万用表。
便宜是一方面,性能稳定和容易实施抗干扰可能是更多考虑的。
环形变压器抗干扰要用圆柱盒,E型只要冲压件。

和【57楼】多说一句,不是4145B和3644比,而是4145B和国产晶体管图示仪比,3644和国产电源比。

网友:
到目前为止貌似三款电源还没多大区别
280的也能凑合着用了

我们学校也是用的55楼照片上的双通道电源,没拆过
另私占了一台安捷伦的4位半万用表:)

网友:
百科中关于环牛的介绍:漏磁小、效率高、相对来讲体积小

环形变压器的特点
  环形变压器的铁心是用优质冷轧硅钢片(片厚一般为0.35mm以下),无缝地卷制而成,这就使得它的铁心性能优于传统的叠片式铁心。环形变压器的线圈均匀地绕在铁心上,线圈产生的磁力线方向与铁心磁路几乎完全重合,与叠片式相比激磁能量和铁心损耗将减小25%,由此带来了下述一系列的优点。
  1)电效率高铁心无气隙,叠装系数可高达95%以上,铁心磁导率可取1.5~1.8T(叠片式铁心只能取1.2~1.4T),电效率高达95%以上,空载电流只有叠片式的10%。
  2)外形尺寸小,重量轻环形变压器比叠片式变压器重量可以减轻一半,只要保持铁心截面积相等,环形变压器容易改变铁心的长、宽、高比例,可以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外形尺寸。
  3)磁干扰较小环形变压器铁心没有气隙,绕组均匀地绕在环形的铁心上,这种结构导致了漏磁小,电磁辐射也小,无需另加屏蔽都可以用到高灵敏度的电子设备上,例如应用在低电平放大器和医疗设备上。
  4)振动噪声较小,因为铁心没有气隙

缺点是上电冲击大,在几百W还行的,过千W的就厉害了,抗直流饱和性能差(R型也照样有此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