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QUARTUS II 3.0 的软件发我一份,比较急用,多谢了!

楼主(2009-09-18):
如题,多谢!

网友:
3.0??????????

有这个版本的吗?同问
现在出到9。0了吧

网友: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quartusii_30_pc.zip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quartusii_30_sp2.exe

单线程下载,注意中途不要断网,否则要重下

网友:
晕,还用3.0的

网友:
FTP 目录 /outgoing/release/ 位于 ftp.altera.com
若要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查看此 FTP 站点,请单击“页面”,然后单击“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打开 FTP”。
--------------------------------------------------------------------------------
转到高层目录

02/14/2003 12:00上午        284,654 1001_common.tar.Z
02/14/2003 12:00上午        889,945 1001_pc.exe
02/14/2003 12:00上午        221,126 1011_pc.exe
09/15/2004 12:00上午    576,759,833 4.zip
12/10/2005 12:00上午      目录 5.1CB
05/02/2005 12:00上午     41,014,088 50_intro_manual.zip
07/11/2008 12:00上午    696,387,584 50f822ea3a25a703b360.tar
12/01/2006 12:00上午      1,879,552 61_altera_installer.tar
11/29/2006 12:00上午     35,492,411 61_dsp_builder.exe
12/06/2006 12:00上午  2,818,539,520 61_dvd_unix.iso
12/06/2006 12:00上午  2,969,796,608 61_dvd_windows.iso
11/29/2006 12:00上午    120,558,592 61_ip_linux.tar
12/01/2006 12:00上午     97,012,736 61_ip_solaris.tar
11/29/2006 12:00上午     98,343,454 61_ip_windows.exe
11/30/2006 12:00上午     82,919,907 61_modelsim_ae_free.exe
11/30/2006 12:00上午    155,572,736 61_modelsim_ae_unix.tar
11/30/2006 12:00上午    107,040,512 61_modelsim_ae_windows.exe
11/29/2006 12:00上午    508,987,904 61_nios2eds_linux.tar
11/29/2006 12:00上午    522,055,193 61_nios2eds_windows.exe
11/29/2006 12:00上午    862,558,208 61_quartus_devinfo.tar
11/29/2006 12:00上午    480,981,503 61_quartus_free.exe
11/29/2006 12:00上午    446,070,784 61_quartus_linux.tar
11/29/2006 12:00上午     56,599,473 61_quartus_programmer.exe
11/29/2006 12:00上午    552,922,112 61_quartus_solaris.tar
11/29/2006 12:00上午  1,226,071,777 61_quartus_windows.exe
02/08/2007 12:00上午      1,880,064 70_altera_installer.tar
02/06/2007 12:00上午     36,002,189 70_dsp_builder.exe
02/07/2007 12:00上午    120,564,736 70_ip_linux.tar
02/07/2007 12:00上午     96,988,672 70_ip_solaris.tar
02/06/2007 12:00上午     98,222,561 70_ip_windows.exe
02/06/2007 12:00上午     83,732,109 70_modelsim_ae_free.exe
02/06/2007 12:00上午    157,630,976 70_modelsim_ae_unix.tar
02/06/2007 12:00上午    107,852,640 70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2/06/2007 12:00上午    587,122,688 70_nios2eds_linux.tar
02/06/2007 12:00上午    515,849,760 70_nios2eds_windows.exe
02/06/2007 12:00上午    940,905,984 70_quartus_devinfo.tar
02/06/2007 12:00上午    555,751,968 70_quartus_free.exe
02/06/2007 12:00上午    446,635,008 70_quartus_linux.tar
02/06/2007 12:00上午     56,446,706 70_quartus_programmer.exe
02/06/2007 12:00上午    553,378,304 70_quartus_solaris.tar
03/16/2007 12:00上午  1,301,955,535 70_quartus_windows.exe
05/01/2007 12:00上午      1,976,320 71_altera_installer.tar
05/01/2007 12:00上午     50,216,225 71_dsp_builder.exe
05/01/2007 12:00上午    126,986,240 71_ip_linux.tar
05/01/2007 12:00上午    101,318,656 71_ip_solaris.tar
05/01/2007 12:00上午    102,947,794 71_ip_windows.exe
05/01/2007 12:00上午    111,681,680 71_modelsim_ae_free.exe
05/01/2007 12:00上午    179,933,696 71_modelsim_ae_unix.tar
05/01/2007 12:00上午    122,208,465 71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5/01/2007 12:00上午    695,280,128 71_nios2eds_linux.tar
05/01/2007 12:00上午    648,913,064 71_nios2eds_windows.exe
05/01/2007 12:00上午  1,134,585,344 71_quartus_devinfo.tar
05/01/2007 12:00上午    681,323,652 71_quartus_free.exe
05/02/2007 12:00上午    459,434,496 71_quartus_linux.tar
05/01/2007 12:00上午     60,299,283 71_quartus_programmer.exe
05/02/2007 12:00上午    567,486,976 71_quartus_solaris.tar
05/01/2007 12:00上午  1,475,398,212 71_quartus_windows.exe
06/27/2007 12:00上午     50,952,037 71sp1_dsp_builder.exe
06/27/2007 12:00上午     36,761,600 71sp1_ip_linux.tar
06/27/2007 12:00上午     35,891,200 71sp1_ip_solaris.tar
06/27/2007 12:00上午     32,871,229 71sp1_ip_windows.exe
06/27/2007 12:00上午    111,646,573 71sp1_modelsim_ae_free.exe
06/27/2007 12:00上午     59,248,640 71sp1_modelsim_ae_unix.tar
06/27/2007 12:00上午     60,349,017 71sp1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6/28/2007 12:00上午      1,945,600 71sp1_nios2eds_linux.tar
06/29/2007 12:00上午      2,788,096 71sp1_nios2eds_windows.exe
06/28/2007 12:00上午    683,268,839 71sp1_quartus_free.exe
06/28/2007 12:00上午    468,551,680 71sp1_quartus_linux.tar
06/27/2007 12:00上午     60,925,499 71sp1_quartus_programmer.exe
06/28/2007 12:00上午    528,174,592 71sp1_quartus_solaris.tar
06/28/2007 12:00上午    479,838,343 71sp1_quartus_windows.exe
09/28/2007 12:00上午      1,986,560 72_altera_installer.tar
01/15/2008 12:00上午  2,439,849,414 72_design_suite_windows.exe
09/28/2007 12:00上午     73,393,700 72_dsp_builder.exe
09/28/2007 12:00上午    133,110,784 72_ip_linux.tar
09/28/2007 12:00上午    105,809,408 72_ip_solaris.tar
09/28/2007 12:00上午    105,646,018 72_ip_windows.exe
09/28/2007 12:00上午    112,515,034 72_modelsim_ae_free.exe
09/28/2007 12:00上午    181,131,776 72_modelsim_ae_unix.tar
09/28/2007 12:00上午    122,981,787 72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9/28/2007 12:00上午    691,069,440 72_nios2eds_linux.tar
09/28/2007 12:00上午    593,455,938 72_nios2eds_windows.exe
09/28/2007 12:00上午    805,552,550 72_quartus_free.exe
09/28/2007 12:00上午  1,754,002,432 72_quartus_linux.tar
09/28/2007 12:00上午     62,894,783 72_quartus_programmer.exe
09/28/2007 12:00上午  1,836,313,088 72_quartus_solaris.tar
09/28/2007 12:00上午  1,626,659,248 72_quartus_windows.exe
11/30/2007 12:00上午     72,933,730 72sp1_dsp_builder.exe
11/30/2007 12:00上午     69,990,400 72sp1_ip_linux.tar
11/30/2007 12:00上午     42,342,400 72sp1_ip_solaris.tar
11/30/2007 12:00上午     50,226,315 72sp1_ip_windows.exe
11/30/2007 12:00上午    112,523,902 72sp1_modelsim_ae_free.exe
11/30/2007 12:00上午     62,924,800 72sp1_modelsim_ae_unix.tar
11/30/2007 12:00上午     61,166,379 72sp1_modelsim_ae_windows.exe
11/30/2007 12:00上午     22,978,560 72sp1_nios2eds_linux.tar
11/30/2007 12:00上午     31,962,882 72sp1_nios2eds_windows.exe
11/30/2007 12:00上午    812,916,733 72sp1_quartus_free.exe
11/30/2007 12:00上午    724,838,400 72sp1_quartus_linux.tar
11/30/2007 12:00上午     65,872,576 72sp1_quartus_programmer.exe
11/30/2007 12:00上午    874,098,176 72sp1_quartus_solaris.tar
11/30/2007 12:00上午    643,371,034 72sp1_quartus_windows.exe
02/08/2008 12:00上午     72,933,604 72sp2_dsp_builder.exe
02/08/2008 12:00上午     70,686,720 72sp2_ip_linux.tar
02/08/2008 12:00上午     42,711,040 72sp2_ip_solaris.tar
02/08/2008 12:00上午     50,269,048 72sp2_ip_windows.exe
02/08/2008 12:00上午    113,032,476 72sp2_modelsim_ae_free.exe
02/08/2008 12:00上午     62,904,320 72sp2_modelsim_ae_unix.tar
02/08/2008 12:00上午     61,675,138 72sp2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2/08/2008 12:00上午     22,978,560 72sp2_nios2eds_linux.tar
02/08/2008 12:00上午     31,962,908 72sp2_nios2eds_windows.exe
02/08/2008 12:00上午    815,816,475 72sp2_quartus_free.exe
02/08/2008 12:00上午    755,804,160 72sp2_quartus_linux.tar
02/08/2008 12:00上午     67,601,361 72sp2_quartus_programmer.exe
02/08/2008 12:00上午    909,124,608 72sp2_quartus_solaris.tar
02/08/2008 12:00上午    649,160,010 72sp2_quartus_windows.exe
03/28/2008 12:00上午     72,933,555 72sp3_dsp_builder.exe
03/28/2008 12:00上午     70,686,720 72sp3_ip_linux.tar
03/28/2008 12:00上午     42,711,040 72sp3_ip_solaris.tar
03/28/2008 12:00上午     50,268,954 72sp3_ip_windows.exe
03/28/2008 12:00上午    113,062,426 72sp3_modelsim_ae_free.exe
03/28/2008 12:00上午     62,904,320 72sp3_modelsim_ae_unix.tar
03/28/2008 12:00上午     61,704,910 72sp3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3/28/2008 12:00上午     23,306,240 72sp3_nios2eds_linux.tar
03/28/2008 12:00上午     31,962,909 72sp3_nios2eds_windows.exe
03/28/2008 12:00上午    815,849,014 72sp3_quartus_free.exe
03/28/2008 12:00上午    784,261,120 72sp3_quartus_linux.tar
03/28/2008 12:00上午     67,613,491 72sp3_quartus_programmer.exe
03/28/2008 12:00上午    909,211,648 72sp3_quartus_solaris.tar
03/28/2008 12:00上午    649,209,982 72sp3_quartus_windows.exe
05/30/2008 12:00上午  2,994,717,077 80_acds_se_windows.exe
05/30/2008 12:00上午      1,986,560 80_altera_installer.tar
05/30/2008 12:00上午    111,170,289 80_dsp_builder.exe
05/30/2008 12:00上午    112,996,295 80_modelsim_ae_free.exe
05/30/2008 12:00上午    256,181,248 80_modelsim_ae_unix.tar
05/30/2008 12:00上午    175,480,125 80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5/30/2008 12:00上午    720,059,904 80_nios2eds_linux.tar
05/30/2008 12:00上午    627,764,525 80_nios2eds_windows.exe
05/30/2008 12:00上午  1,138,555,445 80_quartus_free.exe
05/30/2008 12:00上午  2,530,863,616 80_quartus_linux.tar
05/30/2008 12:00上午     72,516,875 80_quartus_programmer.exe
05/30/2008 12:00上午  2,207,930,970 80_quartus_windows.exe
07/11/2008 12:00上午    111,170,208 80sp1_dsp_builder.exe
07/11/2008 12:00上午    112,985,483 80sp1_modelsim_ae_free.exe
07/11/2008 12:00上午    115,968,000 80sp1_modelsim_ae_unix.tar
07/11/2008 12:00上午    113,641,477 80sp1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7/11/2008 12:00上午      1,771,520 80sp1_nios2eds_linux.tar
07/11/2008 12:00上午      2,413,964 80sp1_nios2eds_windows.exe
07/11/2008 12:00上午  1,138,691,293 80sp1_quartus_free.exe
07/11/2008 12:00上午    869,652,480 80sp1_quartus_linux.tar
07/11/2008 12:00上午     72,531,576 80sp1_quartus_programmer.exe
07/11/2008 12:00上午    634,862,685 80sp1_quartus_windows.exe
10/30/2008 12:00上午  2,933,972,272 81_acds_se_windows.exe
10/30/2008 12:00上午      1,095,680 81_altera_installer.tar
10/30/2008 12:00上午    104,896,661 81_dsp_builder.exe
10/30/2008 12:00上午    135,106,947 81_modelsim_ae_free.exe
10/30/2008 12:00上午    284,707,328 81_modelsim_ae_linux.tar
10/30/2008 12:00上午    289,334,328 81_modelsim_ae_windows.exe
10/30/2008 12:00上午    721,139,200 81_nios2eds_linux.tar
10/30/2008 12:00上午    627,749,901 81_nios2eds_windows.exe
10/30/2008 12:00上午  1,163,765,752 81_quartus_free.exe
10/30/2008 12:00上午  2,633,702,912 81_quartus_linux.tar
10/30/2008 12:00上午     83,709,436 81_quartus_programmer.exe
10/30/2008 12:00上午  2,122,260,040 81_quartus_windows.exe
05/17/2008 12:00上午     16,889,656 8ffc3b445d16d26cc8190d397abf8331.exe
03/06/2009 12:00上午  3,524,209,203 90_acds_se_windows.exe
03/06/2009 12:00上午      1,095,680 90_altera_installer.tar
03/06/2009 12:00上午     86,661,120 90_dsp_builder_linux.tar
03/06/2009 12:00上午    106,676,822 90_dsp_builder_windows.exe
03/06/2009 12:00上午    297,902,080 90_modelsim_ae_linux.tar
03/06/2009 12:00上午    347,815,764 90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3/06/2009 12:00上午    297,850,880 90_modelsim_ase_linux.tar
03/06/2009 12:00上午    347,815,869 90_modelsim_ase_windows.exe
03/06/2009 12:00上午    738,590,720 90_nios2eds_linux.tar
03/06/2009 12:00上午    633,896,983 90_nios2eds_windows.exe
03/06/2009 12:00上午  1,423,271,391 90_quartus_free.exe
03/06/2009 12:00上午  3,161,026,560 90_quartus_linux.tar
03/06/2009 12:00上午     91,581,735 90_quartus_programmer.exe
03/06/2009 12:00上午  2,572,851,493 90_quartus_windows.exe
05/06/2009 06:50下午     88,852,480 90sp1_dsp_builder_linux.tar
05/06/2009 06:52下午    106,810,223 90sp1_dsp_builder_windows.exe
05/06/2009 06:49下午    227,573,760 90sp1_modelsim_ae_linux.tar
05/06/2009 06:51下午    231,153,294 90sp1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5/06/2009 06:50下午    227,604,480 90sp1_modelsim_ase_linux.tar
05/06/2009 06:52下午    231,153,335 90sp1_modelsim_ase_windows.exe
05/06/2009 08:22下午     13,731,840 90sp1_nios2eds_linux.tar
05/06/2009 08:24下午     12,708,366 90sp1_nios2eds_windows.exe
05/06/2009 06:56下午  1,429,537,585 90sp1_quartus_free.exe
05/06/2009 06:49下午    926,013,440 90sp1_quartus_linux.tar
05/06/2009 06:52下午     91,721,466 90sp1_quartus_programmer.exe
05/06/2009 08:25下午    675,820,654 90sp1_quartus_windows.exe
06/24/2009 11:04下午     86,691,840 90sp2_dsp_builder_linux.tar
06/24/2009 11:05下午    106,965,748 90sp2_dsp_builder_windows.exe
06/24/2009 11:03下午    227,635,200 90sp2_modelsim_ae_linux.tar
06/24/2009 11:04下午    231,173,223 90sp2_modelsim_ae_windows.exe
06/24/2009 11:04下午    227,604,480 90sp2_modelsim_ase_linux.tar
06/24/2009 11:05下午    231,173,264 90sp2_modelsim_ase_windows.exe
06/24/2009 11:04下午     13,731,840 90sp2_nios2eds_linux.tar
06/24/2009 11:07下午     12,708,709 90sp2_nios2eds_windows.exe
06/24/2009 11:09下午  1,412,784,786 90sp2_quartus_free.exe
06/24/2009 11:02下午  1,297,141,760 90sp2_quartus_linux.tar
06/24/2009 11:06下午     98,863,646 90sp2_quartus_programmer.exe
06/24/2009 11:15下午  1,007,560,650 90sp2_quartus_windows.exe
11/10/2008 12:00上午  3,641,344,000 ACDS81l.iso
11/10/2008 12:00上午  4,553,277,440 ACDS81w.iso
02/14/2008 12:00上午      目录 A_Plus_legacy_software
03/02/2007 12:00上午    235,370,792 CIII.zip
07/26/2007 12:00上午      目录 HC_patch
07/01/2008 12:00上午     15,134,910 Implementing_ALTDQ_DQS.wrf
10/29/2007 12:00上午      5,386,240 Linux-Quartus_II-7.2-0.08.tar
07/14/2008 12:00上午          1,512 Linux-Quartus_II-8.0-0.22-README.txt
07/14/2008 12:00上午      9,246,720 Linux-Quartus_II-8.0-0.22.tar
02/26/2008 12:00上午         12,281 MAX2_PoRC_Customer.ppt
11/20/2008 12:00上午      2,897,920 ModelSim-Altera_Linux.tar
08/08/2005 12:00上午    482,550,169 Nios2_5.0.1_full.zip
10/03/2005 12:00上午    453,628,846 Nios_II_5.1_Cust_beta.zip
10/04/2005 12:00上午         10,319 Nios_II_51_Cust_beta.zip
03/14/2007 12:00上午     20,316,518 PC-Quartus_II-6.1-0.49.exe
07/08/2008 12:00上午      4,787,589 PC-Quartus_II-8.0-0.21.exe
07/14/2008 12:00上午          1,542 PC-Quartus_II-8.0-0.22-README.txt
07/14/2008 12:00上午      5,118,768 PC-Quartus_II-8.0-0.22.exe
10/17/2007 12:00上午      目录 Patch06
08/10/2004 12:00上午      目录 Power Calculators
10/12/2007 12:00上午     66,154,174 SIIGX_AudioVideo_Kit-v1.0.0.exe
12/20/2006 12:00上午     37,341,735 SIIGX_PCIe_Kit.zip
11/11/2005 12:00上午    107,672,487 StratixGX_DevelopmentKit-v1.0.0_CD.zip
11/03/2005 12:00上午     36,805,805 StratixII_HS-v1.1.0_CD.zip
11/18/2004 12:00上午    203,639,985 an267.zip
06/02/2004 12:00上午     14,575,735 asap2_1023.exe
04/28/2006 12:00上午    603,686,400 bad_60_unix_devinfo.tar
02/11/2003 12:00上午     52,767,846 baseline10_2.exe
11/30/2005 12:00上午        106,496 check_stratixii_m4k.exe
11/01/2005 12:00上午      8,763,928 ddr_ddr2_sdram-v3.3.0.zip
10/04/2005 12:00上午      8,924,051 ddr_ddr2_sdram-v3.3.0cb.exe
06/21/2006 12:00上午      9,203,399 ddr_ddr2_sdram-v3.3.1.exe
12/20/2006 12:00上午      9,609,155 ddr_ddr2_sdram-v3.4.1.exe
02/02/2006 12:00上午     23,723,805 dspbuilder-v5.1.exe
05/20/2005 12:00上午      5,144,114 epxa1db-fs.tz
05/20/2005 12:00上午    199,025,689 epxa1db-src.tz
09/22/2008 12:00上午      目录 ethernetblaster
06/26/2003 12:00上午    132,461,764 excalibur_gnu_q30_pc.zip
06/27/2003 12:00上午    317,886,976 excalibur_gnu_q30_unix.tar
03/09/2004 12:00上午    139,456,207 excalibur_gnu_q40_pc.zip
03/09/2004 12:00上午    300,471,808 excalibur_gnu_q40_unix.tar
03/18/2005 12:00上午      6,955,433 fir_compiler-v3.1.0.exe
09/10/2007 12:00上午     85,461,136 hd2tg.qar
06/08/2005 12:00上午      2,928,640 hp_quartus_50_altsyncram_patch_0_21.tar
09/30/2004 12:00上午     33,854,369 jeremy.exe
05/16/2008 12:00上午     13,768,027 leonardo_oem_2002e_pc.exe
02/07/2003 12:00上午    170,575,872 leonardo_oem_2002f_hp.tar
02/07/2003 12:00上午     13,735,815 leonardo_oem_2002f_pc.zip
02/07/2003 12:00上午    137,634,304 leonardo_oem_2002f_solaris.tar
06/08/2005 12:00上午      1,832,960 linux_quartus_50_altsyncram_patch_0_21.tar
07/16/2002 12:00上午      目录 lost+found
07/02/2003 12:00上午     15,339,822 max2syn_101_pc.exe
07/02/2003 12:00上午     19,233,280 max2syn_101_solaris.tar
04/07/2003 12:00上午     15,343,030 max2syn_10_pc.exe
04/07/2003 12:00上午     19,234,304 max2syn_10_solaris.tar
02/04/2008 12:00上午     17,827,461 maxplus2_60.zip
06/14/2006 12:00上午     16,598,494 maxplusII5_4.zip
12/17/2004 12:00上午    144,542,253 maxplusii_100_pc.zip
02/14/2003 12:00上午        200,849 maxplusii_1012_common.tar.Z
02/14/2003 12:00上午      1,276,701 maxplusii_1012_pc.exe
02/14/2003 12:00上午     21,327,709 maxplusii_1012_solaris.tar.Z
03/17/2004 12:00上午    258,139,804 maxplusii_101_pc.zip
02/14/2003 12:00上午        105,570 maxplusii_1021_pc.zip
03/14/2003 12:00上午        614,065 maxplusii_1022_pc.exe
07/18/2003 12:00上午        928,870 maxplusii_1023_common.tar.Z
07/18/2003 12:00上午     25,353,753 maxplusii_1023_hp11.tar.Z
07/17/2003 12:00上午      5,206,544 maxplusii_1023_pc.exe
07/18/2003 12:00上午     22,200,959 maxplusii_1023_solaris.tar.Z
07/11/2002 12:00上午    243,932,991 maxplusii_102_pc.zip
07/11/2002 12:00上午    410,463,092 maxplusii_102_unix.tar.gz
12/19/2006 12:00上午     24,660,098 maxplusii_62_pc.zip
12/19/2006 12:00上午     29,386,425 maxplusii_70_pc.zip
07/02/2004 12:00上午    118,177,792 megacore_lib_200406_linux.tar
07/02/2004 12:00上午    154,527,150 megacore_lib_200406_pc.zip
07/02/2004 12:00上午    132,340,224 megacore_lib_200406_solaris.tar
12/02/2004 12:00上午    126,626,816 megacore_lib_200412_linux.tar
12/02/2004 12:00上午    170,283,745 megacore_lib_200412_pc.zip
12/02/2004 12:00上午    137,585,664 megacore_lib_200412_solaris.tar
04/28/2005 12:00上午    112,345,600 megacore_lib_50_linux.tar
04/28/2005 12:00上午    150,552,791 megacore_lib_50_pc.zip
04/28/2005 12:00上午    121,982,464 megacore_lib_50_solaris.tar
10/27/2005 12:00上午    183,907,328 megacore_lib_51_linux.tar
10/27/2005 12:00上午    198,222,418 megacore_lib_51_pc.zip
10/27/2005 12:00上午    166,666,240 megacore_lib_51_solaris.tar
04/28/2006 12:00上午    202,573,824 megacore_lib_60_linux.tar
04/28/2006 12:00上午    222,272,924 megacore_lib_60_pc.zip
04/28/2006 12:00上午    137,735,168 megacore_lib_60_solaris.tar
02/14/2003 12:00上午        420,352 mgls.dll
02/13/2003 12:00上午     14,224,154 modelsim_oem_56a_22sp1_models_pc.zip
02/13/2003 12:00上午     62,248,960 modelsim_oem_56a_22sp1_models_unix.tar
02/14/2003 12:00上午     29,832,590 modelsim_oem_56a_pc.zip
02/07/2003 12:00上午     14,224,154 modelsim_oem_56a_q22sp1_models.zip
02/07/2003 12:00上午     62,248,960 modelsim_oem_56a_q22sp1_models_unix.tar
04/07/2003 12:00上午     14,322,365 modelsim_oem_56a_q22sp2_models.zip
04/07/2003 12:00上午     62,658,560 modelsim_oem_56a_q22sp2_models_unix.tar
02/14/2003 12:00上午     56,934,400 modelsim_oem_56a_unix.tar
06/26/2003 12:00上午     41,191,411 modelsim_oem_57c_q30_pc.zip
08/20/2003 12:00上午     17,036,024 modelsim_oem_57c_q30_sp1_models_pc.zip
08/20/2003 12:00上午     76,083,200 modelsim_oem_57c_q30_sp1_models_unix.tar
10/16/2003 12:00上午     17,042,203 modelsim_oem_57c_q30_sp2_pc_models.zip
10/16/2003 12:00上午     76,103,680 modelsim_oem_57c_q30_sp2_unix_models.tar
06/26/2003 12:00上午     89,292,800 modelsim_oem_57c_q30_unix.tar
03/09/2004 12:00上午     45,171,361 modelsim_oem_57e_q40_pc.zip
03/26/2004 12:00上午     21,790,193 modelsim_oem_57e_q40_sp1_pc_models.zip
03/26/2004 12:00上午     92,958,720 modelsim_oem_57e_q40_sp1_unix_models.tar
03/09/2004 12:00上午     95,825,920 modelsim_oem_57e_q40_unix.tar
07/01/2004 12:00上午     59,946,288 modelsim_oem_58c_q41_pc.zip
08/27/2004 12:00上午     23,831,457 modelsim_oem_58c_q41_sp1_pc.zip
08/27/2004 12:00上午    105,512,960 modelsim_oem_58c_q41_sp1_unix.tar
09/15/2004 12:00上午     24,501,271 modelsim_oem_58c_q41_sp2_pc.zip
09/15/2004 12:00上午    105,512,448 modelsim_oem_58c_q41_sp2_unix.tar
07/02/2004 12:00上午    110,094,848 modelsim_oem_58c_q41_unix.tar
12/08/2004 12:00上午     59,685,218 modelsim_oem_58e_q42_pc.zip
01/27/2005 12:00上午     59,673,072 modelsim_oem_58e_q42_sp1_pc.zip
01/27/2005 12:00上午    108,769,280 modelsim_oem_58e_q42_sp1_unix.tar
12/08/2004 12:00上午    109,094,912 modelsim_oem_58e_q42_unix.tar
09/02/2005 12:00上午    108,462,080 modelsim_oem_6.0c_50sp1_unix_models.tar
04/28/2005 12:00上午     72,542,720 modelsim_oem_60c_q50_pc.zip
06/24/2005 12:00上午     25,658,219 modelsim_oem_60c_q50_sp1_pc.zip
06/24/2005 12:00上午    108,462,080 modelsim_oem_60c_q50_sp1_unix.tar
11/10/2005 12:00上午     25,662,987 modelsim_oem_60c_q50_sp2_pc.zip
11/10/2005 12:00上午    108,482,560 modelsim_oem_60c_q50_sp2_unix.tar
04/28/2005 12:00上午    150,599,680 modelsim_oem_60c_q50_unix.tar
10/27/2005 12:00上午     80,404,920 modelsim_oem_60e_q51_pc.zip
01/25/2006 12:00上午     40,047,839 modelsim_oem_60e_q51_sp1_models_pc.zip
01/25/2006 12:00上午    172,052,480 modelsim_oem_60e_q51_sp1_models_unix.tar
03/09/2006 12:00上午     40,047,978 modelsim_oem_60e_q51_sp2_models_pc.zip
03/09/2006 12:00上午    172,052,480 modelsim_oem_60e_q51_sp2_models_unix.tar
10/27/2005 12:00上午    172,328,960 modelsim_oem_60e_q51_unix.tar
04/28/2006 12:00上午     90,001,861 modelsim_oem_61d_q60_pc.zip
06/22/2006 12:00上午     39,403,163 modelsim_oem_61d_q60_sp1_pc.zip
06/22/2006 12:00上午    167,096,320 modelsim_oem_61d_q60_sp1_unix.tar
08/25/2006 12:00上午     66,728,204 modelsim_oem_61d_q60_sp1_we.exe
04/28/2006 12:00上午    149,237,760 modelsim_oem_61d_q60_unix.tar
07/11/2007 12:00上午     16,411,792 my_design_sim_71sp1.zip
08/04/2004 12:00上午     43,616,224 nios-gnupro-src-3.1.tar.gz
11/05/2004 12:00上午     58,758,512 nios2_1_0.sp1.exe
08/08/2005 12:00上午    401,175,967 nios2_5.01_eval.exe
08/16/2005 12:00上午    479,068,160 nios2_5.0_build_86b_linux.tar
10/13/2005 12:00上午    339,415,153 nios_3.2_win.zip
07/15/2008 12:00上午    337,563,888 nios_3_10_windows.zip
11/08/2005 12:00上午    482,421,657 nios_II_51_release.zip
05/02/2006 12:00上午    494,546,944 niosii_60_eval_linux.iso
04/28/2006 12:00上午    494,165,504 niosii_60_eval_linux.tar
05/04/2006 12:00上午    492,765,780 niosii_60_eval_pc.exe
04/28/2006 12:00上午    493,408,589 niosii_60_eval_pc.zip
09/19/2006 12:00上午     59,002,880 niosii_60_sp1_linux.tar
07/01/2004 12:00上午    268,258,410 niosii_eval_10_pc.zip
12/02/2004 12:00上午    348,175,360 niosii_eval_11_linux.tar
12/02/2004 12:00上午    315,613,687 niosii_eval_11_pc.zip
04/28/2005 12:00上午    544,113,664 niosii_eval_50_linux.tar
04/28/2005 12:00上午    386,469,273 niosii_eval_50_pc.zip
10/27/2005 12:00上午    485,587,968 niosii_eval_51_linux.tar
10/27/2005 12:00上午    400,758,458 niosii_eval_51_pc.zip
01/10/2003 12:00上午      目录 patch017
08/02/2007 12:00上午      目录 patch113
10/19/2005 12:00上午     39,319,615 pc8_1.zip
04/24/2007 12:00上午    266,579,143 pc9_21.zip
08/18/2004 12:00上午    127,326,968 pc9_3.zip
06/05/2006 12:00上午    140,288,180 pc9_4.zip
08/11/2008 12:00上午    289,403,304 pc9_6.zip
09/14/2004 12:00上午      2,163,488 pc_quartus_41_counter_patch_0_11.exe
09/14/2004 12:00上午      2,163,386 pc_quartus_41_sp1_counter_patch_1_11.exe
06/08/2005 12:00上午      2,865,879 pc_quartus_50_altsyncram_patch_0_21.exe
07/28/2005 12:00上午      2,380,527 pc_quartus_50_sp1_list_path_patch_1_04.exe
07/15/2004 12:00上午     31,975,486 pci_compiler-v2.4.0.exe
03/06/2007 12:00上午     14,388,542 pci_express_compiler-v2.1.1.exe
12/12/2006 12:00上午     21,827,764 pcie_c.brd
03/09/2004 12:00上午        445,311 precision_2003c_q40_pc.zip
03/09/2004 12:00上午      5,570,560 precision_2003c_q40_unix.tar
11/04/2005 12:00上午      8,199,455 qdrii_sram_controller-v1.2.0.exe
09/05/2006 12:00上午      6,564,995 qdrii_sram_controller-v1.3.0_linux.tar.gz
08/14/2007 12:00上午    139,395,860 quartusii_20_sp1_full.exe
02/28/2007 12:00上午    120,989,363 quartusii_21_sp1_single.exe
05/02/2005 12:00上午    370,430,992 quartusii_22_pc.zip
02/07/2003 12:00上午     40,032,327 quartusii_22_sp1.exe
02/07/2003 12:00上午    165,621,760 quartusii_22_sp1_hp11.tar
02/07/2003 12:00上午    313,774,080 quartusii_22_sp1_linux.tar
02/07/2003 12:00上午    113,642,559 quartusii_22_sp1_single.exe
02/07/2003 12:00上午    246,544,896 quartusii_22_sp1_solaris.tar
02/07/2003 12:00上午     40,718,336 quartusii_22_sp1a.cab
02/07/2003 12:00上午     33,135,222 quartusii_22_sp1b.cab
04/07/2003 12:00上午     40,011,969 quartusii_22_sp2.exe
04/07/2003 12:00上午    169,164,800 quartusii_22_sp2_hp11.tar
04/07/2003 12:00上午    317,614,080 quartusii_22_sp2_linux.tar
04/07/2003 12:00上午    117,040,136 quartusii_22_sp2_single.exe
04/07/2003 12:00上午    250,216,960 quartusii_22_sp2_solaris.tar
04/07/2003 12:00上午     40,718,336 quartusii_22_sp2a.cab
04/07/2003 12:00上午     36,560,829 quartusii_22_sp2b.cab
06/26/2003 12:00上午    557,654,368 quartusii_30_hp11.tar.gz
06/26/2003 12:00上午    547,108,192 quartusii_30_linux.tar.gz
06/26/2003 12:00上午    409,982,289 quartusii_30_pc.zip
06/26/2003 12:00上午     19,373,542 quartusii_30_programmer.exe
06/26/2003 12:00上午    504,039,260 quartusii_30_solaris.tar.gz
08/20/2003 12:00上午     34,617,490 quartusii_30_sp1.exe
08/20/2003 12:00上午    192,194,560 quartusii_30_sp1_hp11.tar
08/20/2003 12:00上午    221,327,360 quartusii_30_sp1_linux.tar
08/20/2003 12:00上午    104,418,006 quartusii_30_sp1_single.exe
08/20/2003 12:00上午    155,863,552 quartusii_30_sp1_solaris.tar
08/22/2003 12:00上午     49,376,546 quartusii_30_sp1_web_edition.exe
08/22/2003 12:00上午     50,688,000 quartusii_30_sp1_web_edition_a.cab
08/22/2003 12:00上午     45,800,717 quartusii_30_sp1_web_edition_b.cab
08/22/2003 12:00上午    144,944,234 quartusii_30_sp1_web_edition_single.exe
08/20/2003 12:00上午     34,816,000 quartusii_30_sp1a.cab
08/20/2003 12:00上午     35,185,077 quartusii_30_sp1b.cab
10/16/2003 12:00上午     38,153,053 quartusii_30_sp2.exe
10/16/2003 12:00上午    179,476,480 quartusii_30_sp2_hp11.tar
10/16/2003 12:00上午    223,713,280 quartusii_30_sp2_linux.tar
10/16/2003 12:00上午    112,816,002 quartusii_30_sp2_single.exe
10/16/2003 12:00上午    156,444,160 quartusii_30_sp2_solaris.tar
10/16/2003 12:00上午     38,912,000 quartusii_30_sp2a.cab
10/16/2003 12:00上午     36,045,548 quartusii_30_sp2b.cab
06/27/2003 12:00上午     49,376,911 quartusii_30_web_edition.exe
06/27/2003 12:00上午     50,688,000 quartusii_30_web_edition_a.cab
06/27/2003 12:00上午     44,642,749 quartusii_30_web_edition_b.cab
06/27/2003 12:00上午    143,767,485 quartusii_30_web_edition_single.exe
03/09/2004 12:00上午    641,440,511 quartusii_40_hp11.tar.gz
03/09/2004 12:00上午    619,600,120 quartusii_40_linux.tar.gz
03/09/2004 12:00上午    503,341,298 quartusii_40_pc.zip
03/09/2004 12:00上午     27,011,332 quartusii_40_programmer.exe
03/09/2004 12:00上午    587,761,912 quartusii_40_solaris.tar.gz
03/26/2004 12:00上午     75,940,198 quartusii_40_sp1.exe
03/26/2004 12:00上午    279,203,840 quartusii_40_sp1_hp11.tar
03/26/2004 12:00上午    236,226,560 quartusii_40_sp1_linux.tar
03/26/2004 12:00上午     27,079,291 quartusii_40_sp1_programmer.exe
03/26/2004 12:00上午    209,968,334 quartusii_40_sp1_single.exe
03/26/2004 12:00上午    248,888,320 quartusii_40_sp1_solaris.tar
03/26/2004 12:00上午     47,879,794 quartusii_40_sp1_web_edition.exe
03/26/2004 12:00上午     49,152,000 quartusii_40_sp1_web_edition_a.cab
03/26/2004 12:00上午     46,840,707 quartusii_40_sp1_web_edition_b.cab
03/26/2004 12:00上午    145,227,568 quartusii_40_sp1_web_edition_single.exe
03/26/2004 12:00上午     76,800,000 quartusii_40_sp1a.cab
03/26/2004 12:00上午     56,283,884 quartusii_40_sp1b.cab
03/09/2004 12:00上午     47,869,044 quartusii_40_web_edition.exe
03/09/2004 12:00上午     49,152,000 quartusii_40_web_edition_a.cab
03/09/2004 12:00上午     46,332,137 quartusii_40_web_edition_b.cab
03/09/2004 12:00上午    144,720,566 quartusii_40_web_edition_single.exe
07/01/2004 12:00上午    295,682,560 quartusii_41_hpux.tar
07/01/2004 12:00上午    345,572,864 quartusii_41_linux.tar
07/02/2004 12:00上午    565,086,455 quartusii_41_pc.zip
07/02/2004 12:00上午     33,111,025 quartusii_41_programmer.exe
07/01/2004 12:00上午    376,840,192 quartusii_41_solaris.tar
08/27/2004 12:00上午     45,259,268 quartusii_41_sp1.exe
08/27/2004 12:00上午    196,413,440 quartusii_41_sp1_hpux.tar
08/27/2004 12:00上午    153,651,200 quartusii_41_sp1_linux.tar
08/27/2004 12:00上午    119,197,654 quartusii_41_sp1_single.exe
08/27/2004 12:00上午    158,066,176 quartusii_41_sp1_solaris.tar
08/27/2004 12:00上午     65,148,042 quartusii_41_sp1_web_edition.exe
08/27/2004 12:00上午     66,560,000 quartusii_41_sp1_web_edition_a.cab
08/27/2004 12:00上午     49,422,142 quartusii_41_sp1_web_edition_b.cab
09/14/2004 12:00上午         83,132 quartusii_41_sp1_web_edition_counter_patch_1_11.exe
08/27/2004 12:00上午    182,626,513 quartusii_41_sp1_web_edition_single.exe
08/27/2004 12:00上午     46,080,000 quartusii_41_sp1a.cab
08/27/2004 12:00上午     26,953,562 quartusii_41_sp1b.cab
09/14/2004 12:00上午     45,259,348 quartusii_41_sp2.exe
09/14/2004 12:00上午    196,423,680 quartusii_41_sp2_hp11.tar
09/14/2004 12:00上午    153,671,680 quartusii_41_sp2_linux.tar
09/14/2004 12:00上午    119,209,323 quartusii_41_sp2_single.exe
09/14/2004 12:00上午    158,078,976 quartusii_41_sp2_solaris.tar
09/14/2004 12:00上午     65,148,056 quartusii_41_sp2_web_edition.exe
09/14/2004 12:00上午     66,560,000 quartusii_41_sp2_web_edition_a.cab
09/14/2004 12:00上午     49,422,180 quartusii_41_sp2_web_edition_b.cab
09/14/2004 12:00上午    182,626,555 quartusii_41_sp2_web_edition_single.exe
09/14/2004 12:00上午     46,080,000 quartusii_41_sp2a.cab
09/14/2004 12:00上午     26,965,127 quartusii_41_sp2b.cab
07/01/2004 12:00上午    334,992,896 quartusii_41_unix_device_info.tar
07/01/2004 12:00上午     65,126,787 quartusii_41_web_edition.exe
07/01/2004 12:00上午     66,560,000 quartusii_41_web_edition_a.cab
07/01/2004 12:00上午     49,243,253 quartusii_41_web_edition_b.cab
09/14/2004 12:00上午         83,230 quartusii_41_web_edition_counter_patch_0_11.exe
07/01/2004 12:00上午    182,446,826 quartusii_41_web_edition_single.exe
12/08/2004 12:00上午    314,982,912 quartusii_42_hpux.tar
12/08/2004 12:00上午    346,673,152 quartusii_42_linux.tar
12/08/2004 12:00上午    596,894,404 quartusii_42_pc.zip
12/09/2004 12:00上午     38,387,096 quartusii_42_programmer.exe
12/08/2004 12:00上午    359,815,680 quartusii_42_solaris.tar
01/27/2005 12:00上午     45,277,210 quartusii_42_sp1.exe
01/27/2005 12:00上午    211,578,880 quartusii_42_sp1_hpux.tar
01/27/2005 12:00上午    150,691,840 quartusii_42_sp1_linux.tar
01/27/2005 12:00上午     38,440,854 quartusii_42_sp1_programmer.exe
02/28/2005 12:00上午     38,440,854 quartusii_42_sp1_programmer_signaltap.exe
01/27/2005 12:00上午    112,843,781 quartusii_42_sp1_single.exe
01/27/2005 12:00上午    166,683,136 quartusii_42_sp1_solaris.tar
01/27/2005 12:00上午     70,226,756 quartusii_42_sp1_web_edition.exe
01/27/2005 12:00上午     71,680,000 quartusii_42_sp1_web_edition_a.cab
01/27/2005 12:00上午     61,142,682 quartusii_42_sp1_web_edition_b.cab
01/27/2005 12:00上午    204,586,129 quartusii_42_sp1_web_edition_single.exe
01/27/2005 12:00上午     46,080,000 quartusii_42_sp1a.cab
01/27/2005 12:00上午     20,597,996 quartusii_42_sp1b.cab
12/08/2004 12:00上午    361,971,712 quartusii_42_unix_device_info.tar
12/09/2004 12:00上午     70,225,146 quartusii_42_web_edition.exe
12/09/2004 12:00上午     71,680,000 quartusii_42_web_edition_a.cab
12/09/2004 12:00上午     61,050,844 quartusii_42_web_edition_b.cab
12/09/2004 12:00上午    204,494,225 quartusii_42_web_edition_single.exe
04/28/2005 12:00上午    344,930,304 quartusii_50_hpux.tar
04/28/2005 12:00上午    291,295,232 quartusii_50_linux.tar
04/28/2005 12:00上午    393,006,592 quartusii_50_linux64.tar
04/28/2005 12:00上午    577,253,082 quartusii_50_pc.zip
04/28/2005 12:00上午     47,236,061 quartusii_50_programmer.exe
04/28/2005 12:00上午    307,152,896 quartusii_50_solaris.tar
04/28/2005 12:00上午    435,723,776 quartusii_50_solaris64.tar
06/23/2005 12:00上午    233,379,840 quartusii_50_sp1_hpux.tar
06/23/2005 12:00上午    161,617,920 quartusii_50_sp1_linux.tar
06/23/2005 12:00上午    211,486,720 quartusii_50_sp1_linux64.tar
06/23/2005 12:00上午    125,910,187 quartusii_50_sp1_pc.exe
06/23/2005 12:00上午     47,337,907 quartusii_50_sp1_programmer.exe
06/23/2005 12:00上午    171,484,160 quartusii_50_sp1_solaris.tar
06/23/2005 12:00上午    236,553,728 quartusii_50_sp1_solaris64.tar
06/23/2005 12:00上午    227,286,662 quartusii_50_sp1_web_edition_single.exe
11/10/2005 12:00上午    235,356,160 quartusii_50_sp2_hpux.tar
11/10/2005 12:00上午    168,611,840 quartusii_50_sp2_linux.tar
11/10/2005 12:00上午    220,938,240 quartusii_50_sp2_linux64.tar
11/10/2005 12:00上午    127,109,460 quartusii_50_sp2_pc.exe
11/10/2005 12:00上午    178,608,128 quartusii_50_sp2_solaris.tar
11/10/2005 12:00上午    247,964,160 quartusii_50_sp2_solaris64.tar
04/28/2005 12:00上午    384,015,360 quartusii_50_unix_device_info.tar
06/08/2005 12:00上午        794,325 quartusii_50_web_edition_altsyncram_patch_0_21.exe
06/08/2005 12:00上午        794,325 quartusii_50_web_edition_altsyncram_patch_0_21_we.exe
04/28/2005 12:00上午    226,734,301 quartusii_50_web_edition_single.exe
01/06/2006 12:00上午      2,376,255 quartusii_51_db_patch_pc.exe
10/27/2005 12:00上午    364,750,848 quartusii_51_hpux.tar
10/27/2005 12:00上午    396,657,152 quartusii_51_linux.tar
12/09/2005 12:00上午            112 quartusii_51_pc.url
10/27/2005 12:00上午    653,420,002 quartusii_51_pc.zip
10/27/2005 12:00上午     22,802,511 quartusii_51_programmer.exe
10/27/2005 12:00上午    451,895,296 quartusii_51_solaris.tar
10/28/2005 12:00上午            117 quartusii_51_solaris.url
01/31/2006 12:00上午     45,172,513 quartusii_51_sp1.exe
01/27/2006 12:00上午    254,556,160 quartusii_51_sp1_hpux.tar
01/27/2006 12:00上午    253,716,480 quartusii_51_sp1_linux.tar
01/27/2006 12:00上午    137,624,502 quartusii_51_sp1_pc.exe
01/28/2006 12:00上午     25,342,931 quartusii_51_sp1_programmer.exe
01/27/2006 12:00上午    288,914,944 quartusii_51_sp1_solaris.tar
01/28/2006 12:00上午    249,772,194 quartusii_51_sp1_web_edition.exe
03/09/2006 12:00上午    253,900,800 quartusii_51_sp2_hpux.tar
03/09/2006 12:00上午    256,378,880 quartusii_51_sp2_linux.tar
03/09/2006 12:00上午    137,822,998 quartusii_51_sp2_pc.exe
03/09/2006 12:00上午     25,350,032 quartusii_51_sp2_programmer.exe
03/09/2006 12:00上午    290,788,864 quartusii_51_sp2_solaris.tar
03/09/2006 12:00上午    248,209,102 quartusii_51_sp2_web_edition.exe
10/27/2005 12:00上午    468,091,904 quartusii_51_unix_device_info.tar
04/28/2006 12:00上午    592,573,440 quartusii_60_linux.tar
04/28/2006 12:00上午    954,287,483 quartusii_60_pc.zip
04/28/2006 12:00上午     51,282,317 quartusii_60_programmer.exe
04/28/2006 12:00上午    639,452,672 quartusii_60_solaris.tar
06/22/2006 12:00上午    288,061,440 quartusii_60_sp1_linux.tar
06/22/2006 12:00上午    143,832,563 quartusii_60_sp1_pc.exe
06/22/2006 12:00上午     51,330,999 quartusii_60_sp1_programmer.exe
06/22/2006 12:00上午    317,274,112 quartusii_60_sp1_solaris.tar
06/22/2006 12:00上午    275,707,064 quartusii_60_sp1_web_edition.exe
05/03/2006 12:00上午    603,686,400 quartusii_60_unix_device_info.tar
04/28/2006 12:00上午    275,210,820 quartusii_60_web_edition.exe
06/08/2005 12:00上午      2,545,664 solaris_quartus_50_altsyncram_patch_0_21.tar
09/08/2005 12:00上午     52,767,846 student102.exe
09/14/2004 12:00上午         24,064 unix_quartus_41_counter_patch_0_11.tar
09/14/2004 12:00上午         24,064 unix_quartus_41_sp1_counter_patch_1_11.tar

--------------------------------------------------------------------------------

网友:
发你一份??兄弟,这东西要上G的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个兄弟,我下来了,过两天我传上来,别的地方下太慢了。

网友:
传一份ISE 10.1 或者11上来吧,找了很久都没发现有HTTP能直接下载的地方

网友:
多谢,果然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