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比较直接的不具有破坏性的以硬件方式封掉电脑USB口的方法。

楼主(2009-09-18):
公司的DCS有台远程操作站,操作的人员比较多,但是环境比较差,也几乎没人监管,已经发现有人居然在操作站打游戏,准备明天拆掉光驱,封死USB口,打算用玻璃胶来封,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主意。
    这台电脑放在一个操作台里,但是操作台的钥匙是通用的,应该已经有人能打开,所以光锁操作台不可靠;
    主机背面插了一个加密狗,占掉一个USB口,其他都用不上,想把其他不用的统统封死,永久封死,请教!

网友:
设备管理器中卸载

网友:
帖封条, 从公司政策上限制使用.
我是受害者

楼主:
因为有加密狗,所以有一个USB口还必须得用,用软件的方式不大可靠,操作工很有可能破解,还是硬件封死的方法好

网友:
先塞些东西,再用502…………

楼主:
因为操作的人员也比较多,如果是专门由一人操作,倒是可以从政策上限制;
还有就是现场可能有些腐蚀性气体,所以操作台一般都是锁上,密封的,也不敢每天打开检查。

网友:
把USB线通南桥的RC拆掉.

网友:
楼上说的很实用的方法。把要封的USB的电阻焊下来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