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知不知这个是什么电机来的??单相不需要启动电容就可以运行了??谢谢!!

楼主(2009-09-18):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2384.JPG(文件大小:3.1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XL801865.JPG)
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图片太大了。。。

网友:
貌似串激电机。

楼主:
谢谢,我就是怀疑是串激电机,但它是没有电刷和换向器啊!!

网友:
单相电机产生相差有很多方式,电容方式用的比较多而已

网友:
可能是短路环,图片看不清

网友(2010-11-27):
图片看不到,如果是小功率的,短路环移相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