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改熔丝位和解锁的简单方法

楼主(2009-09-18):
首先声明:我是一只菜鸟(学avr一周),下边提供的方法也是方便菜鸟,高手可以无视
    看到不少帖子介绍avr的熔丝位,讲的太深奥太专业,我自己实际试验了一下,提供一些简单的方法改熔丝位和恢复被锁的avr,方便以后进来的菜鸟
    总结如下:下载软件是avr fighter   isp下载   在软件里改熔丝位
    CKOPT  外部晶振   0  内部晶振   1
    CKSEL(内部晶振)0001   1m   0010 2m    0011   4m    0100  8m。
         (外部晶振)111X(0位不用管)就可以,看数据手册有三种,为了菜鸟方便,只要记一种。
    比如:要改内部8m  只要设 CKOPT   1   CKSEL   0100  8m
          要改外部12m  只要设    CKOPT   1   CKSEL  1111
    如果在改熔丝位的时候不小心锁了单片机(下载不了程序),可以用一块AT89s51/52最小系统,上电后,将s52的第30脚(ALE脚)和avr单片机的第13脚(时钟输入脚)用杜邦线连起来,然后在给avr下载程序,avr就解锁了。或者用别的时钟都行(峰值电压要够),如 RC网络,波形发生器等。

AT89S52第30脚 (原文件名:30脚.png)

内部8m设置 (原文件名:8m.png)

外部晶振设置 (原文件名:外部.png)

外部晶振配置 (原文件名:晶振.png)

楼主:
下载软件全貌 (原文件名:软件.png)

网友:
有的还是不行,我那还有几块,只能并行高压了

楼主:
【3楼】 liu969610245 呆呆~瓜

有的还是不行,我那还有几块,只能并行高压了

能解释下什么叫并行高压吗?:)

今天是第一次试着改熔丝,锁了就用上边的方法解锁了
看高手给avr超频,改熔丝位后,外接24m晶振,正常工作,不知道mega16最高能到多少?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需要“并行高压”,不就是没有时钟吗?为什么还要高压的?

网友(2009-10-27):
哈哈,你们只是把时钟写错了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改回来,给个地雷你踩踩,你把reset disabled了试试,一般的编程器根本就叫不动IC了,没有高压编程器就别乱试哦。

网友:
【7楼】 gmyu
我买的二手贴片的M16,好像被锁死了,一直用不了啊

网友(2010-04-23):
刚才试了一下楼主的方法,把芯片解锁了,可是MEGA16只有PB口能工作,而其于的I/O口都不能工作了,是怎么回事?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2010-06-20):
请问下,锁死后是什么状况啊,我们班上都不知道多少芯片不能下载程序了,我们的情况是连上双龙下载工具后始终显示链接有问题,没连上.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锁死的情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jJTAG 使能了  如果是 C 口是不正常的

网友(2010-12-13):
爱死楼主了。。你就人民的大救星

网友:
这个方法很给力,mark下

网友(2011-07-12):
看不明白

网友(2011-08-26):
有编程器,双龙的Isp设置熔丝,更改晶振或屏蔽串口都会锁死片子!

网友(2011-12-18):
为什么我的MEGA16正确写入E199到熔丝位后,读出却全部是0?

网友(2012-11-05):
记号一下。

网友(2014-10-14):
这个软件怎么不共享一下呢,方便一下,不用大家去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