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怎么调试参数,我的四轴好象有好难控制!特别是起飞的漂移,觉得比我的二百元的直升机

楼主(2009-09-19):
特别是起飞时,在临界起飞时,在地面会移动得不规律,难以控制好,不知参数要怎么调节才好,但见了好多视频,起飞基本上是垂直的,没有怎么漂。
肯定是参数设置没好,要怎么设定才好啊??

网友:
应该是传说中的地效。因为你的桨下吹的气流经地面反射击到你的机身上造成不好控制。
按直升机的做法,应该猛打油门不要犹豫,让机机升到一米以上就好了。
不是你的机不好。是本来就这样.你感觉那两百元的机好控制是因为它是双桨的。机身在一个方向上有自稳定性,表现就好一些,不像你的机要四个电机配合纠正。

网友:
【楼主位】 epwwm

你看到的视频人家飞的时候是有控制方向的, 并不是直接推_油门就上

楼主:
谢谢指教,可能是我没有航模经验,要多练习,再试试,

TO : RickyZhou  想请教下,校正传感器时四轴要不要放在水平的平面上,如果校正时平面不够水平,起飞后会不会更容易偏向一边?

网友:
【4楼】 epwwm

校正传感器一定要放在水平面上

网友:
放在水平面上 的前提还是脚架是对称性好的

楼主:
TO : RickyZhou 那么就要在四轴上不是要放几个水泡才能确定是否水平了?或者要带把平水尺了,不然水平面难以确定的

TO:楼上,确实,我的脚架有点不大对称,看来要弄下起落架,要美观又轻的话,又要强度高,材料不知找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