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荧光示波器实验(有照片)

楼主(2009-09-19):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82549.JPG(文件大小:2.3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50.JPG)

网友:
啥也不说,顶

网友:
魏坤哥哥的东西一定要顶。
--尽管我还看不懂:)

网友:
很不错,有DPO的感觉啦!

网友:
这个实在普通的TFT 液晶上实现的?

网友:
哇塞,你也太强了,中国的示波器事业将来就KAO你了!

网友:
不错 啥时候有套件出阿?

网友:
50MHz能做吗?

网友:
我的猜想,屏有个RAM映射,为方便说明,假设只使用蓝色5位共32级,用画的线打点,时第一次全空数据写8(太小过暗看不见),第二次打点,先读,如果有非零数据则加2,为零就写8,若干叠加,这样一来重复的点比较亮,方波的沿处理可能有特别的地方,因为楼主没提供边沿比较斜的脉冲图片,不好猜想,也可能采样率低,第一次H,下次L,中间没有采到过渡

网友:
这个DPO做的实在是漂亮。

网友:
支持楼主,帮顶....

不知道楼主你的前端模拟部分带宽可以做到多少了?

网友:
楼主的贴都值得顶

网友:
你的是什么思路呢?

DPO的结构图是有的,采集和显示是分离的,使用高速的采集器模拟CRT屏幕的效果,这就是DPO的基本思路

但使用DPO增强技术显示出来的波形,不是LZ提供的这个样子的,例如Tek,它是彩色的,用不同的色彩表示波形重复出现的频度

另外DPO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每秒能捕获多少个波形,这个数量越大就越能抓捕偶发信号
DPO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大大改善DSO存在的死区时间(DPO也有死区时间的,只是比DSO少太多)
DPO每秒能捕获的波形通常是50K个,好的则有250K个波形,就是差的都不会少于2K5 WFM/s的

网友:
希望做出类似的效果!!!

网友:
呃~~~不是打击楼主,这个不叫DPO,最多只能算波形显示有灰度等级了,不过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DPO的图象其实是很多帧波形叠加出来的,  显示的时候是以概率的方式显示的!  要做出这种效果有几个条件:
1. 信号的触发率够高
2. 波形捕获速率够高

比如在30ms内捕获了256帧波形,将这256帧数据叠加就可以出现这种效果. 当然叠加的方式有很多种:
1. 软件: 还是不够快
2. FPGA + RAM  比软件快多了,但绘图方面还是慢
3. 专用芯片(Tek用这种方式), 很快. 因为内存在芯片内部,有足够的带宽.

网友:
太专业了,看不懂,蛮漂亮的.
还是喜欢那种打格式示波器界面.

网友:
不错啊,期待快点面世

网友:
很好,很强大,这样看起来能获得更多的的信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建议,最近一直在忙竞赛,偷闲做了做,效果还可以,正在改进中。

网友:
路过来看看有没有新的进展了

网友(2011-02-13):
魏昆的东西一定要顶,看题目我还以为是银光屏呢

网友:
很漂亮~~~~~就是这山寨屏太~~~~~

网友:
强大。。。好奇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画曲线的隐身教授

网友(2011-11-25):
这个已经很强大了,

网友(2012-04-10):
荧光示波器是神马?

网友:
无地自容了,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中间隔着天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