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步进电机驱动(未带控制)DIY

楼主(2009-09-19):
上图:自己DIY的大功率步进电机驱动(未带控制)可以使用FPGA作为控制。
电流20A。使用IRF540 MOS管。

欢迎点评。

网友:
请问20A的步进电机转速可以达到多少转?还有这个驱动板可以细分吗?

网友:
板子看起来不错,欢迎公开原理图。。。

楼主:
【1楼】 studentluck
请问20A的步进电机转速可以达到多少转?还有这个驱动板可以细分吗?
---------------------------------------------------------------
要靠控制器来实现细分。

【2楼】 amingriyue
板子看起来不错,欢迎公开原理图。。。
-----------------------------------------

可以看IR2104原理图。

网友:
电压能到多少?330V行吗?

楼主:
【4楼】 xiaobendan 仲跻东

电压能到多少?330V行吗?
-----------------------------

耐压是100V, 但是驱动步进产生的反相电动势,叠加后一旦超过100V就会被击穿。所以,在使用时必须考虑。

网友:
牛人啊??

请问问  做电机的都是哪些行业啊??

网友:
IRF540耐压是400V???

楼主:
应该是100V.

网友:
ir2104,哎!记得以前不知道烧了多少个啊

网友:
自己玩玩,应该可以。20A的电流,按经验来说,至少要截面积4平方毫米以上的铜线,看你的接头,能扛得主20A的电流?

网友:
这个接头,长时间3A电流肯定烧掉。

楼主:
各位大虾所言有道理。我们在设计时,当然会考虑大电流对所有电器元件的要求和承受能力。

网友:
楼主:驱动器电流可调吗?否则其实市场上20A的步进电机是很少的.那种散热方式估计长时间运行不行

楼主:
就是考虑市场上很少的,所以我们去年一月在家里开发的,后来一忙就放在家里实验室里,很久了,还未进行过长期运行。散热是只是采用散热片。最大电流是20A。

网友:
最好加个风冷装置

楼主:
【15楼】 TRINAMIC 驱动天下
最好加个风冷装置
--------------------------------

谢谢!可以根据实际状况再考虑加风冷,而实际中我们在一些场合也已经使用了风冷的方法。

网友:
IRF540驱动步进电机在这散热器上能长时间运行5A就值得偷笑了

楼主:
【17楼】 shinehjx
IRF540驱动步进电机在这散热器上能长时间运行5A就值得偷笑了
--------------------------------------------------------------

IRF540 Description: N-Channel Power MOSFETs, 27 A, 60-100V

当然,我们用在不同电流时的散热方法是不一样的。照片没有反映散热片的高度,也没有将风冷装置拍出来。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回根据实际要使用的电流大小作出一个方案。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完楼主不用看下面就知道会有人说他的电参了 果然18楼 你的电参是对的 单管540最多5A

楼主:
【19楼】 chopin1998 超级用户
出售吗?
--------------------------------
你想要的话可以出售给你. 你可以接受什么价?

网友(2010-02-01):
请问能不能调电流,可以上个电路吗。

楼主:
应该是可以调节电流的,但是需要你自己去采样,而后作控制的。原理图可以提供给你,你可以留EMAIL,我们传给你。但PCB板不作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