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做跟随器,噪声奇大,不解

楼主(2009-09-19):
各位大侠们,LM1875难道不能当成普通的运放用吗?

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按照手册上给的图接的。发现同向输入脚(1脚)上有噪声,遂拔掉所有电阻,用导线把反向(2脚)和输出(4脚)接起来,发现同向(1脚)的噪声没了。于是信号源发生器伺候,输入一个百毫伏级的正弦波。在示波器上看到,输出的波形有密密麻麻的毛刺,整个正弦波就像是由一个高频信号合成的一样。放大了看,毛刺稍微有点规则,是18MHz的。

我用的是正负12伏供电,均对地加了1000微法的极性电容和104。早上用OP07做相同的试验,也有毛刺,后来发现是电源问题,加电容后毛刺消失。但这片LM1875,不管有电容与否,问题依旧。

另外,LM1875接成一个跟随器,实际输出电压要比输入电压大许多。

网友:
非常不合适

网友:
"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按照手册上给的图接的。发现同向输入脚(1脚)上有噪声,遂拔掉所有电阻,用导线把反向(2脚)和输出(4脚)接起来,发现同向(1脚)的噪声没了。..."

before you do anything,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doing and why you are doing it.

you cannot get it work because you don't have the slightest clue of what you are doing.

网友:
【楼主位】 qlb1234

查一下1875的手册,最低增益不低于20dB。
接成跟随器会振荡,那些毛刺是高频振荡叠加在波形上。

网友:
2楼装13
鉴定完毕.

网友:
【4楼】 Johnwoo
积分:4
派别:
来自:
2楼装13
鉴定完毕.

--------------

二楼一直是说英文的,你不知道也不用骂人啊。。。。。

我也不知道他为何说英文。

不过确实是个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