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u风扇测速线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09-19):
想知道3线风扇的测速信号时什么格式的,手头没有示波器,网上好像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方波,一种说电平信号,到底是哪种呢?
如果是方波,转一周有几个方波呢?
请各位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FG信号,RG信号的频率*30=你要的转速,电平是另外一种,一般称之为RD,一般为风扇运转时为低电平,扇叶被锁住时输出高电平。

楼主:
还是借示波器做了一个实验.发现是转一周有两个类似正弦波但是有下降沿的东西出来,幅度50MV,加比较器整形之后可以给单片机了
楼上说的*30怎么理解?无刷电机不是有霍尔吗,转一周经过多少个霍尔就有多少个波形,怎么会有30个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