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个无线摄像头,摄像头用的是OV7660,读到的数据用nrf24L01传输。然后接到的数据

楼主(2009-09-19):
最近想做个无线摄像头,摄像头用的是OV7660,读到的数据用nrf24L01传输。然后接到的数据直接用TFT彩屏显示,不知行不???说明书上的nrf24L01传输速度为最高2M

网友:
不压缩的话比较困难,可以算一下数据量:分辨率*位数*帧率

网友:
必须压缩,否则慢的很

网友:
是可以的,华强有这样的产品。价格是200-300之间。

效果还是可以

楼主:
【3楼】 rei1984
能把那网站贴上来不???

如果我只传黑白图像不传彩色的这样应该可以吧。。。
有那位大侠试过???

网友:
Blackfin处理器,H.264压缩成250kbps速率,封包发送,接收端同样Blackfin解码显示。

网友:
5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1588
派别:
来自:GZ
Blackfin处理器,H.264压缩成250kbps速率,封包发送,接收端同样Blackfin解码显示。

====================================================================
Blackfin处理器的仿真器太贵,个人承受不了,有简易的解决方案?

网友:
有一个简易的方案:不用仿真。

网友:
上802.11吧,这个速度快。

网友:
注意这个2Mbps是空中速率,中间还要扣除一些数据包头、包尾、CRC等等,以及你自己的协议数据,实际上有效数据速率是达不到2Mbps的。

网友:
【7楼】 gzhuli 咕唧霖 兄方便透露些不,谢谢

网友:
我没做过,不过看过国外有个WIFI无线摄像头是用Blackfin做压缩的,Analog也有H.264 BP/MP的SDK,实施起来应该不难。
Blackfin有PPI口,可以直接从摄像头读入YUV 4:2:2格式的数据流,压缩封包后从SPI输出到nRF24L01,以Blackfin 800MIPS的处理能力来看,应该应付得来的。

网友:
我还是觉得用VC0558这种摄像头专用硬件JPEG编解码好搞点 ,不到10RMB,据说批量(1K)5--6RMB

网友:
nrf24L01虽然空中速度是2M,但是,在开启了ACK的情况下,理论传输速度只有60KBytes/s左右。楼主要想清楚哈

网友:
主要是起在每发一个包之前,要准备130us,ACK再要准备130us,再加上9楼说的一些损耗,呵呵,2M只是一个噱头罢了

楼主:
可以不让其应答,这样传的速度快好多。但容易丢包。。。如果是对其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关注,我一直也有这样的想法,一直没时间付诸实施,而且也是想用NRF24L01,我希望返回给电脑,然后电脑经过图像处理能够发出控制信号。查过NRF24L01的资料,网上卖的普遍是1MB/S,而没有数据手册说的2MB/S那么多,如果摄像头按VGA分辨率,30FPS全速返回RGB数据是210MB/S,所以数据必须压缩,但是再压缩也不可能快速高效的压缩到1MB/S以下;如果按QVGA分辨率,20FPS返回8位灰度数据是12MB/S,压缩下来是合理的。至于压缩之前找过的方案是用软件压缩,比如用IJG库,11、12楼提出的用硬件编解码也很好,这些芯片没用过,不知道是否麻烦!
我QQ582172694

网友(2009-10-30):
13楼的朋友有实际测试过传输速率?
我实际测试过,350us可以一包32Byte的数据,开启ACK的情况下。
这样算来,1s内可以传输的数据是   32*8*1000000/350=714Kb  呵呵,你弄错了吧

网友:
按爪印,等大虾

网友:
这个加四轴的话那真是太强大了,再加个机械爪。超级无敌

网友(2009-12-22):
我也想做个无线摄像头,看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山寨手机见过这种应用的,不知什么方案,可以搞个来参考。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
COMS摄像头(640x480)+MJPEG CODEC(15F/S)+音频CODEC(64KBit/S)+MCU+LCD(320x240)+2.4G射频 (单向视频,双向音频).
项目正在调试阶段.

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是2.4G模拟音视频方案,受WIFI干扰比较严重,市场前景不被看好.

2.4G数字音视频方案,凌阳有一款正在推广:SN93331,SN93330.

网友:
图像数字传输前必须要经过压缩才行,如果达不到25帧/S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我看过用DSP芯片做MP4或者H.264编解码用24L01传输就可以了,效果很好.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nRF24L01 能不能和5V的51单片机  直接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觉得用VC0558这种摄像头专用硬件JPEG编解码好搞点 ,不到10RMB,据说批量(1K)5--6RMB

如果你能搞到或者制出来,一定很好卖的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
COMS摄像头(640x480)+MJPEG CODEC(15F/S)+音频CODEC(64KBit/S)+MCU+LCD(320x240)+2.4G射频 (单向视频,双向音频).
项目正在调试阶段.

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是2.4G模拟音视频方案,受WIFI干扰比较严重,市场前景不被看好.

2.4G数字音视频方案,凌阳有一款正在推广:SN93331,SN93330.

2.4G数字音视频方案,凌阳有一款正在推广:SN93331,SN93330. 资料有谁能给点吗?

网友:
MV3019的,带摄像头接口(最大支持1280*1024 130W传感器,专用硬件JPEG/MJPEG编解码,带TFT接口,16BIT I8080 HOST)
功能基本等同VC0558 (VC0548/VC0558/VC0568,最大支持1280*1024 130W传感器)
VC0528 最大支持640*480 30W传感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604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ngguanfu&bbs_id=9999

网友:
一不做.二不休
来个STM32F103VCT6+NAND(选配,实时保存MJPEG流)+MV3019(或MV3018)+130W(30W)CMOS传感器+TFT(选配)+RF(2.4G?)模块...,做MJPEG视频流传输(QVGA/QCIF/QQVGA TFT显示)+控制终端
用来搞小车类短距遥控

更关键的是MV3019带AF控制,传感器再配个带VCM电机的镜头.实现自动对焦

网友(2010-01-24):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做这个.
COMS摄像头(640x480)+MJPEG CODEC(15F/S)+音频CODEC(64KBit/S)+MCU+LCD(320x240)+2.4G射频 (单向视频,双向音频).
项目正在调试阶段.
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是2.4G模拟音视频方案,受WIFI干扰比较严重,市场前景不被看好.
2.4G数字音视频方案,凌阳有一款正在推广:SN93331,SN93330.

能说说方案吗?视频编解码芯片,音频编解码芯片,什么mcu?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标称2M的RF芯片实际只有700K,这样的芯片因为信道带宽小,往往采用曼彻斯特_码编码

网友:
用RF估计太慢了
本来毕业论文打算用802.11的,后来只做了图像采集分析,没有传输

网友:
nrf24L01虽然空中速度是2M,但是,在开启了ACK的情况下,理论传输速度只有60KBytes/s左右。楼主要想清楚哈
---------------------------------------------------------------------------------------------------
呵呵,这个理论值永远也达不到, 开启ACK ,
我测试的极限传输速度,数据如下:
传输1600k BYTES

         1MBPS          2MBPS
NOACK    38s(42k)       31s(51.6k)
ACK      48s(33k)       39s(41k)

做压缩图像传输,用2mbps勉强传送2张/秒(640x480)

郁闷的就是130us的准备时间,太长了,不知道锁定频率,能否降低准备时间?

网友:
主要测试程序如下:

void rf_init(void)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Writes TX_Address to nRF24L01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same as TX_Adr for Auto.Ack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AW, 0x00);          // address length=3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Select same RX payload width as TX Payload width
        rx_count=0;
}

void SendTest()
{            uint8_t kk=0;
        uint8_t k=0;
        uint16_t m=0;
        uint16_t m2=0;

        m2=50000;
        LED1=0;
            for (k=0;k<TX_PLOAD_WIDTH;k++)
                   tx_buf[k] =k;

        for (m=0;m<m2;m++)
        {        LED1=0;
                tx_buf[0]=m & 3;
                TX_Mode();                                        // set TX Mode and transmitting

                while (!(TX_DS|MAX_RT));    // wait send ok

                //for (k=0;k<50;k++)
                //                uart_putchar(tx_buf[0]);

                if (TX_DS)
                {
                        LED1=LED2=LED3=1;                // turn off LED
                }

            sta = 0;
            //delay(20);
        }
}

网友(2010-04-17):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
CC1101只需23元,对的起全国电子爱好者。宇宙最高性价比。
moreway.taobao.com。
你还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cc1101只需23元,对的起全国电子爱好者。宇宙最高性价比。
moreway.taobao.com。
你还不来?!

    楼上的,你瞎说吧,我在moreway.taobao.com上没找到23元的CC1101模块。

网友(2011-05-09):
最近也在弄这个,我了解到的信息是传输视频一般会选用带direct mode的RF IC,切换状态,锁定后频率后一直一连串地发数据,相对于可以省下一些ACK和准备时间。

网友(2011-06-16):
压缩算法还真不是很懂

网友:
mark回复【楼主位】weilaiweilai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论坛上有人做过一个小车的无线摄像头,可以搜搜看

网友(2011-08-11):
方案很多种,OV的亦可

网友:
看压缩技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错的视频

网友:
无线传输视频还真的很麻烦

网友:
说 实话, 我也想 做一个!!!
以后有机会 交流交流!!

网友(2011-09-13):
41楼的说说实现的思路呀  这样吊人胃口很不人道呀

网友:
按爪印,等大虾
楼主做好了发来学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6190XH77SP.pdf(文件大小:226K) (原文件名:基于CMOS传感器的智能车赛道自动寻迹系统.pdf)

网友:
我也是准备用nrf24l01做视频传输的,看来长路漫漫啊。。。。。

网友(2011-11-20):
我喜欢。持续关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E:
视频传输我们实现过  nrf24l01 可以实现~~

怎么压缩的呀?

网友(2012-02-04):
回复 网友F:

802.11  你能不能具体说说啊。这有没具体模块,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