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PLC的Proteus仿真

楼主(2009-09-19):
把简易PLC精简后做成的简单仿真,可以玩玩。

网友:
仿真是验证算法很好的途径,更要清楚虚拟与实际的异同,仿真将成为利器。仿真和实仿只是工具,效果如何取决于使用者的理论基础和工作经验,而不是简单肯定和否定软仿。

我在设备维修中经常利用仿真思维和方法,尽可能分割系统为小单元处理,一方面用软件仿真还原故障,一方面用元件搭建虚拟系统,建立该单元工作环境,这样可从容检修。各单元有了标准工作状态,组成系统后,离系统标准工作状态差别不大了,只要注意系统组合磨合问题了。

这好象我们解多元函数题,使用定律定理,化解为一元处理,最终还是用代数方法解出结果,然后综合。

无论是产品设计或设备维修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不也是这样吗?

我在2000年底到2002年对我负责范围内的设备依这样的思路整修,取得了极低的运行故障率。时隔七年,今年又临一个轮廻,设备老化更严重,也是用这样的思路,起死回生修复。所花的精力和时间也不可计量,自春节休假回泰以后,几乎没有上下班和假日概念,除了睡眠时间,都用于工作。再加上老板生意不好不用钱,泰国人高管愚昧的管理,设备都来凑热闹,目前还很繁重,故对版主PLC项目只能有关注的精力,在此向许工表示歉意。

楼主:
这个是我把那个51的PLC程序精简后做的,没有外设,而且点数也很少。

网友A(2013-04-18):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梯形图需要怎样下载到Proteus的51里的呀?是需要虚拟串口吗?
还望不吝赐教啊!

楼主(2013-06-30):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梯形图需要怎样下载到Proteus的51里的呀?是需要虚拟串口吗?
还望不吝赐教啊! ...

目前只能在程序里改。

网友(2015-04-29):
你好, 楼主,我现在在学习你发的简易PLC的Proteus仿真这个帖子,请问#define  _OUT_T(a,k) ,发现这段子程序有乱码,无法读懂,请问有该子程序的完整程序吗,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有,先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