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EK 1012B-SC 开机时间长达15秒(修正为28秒), 真没有耐性等它开机。高端点的开机

楼主(2009-09-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反正我用普源200M的也很长,tek那么昂贵的东西没想过。高端的东西应该也会用很长时间。

用的sunset的一个E1测试仪开机超过接近2分钟(一按到关机键我就崩溃),老莫你知足吧……

高端的慢啊,dos几秒在很差的机子上,xp在跑p4上25秒以上,vista在双核上也要1分钟。哎……

高端的硬件是nb,但是初始化,软件启动,软硬件测试,通过你才能用,加起来肯定更慢……

貌似我喜欢这个符号……

网友:
简单,不关机不就行了,拿起来直接就用

网友:
我都是提前开,然后忘了关,呵呵,用彩色的1002b,开机也是十多秒,最无法忍受的是它的两只黑表笔居然没有任何标示区分通道1、2!,得靠自己贴标签了,

网友:
阿莫

TEK 1012B-SC   原来和我们单位的 2012 是有区别的。呵呵~~

2012开机大概8秒就过了自检了!

最近我也想入手1012B了,15秒就忍忍吧,到底价格只有一半啊!!

还有阿莫 说一下 我看你你的单反照片,感觉1012b的外壳的质感 +做工没有 2012好啊?是不是这样子的。不知道里面的软件除了 只有中文版的区别以外,另外是否好用??

网友:
我们的阻抗分析仪需要10分钟以上热机。

网友:
我感觉1012的机器用的越久,开机速度越慢

我这里2台1012都是这样,有一台用的时间比较久,开机很慢,另一台买的稍微晚一点,开机速度稍微快一点

网友:
需要热机的就算了,哈哈,很多仪器需要更久……耳机第一次还需要煲几十个小时呢……

网友:
Tek的MSO2024开机要近60秒很正常
中高端的?LZ估计更没有耐心了,例如DPO7000,要2分钟吧
而且进入系统后,右下角会有感叹号提示"系统未预热",余下时间30分钟,这个倒计时,要30分钟后,这个提示消失

说到快,还是古董的Tek TDS3024,5秒就Ok了

网友:
普源的开机速度比较快,可能是Tek的自检项目比较多吧~~看阿莫拆的TEK 1012B-SC主控是MOTO的68K处理器,速度比普源用的BF531低很多啊

网友:
这个要看习惯吧,习惯习惯就成自然了
听一些客户讲,他们一上班就把身边的所有仪器都打开,不管用不用~起码看着像回事~反正不花家里电费,不然老板来了只能看着启动画面干着急~。~

网友:
我現在手上這一台TDS1002(黑白螢幕)開機到出現"通過測試"的畫面大概是20秒,
新買時好像開機比較快,後來送回去更新FW後開機好像就變慢了.

前一台TDS220記得開機是不用這樣久的,大約10秒就完成測試了.

网友(2009-11-29):
刚刚买了台TDS220 还是1.09版本的固件(不知道这个能否升级?),开机时间6秒,还有通讯附件。
不过,对我来说还是够用了。

网友:
tjzhky 李军

这个要看习惯吧,习惯习惯就成自然了
听一些客户讲,他们一上班就把身边的所有仪器都打开,不管用不用~起码看着像回事~反正不花家里电费,不然老板来了只能看着启动画面干着急~。~

=================================================

呵呵,俺以前就是这样的,连焊台都开着,不过把温度调到了最低,
后来想到要接收那么多电磁辐射,还是身体要紧呀,
就没这么干过了,

网友(2010-01-28):
泰克的低端机器貌似都慢,安捷伦的貌似快不少!

网友:
Tek TDS 2002 开机时间约16秒

网友(2012-03-07):
不会吧,一般示波器需要等三四秒吧

网友:
自检的项目越多就越慢,再往高端走的话几分钟的都有。有些项目其实一般不用每次都自检的,但是为防万一,还是检一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