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74HC14问题

楼主(2009-09-20):
电路采样外部信号,然后用74HC14整形后,能直接把74HC14输出口连到单片机的I/O口进行采样吗?我是说中间需要加电阻不?好像数据手册上输出电流很小

网友:
电平匹配不用加,如果HC14是5V电,MCU是3.3V电,看MCU承受能力,一般加吧

楼主:
不加电阻,单片机的I/O口不会被74HC14的输出电流烧坏吗

楼主:
假设74HC14采样到高电平,直接连接到单片机I/O口。不加电阻,不会烧坏单片机?

网友:
你的单片机IO口能承受5V电压的话,当然不会烧坏了

楼主:
如果74HC14输出电流超过20MA,不是很容易把单片机烧坏??74HC14数据手册很不明确,输出电流到底多大

网友:
你烧坏我来修

楼主:
7楼这么自信呀

网友:
是否楼主理解有误?74HC14标称可以输出多少电流,不是接上就会输出多少电流的,看负载。

楼主:
哦,我还以为,输出电流会把单片机烧坏

网友(2012-05-21):
用运放输出一个4V正弦波到74HC14的输入端,电压就会被接低,然后运放发热,输出也是低电平。神马情况 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
正弦波的频率,是输入电容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