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E364xA用户手册(内附图纸)

楼主(2009-09-20):
图纸在最后,看完还说不复杂的麻烦秀一下自己的作品。 :)

总结其电路设计亮点:
1.可控硅整流实现电压分档
2.PWM预稳压
3.MOSFET调整管
4.半分立的ADC和DAC,其中ADC与34401A几乎同出一辙(基准稍逊,AD586)
5.控制电路和稳压电路全光耦隔离
6.完善的保护电路
7.更多尚待挖掘

看完图纸后思路确实拓展了不少,这东西真值是这个价。

网友:
老莫那台不算这本里的....
是这本...

不过后面没电路图了...

网友:
很Cool的资料。

大家看过我拍的 Agilent 34401A 六位半表的资料了。我感觉上这款电源的线路比 34401A 更复杂 :)

网友:
和我现在设计中的高精度0~10V可调基准很像,看来这个思路是不错的,又增强了偶对此项目的信心

偶的设计亮点:
1.LTZ1000基准
2.2组16位PWM预稳压,分别处理高16位和低16位,中间8位重叠,其理论精度24位
3.没用调整管,改用功率运放,性能更佳
4.31位分辨率的超级ADC(0.5PPM)和2组16位高端DAC(1PPM),运放全部使用高端发烧低噪高稳定的型号
5.数子控制电路和模拟电路全隔离,采用电容式隔离器,非光电可比
6.功率运放的输出级都自带保护电路,省得自己搞了

整体上看,绝对强悍的组合
只是目前的设计最大输出电流只有200mA,要是更换大功率的功率运放则电流可以提升至数A,不过做基准就不成了,指标会变差了
因这个可调电源,我定的目标是1PPM的,打造国内最顶级的DIY电源

网友:
2组16位PWM预稳压,分别处理高16位和低16位,中间8位重叠,其理论精度24位

2组16位高端DAC(1PPM),
=============================
ls赐教,很感兴趣.这一段打破脑袋要做个高位的DA,很有用

运放全部使用高端发烧低噪高稳定的型号
=============================
分享一下型号,多谢

网友:
单片的高位DAC是没有的,都是16位的
要高位的必须采用2组,按照不同的权重差分输入到运放计算即可,但运放反馈网络上的器件参数是很有讲究的
目前仅理论研究阶段,还没作出实物

但是这对DAC本身的要求很高,不稳定的片子是搞不出来的,24位是理论精度,实际预计在20位左右
这类片子的价格约在300~400一片
其实20位也很吓人了,1PPM啊,你的基准必须也只能使用LTZ1000,否则根本出不到这个指标

低噪高稳定的运放也不少的,例如LTC1028之类的,只是价格稍贵了,普通塑封都80多的

网友:
ls说的运放高稳定怎么讲,那个指标?

网友:
低噪和高稳定是鱼和熊掌,两者兼故不好选择的,所以看如何运用

网友:
datasheet里那个指标能说明稳定性高呢?

楼主:
【8楼】 shichen717
datasheet里那个指标能说明稳定性高呢?
---------------------
Drift vs Temp. 温度稳定度
Drift vs Time  时间稳定度
PSRR           电源抑制比

网友:
【5楼】 lysoft
要高位的必须采用2组,按照不同的权重差分输入到运放计算即可,但运放反馈网络上的器件参数是很有讲究的
=============================================
这个以前想过,不过有可能低位线性度比较差,最后用16位加运放做了个17位。

网友:
采用这个结构的低位线性度比较差是其副作用
所以,我引入31位0.5PPM的超级ADC来反馈控制
要实现20位分辨率,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类DAC速度不能快

PS,运放的稳定性,还有一个指标,那就是0漂

网友:
所以,我引入31位0.5PPM的超级ADC来反馈控制
========================================
这个好像有人做过,以前看过一篇文章。

Drift vs Temp. 温度稳定度
Drift vs Time  时间稳定度
运放的稳定性,还有一个指标,那就是0漂
============================
这些不都是零漂?

网友:
晕。
那零漂是那个指标呢?

网友:
这个不错!仔细学习学习

网友(2011-12-05):
真能挖呀!!

网友A:
其实高性能的元件组合在一起不一定就能做出高性能的电源,都说做基准不难(以为只要有高性能的元件就成)。国外的一台校准源就是上百万。一台简单的基准也是7--10万。要是难度不大的话他们那里能卖到这个价格。

网友(2012-08-22):
引用 网友A:
其实高性能的元件组合在一起不一定就能做出高性能的电源,都说做基准不难(以为只要有高性能的元件就成)。 ...

做成基准的难度不大,人家的高性能基准是说能够抵御外部条件的变化,还仍然能够高稳定度的保持基准的准确性,比如外界温度湿度气压电压之类的,要是基准都不准了,还叫什么基准。
所以基准不简单是精度问题,还是怎么能够在外界条件发生变化,自身还能稳定不变。

网友(2016-04-28):
手上有一台E3645,出了点问题。。。正在找手册呢。太感谢了。。。这玩意做工真的棒棒哒。。。变压器特别大个。内部的电路复杂的要命。。。而且整机7公斤

开机后,输出电压一直升高,直到40V,哎。。。

网友:
我的E3645坏了,开机后输出缓慢升高至40V,按一下60V输出后,输出会继续上升至60V,空载状态电流显示0.5A左右,但是一直变化。。。。有人会修吗

网友(2022-06-03):
很Cool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