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cos的信号量问题

楼主(2009-09-20):
大虾们,我使用的是IAR开发平台,在使用信号量是发现出现OS_ERR_EVENT_TYPE的错误,但是当我把sprintf函数屏蔽时确是正常的,大家帮我想想是哪里有问题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种类型的错误我也遇到过
是你的分配给任务的存储空间被别的任务或者中断改动了,手动debug跟踪一下
如果是sprintf,那就说明sprintf导致堆栈溢出了,因为这个函数可能要用到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
ucos代码数据结构里有一个Pevent->OSEventType,比如,是sem类型的,结果是mutex的函数来操作sem类型,就会错这样的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