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与DS12887两个时钟芯片,谁的精确度更高些?

楼主(2009-09-20):
最近想重新做一个12864液晶的电子钟,DS1302与DS12887两个时钟芯片,谁的精确度更高些?

网友:
这个是无从比较的,精度都是靠时钟芯片外接的晶振和电容决定的。DS1302外接的,你可以自己调整。DS12887是做死的,无法调整。用DS12887的话,方便一点。DS1302容易有不起振的现象,论坛里很多这种问题,另外还有芯片发热烫手的问题。

网友:
这两个芯片总线完全不同,说实话没有可比性.

楼主:
我知道控制总线的方法不同,,
我是想知道走时的精确度,以中央1台的时间为准,比如说都同时工作24小时,然后以再比对,看谁的误差相对来说小些.

DS1302我用过,而且现在有个电子钟就是用这个芯片,但有个问题,一天会慢30秒左右..很恼火,所以想找个误差相对小些的实时时钟芯片.

网友:
【4楼】 58180698 匪哥   DS1302我用过,而且现在有个电子钟就是用这个芯片,但有个问题,一天会慢30秒左右..很恼火,所以想找个误差相对小些的实时时钟芯片.
--------------------------------------------------------------------------------------------
是你晶振的问题,和芯片没有关系的,换个精度高点的晶振(什么温补的.........),就可以了。

楼主:
【5楼】 kebaojun305  是你晶振的问题,和芯片没有关系的,换个精度高点的晶振(什么温补的.........),就可以了。
--------------------------------------------------------------------------------------------------------------

哦,谢谢...有温补功能的晶体很贵吧???也不知道重庆能买得到不?

网友:
1302主要要靠外部的32.768

这个东东要成6p容性

走时还是有准的说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朋友们...等把电子钟做好了,再传上来

楼主:
决定就用DS12887时钟方案了!

网友:
DS12887好像停产了,DS12887很多都是旧货,里面电池时间不长的

建议采用威帆的DS23XX,晶体给你校准好的

楼主:
呵呵,谢谢【11楼】 AWEN2000

我有块主板,是硬盘录像机上用的.有DS12887时钟芯片,想废物利用,

网友:
DS12887有内部供电,DS1302需外部供电!
关于时间相差30秒的问题,肯定是晶振的问题!
要不就是片子本身的问题!
我的DS1302分秒不差!
相互学习哈!

网友:
相差1秒以内,12小时以上.我拿同步后的GPS观察的.
使用的阿莫的4脚6P晶体

网友A(2010-08-16):
回复 网友B:
ds12887好像停产了,ds12887很多都是旧货,里面电池时间不长的
建议采用威帆的ds23xx,晶体给你校准好的

威帆的是SD23XX吧
我用过SD2303API和SD2403API的,IIC总线的,走的挺准,也比较可靠。

网友(2013-11-13):
也正想做一个,学习了

网友:
1302关键是外接晶振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ds12887好像停产了,ds12887很多都是旧货,里面电池时间不长的
建议采用威帆的ds23 ...

某宝看来下 貌似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ds12887好像停产了,ds12887很多都是旧货,里面电池时间不长的
建议采用威帆的ds23 ...

SD2403API看起来不错

网友:
DS12887更精准点,DS1302不是很稳定!经常出问题!

网友:
我的万年历也是ds1302的,根据误差来调整,运行几小时就增加或减少几秒,目前状态自己还能接受。

网友:
看看LZ 的东西

网友:
真想走得准,花10多块钱网购一个旧GPS模块吧,千万不要买DS3231,纯粹是大忽悠

网友:
1302用了几年了,一天时间要调2次,真麻烦,DS12887又太贵玩不起

网友(2014-01-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ds12887好像停产了,ds12887很多都是旧货,里面电池时间不长的
建议采用威帆的ds23 ...

还有别的型号吗?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