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不接地为什么还可以驱动继电器?

楼主(2009-09-20):
如图,前面是HC595的输出,ULN2803的地悬空,继电器依然动作,何解?

网友:
真的? 这样的话就太强了!
估计你的悬空不是很悬啊,哈哈

网友:
也有可能是595驱动的,2803当做匹配电平的稳压管或电阻了

网友:
从图上看不用接地是可以工作的,不过线包电压应该是24V-5-0。7V=18。3V

网友:
楼上的,请问你是如何从图上看出不用接地是可以工作的来呢? 呵呵~~~

网友:
建议LZ多学学模电

网友:
还有其它元件连着吧,单从这个图看不出电流通道。

网友:
如果你把继电器改成5V的就不能工作了,你试试

网友(2009-10-31):
ULN2803不接地不可能驱动继电器,如是仿真,模型有问题;如是实物,电路板有问题或ULN2803坏了;如是分析认为,那赶紧重新去上课学习,基本概念都错了,象是天方夜潭.

楼主(2009-12-31):
不小心又翻到这个帖子,如果楼上的是上帝,可以让万物都按你的意愿执行,可惜你不是。

哈哈,找到原因啦,应该是这样的...【图片】未命名.JPG(260字)DieHeart[55次]2009-9-21 2:33:40

注意紫色的标注,然后按照绿圈儿里面数字的顺序分析下电压就OK了...

再此感谢DieHeart,如果能在这里看到,呵呵

楼主:
补充一句,“要想在2803地悬空的情况下使至少一个继电器吸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2803的输入端至少有一个为低电平;2803的输入端至少有一个为高电平.则高电平对应的那一路继电器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