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一下,损失了两个电调!!(上图)

楼主(2009-09-20):
特地找了块大草地,顶着中午太阳,满身大汗,共才飞了不到一分钟,起飞还算顺利,但方向好象难以掌控,不动遥控器基本不能固动不动,老往一个方向飞去,而且还改飞得还不慢.降落基本是摔下来了,不知是操控技术太烂了还是我的四轴未调试好,由于是草地,有的草比较高,估计一落地卡了桨,有两个电调的场效应管烧了!!早二天在家内试飞已是烧了一个电调,现在又能烧了两个,什么原因?电调这么易烧驱动管?

有点失望了,本来以为四轴会比较易控制,怎么会这么难..

烧坏的一堆场效应,还扔了两只了! (原文件名:IMAGE_276_缩小大小.jpg)

网友:
我校正传感器时都用水平仪放在机身上 不然校完就是 老往一个方向飞去 这一点你可以在PC 的mktools 监控 如果校正时机身歪的校正 他就会努力维持歪的状态

网友:
给lz 传一个说明书看看,是不是起飞以前传感器没有初始化。注意看手册的最后几页哦!

我是美国手,启动顺序是:

右手摇杆不动,左手摇杆先↗(配置初始化),然后↖(传感器校准0点),然后↘(马达启动),然后就是正式起飞了。完了以后就是↙(马达停转)。

日本手的话按照我上传的手册里面操作。

楼主:
谢谢,楼上,这个手册我已看过了,试飞前传感器也做过校正,只是没有象二楼那样用水平仪...这个看来要几个水泡试试!

网友:
老烧电调要注意下那个印刷是否电阻太小了

网友:
看来楼主得,多练习飞直升机————!————有个要点::飞行器一旦触地:你要条件反射般的快速关闭“油门”!!

飞行器还在空中的时候,万万不可乱关闭油门!!————还好,四轴掉地只电调换管就OK了!!

楼主:
确实需要多练习了,在空中如果地方够大是不会关油门的,关油门因为没法控制好,要碰上其他物体了

网友:
我也烧了4个p管  郁闷啊 我的p管是05p03L 买都买不到

网友:
楼主说的  卡桨烧电调我觉得  几率很小    我的机子卡桨  卡了有不到一分钟  电调完全没事    再有MOS管的选购 现在有很多假冒的   飞行时管子会很热  最热的可以熔锡   我遇到过   后来换了好管子飞两块电池 电调就有一点温度

网友:
同意make的说法。我在试飞过程中也发现我的电调有一个温度高到可以熔锡的程度,我把这个电调上的mos管换后就好了,看来市场上的mos是有些不让人放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