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FPGA的前辈指教,最近想学FPGA,Actel、Altera、Xilinx那种更适合初学者呢?

楼主(2009-09-20):
本人用到大量模拟电路,想找一款混合电路FPGA,对ARM支持又比较好的FPGA, 大侠推荐一下咯。 先谢谢了。

网友:
taishan
本人用到大量模拟电路,想找一款混合电路FPGA,对ARM支持又比较好的FPGA, 大侠推荐一下咯。 先谢谢了。
------------------------------------------------------------------------------------------------

恩,那ACTEL的fusion混合信号的FPGA是非常适合你的  但是不适合初学者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的指点,感觉Actel的比较适合我的应用,工控方面的。

网友:
新手的话还是玩玩周生生的 EasyFPGA030开发平台 比较合算,99RMB,两顿KFC就OK了,还可以半价买些芯片,上面的资料不少,都很实在,如果能结合数字电路这本书来学,很有收获。
不过A3P030的资源实在有点少,一个计数器加一个译码器就耗了1/5。有图有真相:

代码:

/**************************************************************
** 模块名称:digita 功能描述:使一个数码管显示数字和字母
  **************************************************************/
module LED(
             clk48M, //48M时钟输入
             RSTn, //复位信号,高电平复位
             DIGIT //数码管输出
             );

input clk48M;
input RSTn;

output [7:0] DIGIT;

reg [22:0] count; //分频计数器
reg [7:0] DIGIT;
reg [3:0] cach;

always@(posedge clk48M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异步复位
      begin
        cach<=4'b0000;
        DIGIT<=8'h0;
        count<=23'h0;
        //计数器赋初值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
          if(count==23'hff_ff_ff)
          begin
             cach<=cach+1;
             count<=0;
             case(cach)                                                    //七段译码
                       4'h0:DIGIT <= 8'hc0;                                //显示0
                       4'h1:DIGIT <= 8'hf9;                                //显示1
                       4'h2:DIGIT <= 8'ha4;                                //显示2
                       4'h3:DIGIT <= 8'hb0;                                //显示3
                       4'h4:DIGIT <= 8'h99;                                //显示4
                       4'h5:DIGIT <= 8'h92;                                //显示5
                       4'h6:DIGIT <= 8'h82;                                //显示6
                       4'h7:DIGIT <= 8'hf8;                                //显示7
                       4'h8:DIGIT <= 8'h80;                                //显示8
                       4'h9:DIGIT <= 8'h90;                                //显示9
               4'ha:DIGIT <= 8'h88;                                //显示a
                       4'hb:DIGIT <= 8'h83;                                //显示b
                       4'hc:DIGIT <= 8'hc6;                                //显示c
                       4'hd:DIGIT <= 8'ha1;                                //显示d
                       4'he:DIGIT <= 8'h86;                                //显示e
                       4'hf:DIGIT <= 8'h8e;                                //显示f
             endcase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2011-07-02):
放弃actel,选择altera了。

网友:
altera资料比较多,学这个快很多,等你学会了就都差不多了

网友:
周立功的
easyFPGA
便宜便宜便宜!

网友:
不建议学习A3P030 我认为那就是CPLD的规模  ACTEL的开发环境也不好 甚至没有自己的综合工具,使用了SYNPLIFY
这样就剩下了XILINX 和ALTERA 可以选
推荐ALTERA
1) 资料多
2) 硬件学习板 以及下载器 便宜  TAOBAO上有很多
3) EDA软件容易上手
4) 在国内应该算是使用最广泛的

网友:
altera,哎米得板子不错啊